[問題求助] BENQ FP93V 背光不亮~請問各位大大

楼主(2010-01-22):
BENQ FP93V 背光不亮~開啟~亮綠燈~後變黃燈~請問各位大大
大家一定覺得~BENQ賺到了~當下的我也是這樣覺得@@
於是去買了C5707跟9024~3A保險絲
換上去~~看見畫面@@換C5707x2跟9024x1~3Ax1跟0.22U金屬皮模電容~(全部有拔下測量)
看壞的都是上面燈管
閃一下看到LOGO~又燒掉了@@於是在拔下來測量~~
壞了上面一顆C5707~保險絲
換C5707跟改用細線@@
現在好像被PWM保護~~一開啟有看到BENQ的LOGO~再來綠燈就熄掉了@(無黃燈~)
把細線拆掉~~指示燈有正常~綠燈~三秒~黃燈橫亮@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怎嚜辦??
變壓器有補悍
變壓器行型號19.26048.011
跟外面買的19.26048.001差一隻腳??
可以共用嗎??怎樣測量變壓器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
大大您好,因為變壓器是上下相對的,可以比對!上面兩顆一組,下面兩顆一組。
比較相對應的變壓器,量變壓器繞阻,同側的可能會有低阻抗(正常的),一次測和二次測間不能通,有通代表線圈燒毀短路。

楼主:
恩~~~
剛剛兩側一下~反過來變壓器一次測:1~6,2~4,3~5通=無阻抗~~二次測有一點阻抗
一次跟二次不通!!
現在要怎辦??
這問題看的出來是高壓有問題??上保險絲穩燒~上POWER細線,好像是PWM保護~畫面出現兩秒熄掉,綠燈熄掉~
重開還是一樣??
本上各位大大求救ㄚ~~

网友:
怎樣測量變壓器是好的還是壞的 一般二次測大約200上下. 最直接的就是把上一組和下一組對調 就可知道變壓器的好壞.

网友:
應該是高壓的問題沒錯 !!

不過不知有沒有先確認燈管是否是正常 !!

版內有很多這樣的維修文 !!

還有那些電容也要一併檢查 !!!

网友:
要不要拍一張正反面圖,幫你看一下!

楼主:
最後一各問題~~下燈管不會燙~下燈管9024會燙~超燙~~會有起泡可能n_075|
還有9024旁那顆黑電容怪怪的~跟另一組量起來不同@還是我的5707又壞掉了~這次沒量
下面那組大約通4/5~上面有問題全通@@
超燙的9024量過都沒壞~~神起~都這ㄇ趟~還看到煙~

把下來~壞的部份換掉

把下來~壞的部份換掉

換下來後~第一次最上面5707燒掉~品質不好八~再換一次加細線保險絲

換下來後~第一次最上面5707燒掉~品質不好八~再換一次加細線保險絲

背面有問題~~自己覺得

背面有問題~~自己覺得

正面無修改時拍照~

正面無修改時拍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就很明顯囉 !!

可先用 4 樓 的方法測一下 !!!

先把問題點找出來哦 !!!

网友:
要做好液晶維修的工作建議準備一部示波器,
有了這一項工具, 維修的技術肯定可以快速
向上提昇,尤其這種奇怪的問題,示波器可以
給你很好的答案.

楼主:
海大~沒示波器@@
四顆高壓線圈都量過~應該沒問題@
剛剛兩側一下~反過來變壓器一次測:1~6,2~4,3~5通=無阻抗~~二次測有一點阻抗
一次跟二次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NQ FP93V 背光不亮~開啟~亮綠燈~後變黃燈~請問各位大大
大家一定覺得~BENQ賺到了~當下的我也是這樣覺得@@
於是去買了C5707跟9024~3A保險絲
換上去~~看見畫面@@換C5707x2跟9024x1~3Ax1跟0.22U金屬皮模電容~(全部有 ...

您二次發的圖檔不一樣吧~考驗老人家的眼力喔..................!!!C5707換了一組另一組呢?F9024一樣?(可確認都是好的嗎?)

网友C:
你的情型我先前也碰過一次,就是一直燒一邊,我還換了全部的電解電容,4個變壓器! 查來查去想破頭了!沒上電都是好的,一上電就燒c5707與保險絲,後來發現接燈管前3Kv的藍色小電容有一個看起來怪怪的,就拆個舊料換上,竟然好了!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二次發的圖檔不一樣吧~考驗老人家的眼力喔..................!!!C5707換了一組另一組呢?F9024一樣?(可確認都是好的嗎?)

第一次是借圖~~當初有寫@@現在刪掉了~~大大眼力好喔~~
應該說換了一整組上方的的管c5707X2~9024x1 0.22u 3A
有整組拆下來量(下面沒問題)~就是壞上面的(也有拿燈管測試,下面亮~上面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情型我先前也碰過一次,就是一直燒一邊,我還換了全部的電解電容,4個變壓器! 查來查去想破頭了!沒上電都是好的,一上電就燒c5707與保險絲,後來發現接燈管前3Kv的藍色小電容有一個看起來怪怪的,就拆個舊料換 ...

先謝謝B大~~
搞了快一天~~昨天@
既然B大這樣講。等等把全部都拆下來量~~~眼看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是借圖~~當初有寫@@現在刪掉了~~大大眼力好喔~~
應該說換了一整組上方的的管c5707X2~9024x1 0.22u 3A
有整組拆下來量(下面沒問題)~就是壞上面的(也有拿燈管測試,下面亮~上面不亮) ...

變壓器交換了嗎 ??? (兩個為一組)  如果交換後問題跑到下面來 !!

那不就很明白了嗎 ???

网友:
有件事情我很好奇耶.....
換細絲~~~因該燒不斷....因為電流不夠大...但是~~電晶體因該會燒出煙來..而且超級臭...
我之前說過~~細絲~~要夠細..雖然我之前教的是使用電源線的...但因為耐電壓大..
所以不會那摸快燒斷(也是會斷..不過久了點).....拿報廢滑鼠的那條線(這種最細..比較好當保險絲)..出問題那條線馬上燒斷...就算稍微異常也一樣......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一模一樣的

故障情形差不多開機後隱約看到BENQ字樣拆開後發現3A保險絲燒毀量C5707短路拆下測量其中一隻燒毀但我還是一次更換兩隻為什麼?1.習慣動作2.零件便宜.通通換完後上機測試 ,結果白屏 ,馬上切掉電源.拆下測量FU9024燒毀.剛剛偷懶沒有量因為FU9024沒有裝上也不會燒版,送電白屏代表FU9024燒毀為什麼因為FU9024是控制燈管亮度大小燒毀後電壓無法控所以恆亮白屏,剛好FU9024用完 用F51 11P06 代替.接者裝回測試,一切正常收工.我覺得板上的各位大哥回答的維修方式都正確;但為何修不好,我個人認為因為在焊接的時候有可能不小心將其他零件短路燒毀才會引起更多不明的故障,所以是不是再重新檢視曾經維修過的地方.電子的東西只要小地方沒注意就會造成大災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挖 P 大出來哩哈哈 說低好一一焊接工具有差別說
我現在都改用陶瓷絡鐵 比較低失敗率也比較少回修率
話說 P大 ACER 4108 上得 D436 有的查代用的ㄇ一一找好久找不到代用品
又缺原廠零件圖一一沒
的找代用品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拆焊 液晶影幕的零件前請只是測零電壓 確認是 該零件故障才做更換零件的動作
你的狀況 有邊不亮 總部能看到類斯問題計換那些零件阿
要自己動手測 2邊燈管 電壓 與迴路 確認故障點才做更換動作一一也該先用一般的維修測高壓版的燈管先行接在液晶
上的高壓版 測試 高壓版是可正常點亮燈管

楼主:
小弟我~~今天中午把他全拆了@@因為裝POWWR細線@全部下來量~~所以燒掉上燈9024~
換上一各9024新品~~在換上四各邊壓器!還是一樣又燒掉~~
這下真ㄉ不知道怎樣下手了@@
該部會燈管壞掉吧??
但我有用過測試用燈管~~(細線保險絲)只有下燈管亮~上燈管不亮~~上燈管9024很燙~~
無言~~今天收工了~
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指點迷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利用下面好的電路 , 來比對電路的阻值 !!

或許你上面電路有元件故障 !!!

這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找出來了 !!!

网友:
怎麼修,發短消息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