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200A 筆電 開機後斷電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S大大
哇~還好有掉出來-沒燒壞....:)

网友:
哈~~~
真是太神了
不過那東西是從那進去的啊????

网友:
值得學習隨時要清理工作桌
還眼要明、手要勤

网友A:
S大~~真是扯阿~~竟然有大頭針
沒燒壞更扯~~
這樣算是撿到軟仔嗎
哈哈哈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大~~真是扯阿~~竟然有大頭針
沒燒壞更扯~~
這樣算是撿到軟仔嗎
哈哈哈
感謝分享

大頭針~~~塞不進去吧...

网友:
這鐵絲居然沒造成短路燒毀,還蠻神奇的~~感謝分享~~~

网友:
應該是生產製造中掉在理面的吧....!!

网友:
  s大,你也是有撿到軟的啊

總是撿到軟的人留

网友:
這個應該是 所謂的 [見洞插針 遇縫灌水] !!!

難道又是間諜搞的鬼 ???

网友:
真羨慕
還沒遇過那麼軟的件
原使用者應該沒試過反過來放筆電就能開機吧

网友:
看不出來那是什麼東西

网友:
哈哈~這好像比保險絲燒掉好修喔~
不過...這也表示工作桌要保持乾淨...
不然...沒看到那支針...真不知道要檢查多久...ㄎㄎ

网友(2010-03-23):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在裡面???

网友(2010-05-08):
還好沒有將其他的電路給燒了,
不然就更麻煩了!

网友B:
恭喜完修n_116| 筆電我修過一台.東芝的.超難拆.華碩這台好拆嗎.光拆機殼就花了近一個小時n_0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也有類似的情形
小弟我的A6Q740DD也是常開機跑一下就斷電了
或是成功開機後執行一些文件程式都沒問題,有時甚至放一夜也不會斷電
但是只要執行一些獨顯比較吃重的工作就會直接斷電
這症狀在年初時有一陣子不用筆電大約10天左右後發生(不知跟我住在較潮濕的山邊是否有關)
後來我常一直開著機器作一些比較不耗獨顯資源的工作,有大約4個多月都沒再發生過斷電的情形(這斷期間偶爾也會執行一些之前跑了會斷電的程式也一切正常)

但是上個月因為一些原因所以大概又有10天沒用筆電
這斷電的症狀又出現了而且更嚴重

小弟我有上網查維修公司
問到一家公司說是因為獨顯壞掉的關係(他說很多有獨顯的筆電都是這通病)
叫我要換掉顯卡晶片(要價約3800~~3-4工作天)
不過小弟半信半疑...
因為依照我的"不專業"猜想或許只是某些電容壞了(因為小弟之前許多的桌機都是爆電容才壞的@@)
或是因為我住在潮濕的地方導致一些零件鏽掉了造成短路
不知各位大大可否麻煩幫我診斷一下

謝謝~^^

PS.其實小弟我也想效法各位大大的方式把它拆來瞧瞧
但是小弟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的怕拆了後裝不回去更大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麼拆就怎麼裝阿~~要有必死的決心才能學到阿..我都是這樣的啦~~
我拆機都秉持著.他們能裝起來(工廠).就一定能拆開.他們不會笨到做不能拆的吧~~他們也要維修阿~~
裝就依樣裝回去囉~~但筆電不要太暴力.因為裡面有一些排線扯壞了就遭糕n_103|
回復10篇就能貼圖喔~~
期待你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這樣說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回覆......
畢竟要看到東西~~~拆了之後才有辦法判斷~~~~
你的狀況確實很像是空焊引起~~~但~~~是那個空焊根本不知道~~~~
裡面的零件多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小的真的是俗仔
因為出門在外唸書只有一不之前打工辛苦存錢買的nb
若真拆壞了....看來沒有電腦的日子要早點習慣  :p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來隔空抓藥還是不行滴...哀

還是謝謝大大的回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n_116| 筆電我修過一台.東芝的.超難拆.華碩這台好拆嗎.光拆機殼就花了近一個小時n_080|

我居然漏掉這篇的回覆.....
拆一個小時很正常阿~~~~
我還遇過螺絲加卡榫的一堆.....光要拆那一台~~~
研究了半天...才拆開~~~~真想給他暴力拆解阿~~~
不過看了之後...好在我慢慢拆~不然....
裝回去之後~~~會翹屁股給你看

引用 网友F:
看來隔空抓藥還是不行滴...哀

還是謝謝大大的回覆呀~

筆電不是液晶....所以要隔空抓葯~~~難上加難~~~~~~~目前還有好幾台~~~~放在我這~~~
已經可以判死刑的~~~~只是我還想挑戰看看~~~~
挑戰的了~~~就有錢賺~~~還可以賺到技術與經驗..挑戰不了~~~~~就放棄了

网友:
哇賽!撿到一個軟的

网友(2010-08-26):
筆電零件都很小, 要修都很耗眼力的, 運氣蠻不錯哦。

网友:
看來像零件的腳,可是不應該出現在裡面,所以是否先前被拆過

网友(2010-11-16):
恭喜~修復成功.
也謝謝您 提出 經驗分享

网友(2010-12-25):
送給專業人員維修較妥當

网友:
看來工作桌要保持乾淨...哪也粉重要了

不然 突然掉出什麼東西 沒注意看的話 也不知道嚕

网友:
還好,上次有看到很多支壁虎,很噁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5%A3%81%E8%99%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