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lim type to IDE電路

楼主(2010-01-23):
參考圖樣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37833225?u=wacow_carpc

看起來只是單純的佈線改變 沒有增減其他電路元件

想要自己DIY做一個 可能是因為太冷門 找不太到相關資料
不知有無高手曉得?

還是得要挑一個回來研究一下?

网友:
你可能要先試著在網路上搜尋接頭的規格與IDE接頭規格比對, 應該就能把線路對上!

當然, 買一個回來研究當參考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曉得有沒有相反的〝IDE to Slim type 〞,常常遇到老筆電要重灌(不支援USB光碟機),但本身的光碟機會挑片或是壞的,如果有〝IDE to Slim type 〞的轉換板就可以將一般IDE的用在筆電上了
不過您如果找不到相對應的線路,又很想研究的話
我也支持HappyMachi大大的建議〝買一個回來研究當參考〞,一個才$150元,板子也幫您洗好了,輕鬆愉快,也可用電表的BB檔自己抓線路畫出來,也是一個方法
剛剛雞婆去找了一下,這個更便宜75元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6872814

网友:
找到了...

IDE (ATA)       Slim

1                              5
3                              7
5                              9
7                              11
9                              13
11                            15
13                            17
15                            19
17                             21
19                             23(GND)
21                             22
23                             25
25                             24
27                             27
29                             28
31                              29
33                              31
35                              33
37                              35
39                               37

2                                   4(GND)
4                                   6
6                                   8
8                                  10
10                                12
12                                  14
14                                  16
16                                  18
18                                  20
22                                  (GND)
24                                  (GND)
26                                  (GND)
28                                  47(M ,S)
30                                  (GND)
32                                  30
34                                  32
36                                  34
38                                  36
40                                  (GND)

网友B(2010-06-14):
板大找的是這個網頁吧
http://pinouts.ru/DiskCables/cdrom_40to50_pinout.shtml

另再提供一個筆電光碟機調成MASTER或SLAVE的方法~

71.13 KB, 下載次數: 155

网友(2010-09-03):
引用 网友B:
板大找的是這個網頁吧
http://pinouts.ru/DiskCables/cdrom_40to50_pinout.shtml

另再提供一個筆電光碟機調成MASTER或SLAVE的方法~

哦哦...
我正在找如何調整筆電光碟機的Master或Slave說
沒想到阿水大就有這個資料了
真是感謝啊!

這樣我裝這個東西就可以調整Master或Sla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大找的是這個網頁吧
http://pinouts.ru/DiskCables/cdrom_40to50_pinout.shtml

另再提供一個筆電光碟機調成MASTER或SLAVE的方法~

也遇到相同問題
太感謝分享了

网友(2010-11-06):
太棒了,我解決了老筆電要灌os的問題了,感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