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針三用電表疑問

楼主(2010-01-23):
不好意思我一直有個疑惑~~就是指針三用電表到底能不能量電容好壞和場效應管好壞,
我也爬了很多文,但都只有教用數字電表來量測!!!
不知道指針的是否可以??還有量測方法??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
量電容的話,很難得知電容的容值,僅能就它充放電狀況來簡單判斷好壞。
電容先放電,歐姆檔做歸零校正,打歐姆檔,紅棒接電容負極、黑棒正極,記住口訣,大電容用小檔位,小電容用大檔位,看指針晃動情形,瞬間剛開始指針會從低阻抗慢慢晃到高阻抗,必須要晃到無窮大,如果晃到一定點定住或是指針根本不擺動,判定電容損毀。

場效應電晶體的量測,跟數位電表差不多,僅紅黑棒接的位置相反而已。打歐姆檔X10來量就可以了。

楼主:
抱歉請問到無窮大的意思是...
還有應該是從高阻抗到第阻抗,再回轉到原位不是嗎??
不好意思麻煩了

楼主:
大哥抱歉~~我懂了
是不是一開始指針瞬間偏右,然後他會回到無窮大,如果沒回到無瘸大就是損壞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為麼樑第一次會動,但又馬上樑第2次就完全不動了??
這算正常嗎??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電容充飽電!所以您要再放電,然後測量,指針就會偏轉囉!

楼主:
不好意思,那...位神麼要先放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為什麼要放電?電容就是儲存電力的容器,如同跟家裡的水塔,我們的自來水需要過表後才會送到水塔,那水塔能裝多少水呢?那就記錄水表從水塔是空的到水塔是滿的過表的量值,這樣就可以知道了。放電就如同我們已經將水塔注入一些水進去了(我們並不知道有多少水),我們總要將水塔內的水清掉,重新再注入,才能夠精確的得知水塔的容量。
放電能夠讓我們不被原本電容內原有的殘留電力影響我們判斷結果。

拿電容表量測也是同樣需要做放電的動作,避免誤判。

楼主:
感謝S大詳細的解說~~你真是好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