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Dirsis(雜牌) 15吋

楼主(2010-01-23):
很久沒PO文.真的不太會使用了.連圖片看起來都很糟.也忘記要如何改規格@@!

請大家多多見諒了!

這台故障原因無法開機.拆開後發現電容膨脹.檢修過程如下!

正面
整體
把5個1000uF/25V全換掉.圖中已經是換掉的結果!
換完以後還發現不能開機.但是測量均有12V跟5V.
所以把目標鎖定在開關上.最後發現開關已有阻值.5顆開關其中1顆已經被之前的使用者按到不導通了.所以才開不了機.

維修中會用短路法看能不能開機.也就是讓開關的的電源開關的地方短路.能開機也就確定按鍵故障.不過用電錶量都不導通也是知道他壞了!

其他因為開關使用很久都會有阻值.所以5個開關都需要換掉.即可完修!
故障零件圖
利用電表測試開關好壞.第一步先歸零調整.這點很重要!所謂歸零就是0阻值!

測試好的開關.沒有阻值一樣在歸零處.開關有按下去喔!
測試壞的開關.已有1歐姆的阻值.以確定損壞.開關有按下去喔!

這是說明有阻值損壞的狀況

格外補充有極小的阻值可能會造成!
1.出現調整畫面
2.自動開關機而變成閃爍畫面

這次真是對不起大家了.忽略了很多東西.希望不要誤導大家才好.後來我去測量那5顆開關.發現當初維修是電源開關完全不導通了.

其他四顆都是有微小阻值.所以大家的疑慮是對的.我忽略了很多東西..是我的錯.真的是太久沒PO文@@.下次要先在WORD打好.確認無誤在PO上來!

本來是想說PO上來在慢慢改.不過就會造成誤導別人這樣的情況.下次改進!

抱歉了大家.希望不要誤導到大家!

网友:
看到跟我一樣的電表耶.........

网友:
話說這電表可是我的第一顆電表
陪我度過很多時光
高職時每各同學都有一顆,因為是學校分的阿(當然也是我們花的錢)
還滿不錯用的又不貴~~ㄏ哈ㄏ
有點離題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阿~~原來開關有1歐姆都不行阿
那我學會了~~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敘述有點怪怪的 !!!

如果你的按鍵是  按下時導通  那麼量到一歐姆的阻值 !!

這表示這按鈕的導通不良 !!!

反之如果你未按下按鍵時 , 就可量到一歐姆的阻值 !!

這表示這按鍵有短路情形 !!!

不知你是哪種情況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開關當然是要按才能測的出來.我只是拆下來測讓大家懂.

你好好思考吧.這是經驗.已經講解的很清楚了!

還有你說的"這按鈕的導通不良"?這解釋才怪吧.有實際理論的解釋嗎?

短路的定義就是都導通了.也就是0阻值.你說的"表示這按鍵有短路情形"這會讓我笑=.=

所以你提的兩點都是有矛盾的.有些細節我還可以講的更清楚.但你這樣問就覺得不懂裝懂的感覺!

都已經說明有阻值就是會導致電路發生上面三點!

好好看文章再問好嗎!

有些維修會用wd40來把氧化或生鏽開關恢復成0阻值.但根據經驗還是換新的開關比較好.至於為何?我想常修理的人都應該知道吧.就讓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我並非專業維修.但是我是理論跟實際都想了解想通的學習者!

我的親人有在做專業維修.發現維修者只是修久了知道哪裡故障要換哪個零件.但是理論用到的機率真的少之又少.

個人覺得要理論跟實際都通才行!

一些基本電路理論的解釋.都要懂!

就像高壓電路的升壓電容器.這顆是常常故障的主因.因為溫度它的容值下降.而讓晶體的溫度跟電流變大而導致擊穿.

但有時候注意看那顆高壓電容器.會膨脹出來就說是散熱不好.但真的是這樣嗎?會不會設計上的問題?

网友: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你說的1歐姆?那是有壓下去嗎?
我沒記錯的話....因該沒有什摸影響吧.....如果是幾百歐姆因該才會影響到開關機的問題..

尤其是這兩點
2.出現調整畫面
3.自動開關機而變成閃爍畫面
怎摸看...都是按鍵開關漏電才會出現的狀況....如果那1歐姆是開關沒壓下去才出現的狀況..
那~你上面的敘述要稍微改一下...以免大家誤解
除非~~你這台...是採用分壓式開關.....那麼...這1歐姆就有可能會造成你上面所說的狀況了..

网友:
當開關拆下來量測,若沒有按下,應呈現高阻抗(阻抗成無窮大),按下時則成短路。
一般故障的開關,沒按下的時候,會量的到阻值或是按下時,沒有短路,那開關就確定是壞的。
開關一旦沒有按下時出現有阻抗,造成漏電,會影響電路的邏輯高低準位,自然就會出現選單亂跳等問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其實我並不是要引發筆戰 !!!  因為這只是一個論壇而已 ,  讓大家可得到更多的資訊 !!

我只是沒有明白的點出你的問題 , 那個 shunxing 已經明白了說出了我要講的問題 !!!

至於我說的 [短路] 那只是個人的定義而已 !!! 到底多少才算短路 !! 理想值是 "零" 但真

的 "零" 嗎 ??  那麼如果你的開關有一歐姆以下 , 那你如何稱呼他呢 ???

网友:
哇!火藥味十足哦!好像一點就要爆,不要這樣子啦,你看這個小可愛多快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麼如果你的開關有一歐姆以下 , 那你如何稱呼他呢 ???! ...

那還不簡單〝1Ω Tack SW〞   別生氣
你看到那個電表不會很感動嗎?宇鋒370耶!
J大,人家忠貞小憲兵第一句話不就已經說了:很久沒PO文.真的不太會使用了.連圖片看起來都很糟.也忘記要如何改規格@@!請大家多多見諒了!
因為小憲兵很久沒PO文了,所以文詞的表達不是那麼順暢,所以他就已經先請大家多多見諒了
好了!我已經見諒了,那你呢?見諒了沒

楼主:
其實是我表達的說明的不好.忽略了一些東西.我會改更清楚一點.以免真的誤導大家.不好意思.很久沒用論壇發表.

我再打詳細一點!

网友:
你在這論壇算是前輩了!!

我也不想說太多 , 以免又造成你的不悅 !!!

我在 自動業機台維修 也打滾了數十年 !!!

或許不敢稱自己有多懂 !!!

只是把自己知道的資訊 , 透過這個論壇傳遞出來 !!

或許你以後會了解我說的話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是我表達的說明的不好.忽略了一些東西.我會改更清楚一點.以免真的誤導大家.不好意思.很久沒用論壇發表.

我再打詳細一點!

我就欣賞你這種小憲兵  ,說明的不清楚馬上跟我們說〝會改更清楚一點.以免真的誤導大家〞,這就對了,說錯了,改就好了,沒有硬坳,好啦!我原諒你了。
像我,圖貼太大了,被W大叫去爬文,也是鼻子摸著爬了一個多小時才爬回來,屁都不敢放一個, 這才是知錯能改,善莫大奄啊!(這句詞的字好像怪怪的,幫我修正一下,腦袋被共岸改造的渾渾噩噩的),嘿,不要忘記稱讚自己一下。

网友(2010-07-01):
既然有人提到這篇 !!!

那我就頂一下囉 !!

大家好好的再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