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用三用錶測IC13842好壞

楼主(2010-01-23):
IBM T20 筆記形外置電源無電壓輸出 拆開看電解電容無發脹 FUSE無斷
在帶電情況下 PWM IC13842怎樣用三用錶測有沒有電壓輸出入 若測電壓時 錶的黑捧是不是接底版任何點地線或輸入電源N線都可以嗎
請各大大指點 謝謝

网友:
先對datasheet!只找出IC的電源輸入腳位。檢查它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再來查它要輸出的電壓,必須要有參考電壓,參考電壓要正確。

楼主:
謝謝你回覆
還想問用表測IC13842電壓時,黑捧不接觸IC地綫,因可能不小心接觸導致短路,用鱷魚夾接觸電源輸入N綫或其他線路地綫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接N線喔!
只要找整個電路的接地就好了,大多有大面積鋪銅!最簡單的是找橋式整流,整流後的負極就行了。

楼主:
全部收到 謝謝你chen指點

网友(2010-05-17):
仔細研究研究,增加維修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