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VA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3):
ASUS A6000(A6VA)維修實例
開機時燈閃一下即NO POWER,ASUS通病,主機板冷焊,CPU座,北橋皆可能冷焊,作BGA回焊,已熱機一天以上OK,參考一下吧!

网友:
呵~ 這真的是ASUS的通病呀
也可能是因為賣得太好了, 所以大量趕貨
我前些日子也是因為冷焊的原因, 直接拿去華碩送修
因為還在保固內, 而且我身邊沒有785G 的北橋. 如果自己搞壞了那就沒得修了. 而且會喪失保固

网友:
通病喔,我的筆電也常開不了機, 謝謝大大的告知,我也試試能不能救得起來.

网友(2010-03-04):
a6m無法開機

我的A6M無法開機了,自從重灌系統按了Fn+F5就再也開不起來了。
可以建議我送到哪裡修嗎?

网友(2010-05-10):
我的a6va的問題,按下電源開關完全沒反應
接上市電,電池的燈會亮差不多三十秒左右就滅了
按下電源開機也是完全沒有反應,請問桃園市區這能送到哪修?

网友(2011-04-22):
恭喜大大完修,看看舊帖子也能學到新知識,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灌好吧
華碩有些應用軟體很麻煩
不是驅動都有抓到就好
請上華碩官網抓鍵盤軟體

网友:
話說我修過的都是x700空焊
vm和va都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