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igisonic DS-323

楼主(2010-01-23):
我有一台Digisonic DS-323 37吋液晶電視
前陣子突然影像顏色變成亂七八糟
但聲音卻還聽的到~
我把電視送修後原廠維修中心跟我說主機板故障~需換整片機板(建議我買新的)
我再電視送至外面認識的電器行.得知是邏輯板故障.但因找不到原廠料件.待料3個月後仍然沒料
請問一下~邏輯板~應該怎麼維修呢?
高雄有人會處理這塊板子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Digisonic DS-323 37吋液晶電視
前陣子突然影像顏色變成亂七八糟
但聲音卻還聽的到~
我把電視送修後原廠維修中心跟我說主機板故障~需換整片機板(建議我買新的)
我再電視送至外面認識的電器行.得知是邏輯板故 ...

整片機板=邏輯板=AD版....因該吧...
如果真的找不到料件....高雄有很多在改通用版的...直接改一改吧...
除非~~~是面版的控制版故障.....那真的~~有的等了....
原廠有跟你報天價嗎??不然你怎摸不給他換?不超過8千~~因該都正常報價了吧(原廠的報價因該是在5千到8千之間...)...
改公版的報價3千5到6千之間(看是給誰改的)....

网友:
通常原廠都是以板換板方式做維修的沒錯,原廠所說主機板部分應是A/D板沒錯,邏輯板的話應是另外部份吧!

网友A:
邏輯板不是AD版是T-COM

邏輯板不是AD版是T-COM把面板型版號給我順便拍照我幫你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不是AD版是T-COM把面板型版號給我順便拍照我幫你想辦法

Digisonic DS-323

板子大小~10.7 X 6.5公分
板子上的英文如下(應該是型號):
94-0 JAPAN
MDK 336V 0 N

网友:
這是日立的面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528570299
這是日立的面板 HITACHI MDK336V-0N TR208 T-CON你看是一樣的嗎你來太晚之前我已經整台賣給他你可以問老闆阿忠說是我介紹打個8折應該 OK但我擔心不一定是邏輯板有可能面板買單所以你可以整台抱過去確定是邏輯板故障再買免得花冤旺錢希望你能夠修好

楼主:
露天的商品好像賣出了ㄝ
可惜~請問邏輯板能自行休復嗎?

网友A:
我跟同行調看看

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這有可能面板真的掛了我調到貨再通知你

网友:
這塊面板常常掛掉喔,可能不是邏輯板的問題,是面板的問題,所以原廠才會叫你買新的

楼主:
可是電器行有測試過~面板都OK~
保證沒問題的
希望不是面板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板還是能修的,但也不好修!除了外部線路查完後,再來就是主控IC的問題(機率蠻高的)

网友:
上面的零件看起來也不多
除了那顆大的主要IC
其他自己換換看
碰碰運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這有可能面板真的掛了我調到貨再通知你

請問一下~改通用的價位是否較便宜呢?

网友:
這片面板壞掉很多.如你只買邏輯板要有心理準備

网友A:
我想你搞錯了

請問一下~改通用的價位是否較便宜呢?
第2樓跟11樓講的都是錯的我因為不想引起筆戰所以一直沒再發言
AD板又稱控制板2樓S大沒看到你後來放的照片所以誤以為是AD板故障所建議改公版比較快
但你說你拿去電器行檢查又說是邏輯板故障,說真的我不曉你所謂的電器行如何測試得知邏輯板故障,沒有用公版跟邏輯版交互測試,用眼睛就可以說是邏輯板故障,至少這種高手還沒出生吧
我已經說過邏輯版是T-COM不是AD板,邏輯版是連結AD板跟面板中間溝通訊號的板子,一搬為維修液晶螢幕的人都叫T-OM.公司維修人員稱他邏輯版,因為這塊面板常常買單,所以你要先確定是哪裡故障,用公版來點如果點的起來就是AD故障,改公版原版修復都可以 ,點不起來就是面板或邏輯板故障 ,再用良品邏輯版測試如果點的起來就是邏輯板故障,如果點不起來就是面板買單可以送去回收換一塊面板大概也要6000~7000這樣的解釋不曉得你了不了解
還有會修傳統電視的老師傅不一定會修液晶電視兩個原理維修方法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改通用的價位是否較便宜呢?
第2樓跟11樓講的都是錯的我因為不想引起筆戰所以一直沒再發言
AD板又稱控制板2樓S大沒看到你後來放的照片所以誤以為是AD板故障所建議改公版比較快
但你說你拿去電器行檢查又說是 ...

哈哈~~~~~我沒有很肯定喔....因為我打的是
##整片機板=邏輯板=AD版....因該吧...##
所以~~~我才那樣建議~~~
沒看到後來我都不插嘴了~~~~
說真的~~我看到邏輯板當時我就在想~~~到底指的是什摸東西..
因為邏輯板的定義有很多種阿~~~~~
現在終於知道~~~原來是面板的驅動板....

另外~~~開板大~~~你既然拿去給其他人測試~~~他說是那板子壞掉?你有看他拿一塊正常的換過測試嗎???
不然怎摸有人會說面板壞???說真的~~沒看到故障畫面~~~也很難判斷...
而且~~~真的是這批面板容易壞的話~~那中古的面板的驅動板~~~肯定有很多人再賣...就看找不找的到了...

网友:
這塊不是AD板

它是接在AD跟面板之間的,通常TV才有,大小塊不一定~~

不過也沒看到是怎樣的畫面,也不敢確認是否它異常...

要維修這塊的前提,得確認是否它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改通用的價位是否較便宜呢?
第2樓跟11樓講的都是錯的我因為不想引起筆戰所以一直沒再發言
AD板又稱控制板2樓S大沒看到你後來放的照片所以誤以為是AD板故障所建議改公版比較快
但你說你拿去電器行檢查又說是 ...

喔~原來如此-謝謝
很多原廠都只會說換整片機板之類的話
卻不知故障原因到底在哪裡.
此電視機的問題已拖累著我半年多了
真是麻煩您幫忙解救了

网友:
液晶電視維修價差很大
要便宜多找幾家詢問
我上次尋價從2k~6k都有人開價
最後花2.5k救回電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RMA也都是這樣...直接換整片

按鈕不能用~~~換
白屏或奇怪的畫面異常~~~~重燒MCU→不行就換AD板,不過我看到的是接D-SUB燒MCU....
專業換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改通用的價位是否較便宜呢?
第2樓跟11樓講的都是錯的我因為不想引起筆戰所以一直沒再發言
AD板又稱控制板2樓S大沒看到你後來放的照片所以誤以為是AD板故障所建議改公版比較快
但你說你拿去電器行檢查又說是 ...

請問我是否能先拿去給你測試呢?

楼主(2010-03-12):
此T-COM實在找不到
不知站上是否有人能給個建議-如面板破裂能割愛之類的
感激不盡

网友:
補充 :

T-CON ( Timing CONtroller )
這板子通常是左邊的 DC to DC Converter 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你比照我圈起來的地方找尋新品零件更換 有機率修復^^~
測玲這幾箇地方的元件  我碰過不同款的但是一樣的問題 是出現 這些地方 更換後修復 ^^~參考看看
要是無零件 拍照片 我拆回收廠這的費版找看看挖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液晶工坊內的配件需求區 找找看 須註冊才能看得到 http://www.laigeyou.com/

网友(2010-12-10):
想想~~~這台也放了快一年了吧....
昨天剛好有空~~拿來修(前正子才從高雄搬回來)
而這台~不知道經過幾隻手了.....連T-CON的排線壓接都被弄斷..
光是修復那個...我就一個頭兩各大...塑膠耶...遇熱會溶化...
我用了好幾種方式才把它裝上好的(居然得用到土砲反修台才有辦法做到...)
處理完之後...後面才是整死所有維修者的....也就是說~~~T-CON是被玩壞的...
並不是一開始就壞的....害我想盡方法一職查修~~浪費我不少時間..
不過....也讓我用盡了各種方式...我把它修好了...本來想要讓這台的主人多花一塊T-CON的...
我至少可以收個4千多~~~但...我很有良心~~沒給你換掉...但是...修到這邊了~~照慣例...
維修費用..我短訓給這台主人了~~不要再問我了喔....畢竟..費用看我的維修時間與難度下去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