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BENQ Q7C3插電後背光恆亮

楼主(2010-01-23):
各位前輩大哥:想請教一下.我的BENQ Q7C3(FP756MS)原本這台高壓受損.畫面一閃即逝.所以直接更換4個高壓線圈.4個5707.2個9024.及所有35V470的電容後.插電後背光恆亮.但起動電源開關後使用一切正常.看了很多前輩的留言說是9024故障.雖然我測試9024算是正常.可是還是再次更換新品.可是問題還是一樣.不知有哪位前輩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謝謝

PS:
1.AD板一切正常.為了確認跟朋友借了一片好的來試.也是一樣.所以可以確定AD版是好的.作用一切正常.
2.至於9024我是跟亮晶晶買的應該不會太差才是.畢竟很多人都買過
3.保險絲用銅線暫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查 c945 及 a733 這四個小黑豆 !!

就是 接在往 9024 那幾個晶體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晶體 掛了 查C5707 線路 與9024迴路上 應該有電晶體 請一並更換
一般你的那樣狀況 我部會更換高壓線圈
我會直接查線路 看是C5706 壞了還是9024 壞了  你的問題一閃即滅 明顯的 登管 啟動電壓不足 雙燈管的上下各有2顆C5706
ORC 5707

楼主:
感謝各位大哥的指教:目前問題已解決.是保險絲旁的一顆電晶體故障.謝謝

网友(2010-03-21):
FP731一閃一閃更換5707 9024 上2顆高壓後 變成 恆亮....   須從哪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