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LIFIER 用甚麼水洗底板

楼主(2010-01-23):
一部PIONEER AMPLIFIER已用了十五年,最近拆開吸塵時底板之石很多都變了色、氧化,想用火酒洗可以嗎?
請各位大大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資質魯鈍,想請教一下大大,啥是〝火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指酒精吧!

网友:
找台空氣壓縮機或能吹出高壓空氣的東西,先吹一下,再用酒精或去漬油洗.這樣較不會將灰塵往細縫擠,

网友(2011-04-20):
原來是這樣洗ㄉ

网友:
將pc版加熱再用藥用酒精洗pc板再加熱將酒精吹乾

网友:
要加熱才不會白白的

网友:
還是用去漬油吧....
記得要保持通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來要加熱!!才不會白白的阿
可用吹風機加熱嗎??
把PC版吹的溫溫的!!

网友E(2011-05-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來要加熱!!才不會白白的阿

危險動作...等等引發火災......
有種東西不會白白的..還可以把電路板的文字順便洗乾淨...
不過~~那太強了...最後還是使用清潔劑之類的來刷洗..
在拿去曬太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危險動作...等等引發火災......
有種東西不會白白的..還可以把電路板的文字順便洗乾淨...
不過~~那太強 ...

你好!!我是消防替代役役男!!
長官!!我很高興為您服務!!

---------------------------------------------------
不是先吹熱熱的!!再去清潔嗎??
還是我會錯意了!!

网友:
用藥用酒精比較健康  (我是修無線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您是修業餘的還是業務用的,有空常來聊聊!

网友:
以前做學生時都用甲苯清潔PCB...清的很乾淨但會賠健康...老師教的
近年來一直都用藥用酒精...沒藥用就拿工業用酒精這2種
ps:大都玻璃纖維板

网友(2011-08-03):
回复 网友F:

業餘的無線電手機及車機,以前是修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