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1GM-52G開機後5秒斷電(新手請看)

楼主(2010-01-23):
1.研讀快樂媽咪的維修案例6個月,經過消化後終於提起勇氣修主機板。這是我瀏覽過最好的維修網站在此感恩W大(五個腦室的板主)、還有狼大。...一個非本科從3用電表開始學的人。
2.這是技嘉GA-M51GM-52G的主機板,經研讀前面舊文寶庫知道為電源短路後啟動保護,不敢在通電,拔除所有東西後,測量CPU-12V對地電阻,電表打嗶嗶檔,紅棒接地,黑棒測12V.嗶聲响5秒後停止,好像無短路。再次接上電源供應器24P電源,4P-CPU電源不接,接通PW-ON,CPU風扇轉動不在斷電,因此確定12V有短路。
前面動作因前面舊文都有提供圖、故不附圖解說明。
3.確定是12V電源短路後將所有MOSFET拆焊下來。
經一一檢測後發現一顆AP3310GH-P-CH MOSFET D-S導通 S-D也導通(找到短路故障點)
4.因手邊無這顆代號的FET,從DATASHEET研判手邊STU1855PL應能代用。
5.全部的電源管焊接回去。
6.上電測試,嗶一聲開機了,很興奮。
7.安裝WINDOWS測試,測試卡跑完全程,熱機1個鐘頭也OK....完修。
PS.這顆液晶也是從快樂媽咪學習修復修好的,總共修好20幾顆幫了不少親朋好友。

网友:
有爬文有用心成功就是屬於你 !!!

恭喜你了 !!

可以往下個階段前進了 !!

网友:
我也有一塊相同的板子,也是12v短路無法開機,
檢查後發現被一根細如髮絲的小鐵線,觸碰到RS-323的控制晶片(12v的那個pin),
清除後就正常了...
算是撿到軟的吧~

网友:
能夠修好,那種快樂是不言而喻。
這塊板子蠻新的耶!AM2的,又把它修好,爽度更高。

楼主:
其實我發表此文章意思是,請跟我一樣是新手的人,能把快樂媽咪的舊文看完並整理後在發文問問題會比較好,比較快進入狀況、不會有同樣故障情形又在發問了。

网友:
真是替樓主高興,又往前邁進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