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ero燒錄軟體的問題

楼主(2010-01-24):
請問在在用Nero燒錄軟體的朋友,一般我在使用Nero燒錄資料片時,我都會在"燒錄後自動檢查光碟資與原始資料"的前面方塊中打勾,以確保我燒錄後的光碟資料與原始檔案相符。
請問大家,如果我只想比對光碟與原始資料是否相符而不執行燒錄,這樣可以嗎?
或是有其它方法可以達到我的需求?

网友:
先把檔案做成映像檔,然後燒錄完後的光碟用ImgBurn做比對(就算燒好的光碟,只要電腦內還有該光碟的映像檔,仍可藉由該程式做比對),ImgBurn是一套不錯用的燒錄軟體,程式不會像Nero那樣肥大(已經很久不用)。
因為我常常在用酒精,不想燒光碟,都把檔案或程式,甚至網路上下載來的遊戲,都弄成映像檔,掛在虛擬光碟機執行。

网友:
網路上也有一些檔案比對的程式可以使用,  可以做檔案與目錄資料的比對!

w大可google抓來試看看! 因為我之前只碰過一次, 接觸不深, 沒法說的詳細! 提供意見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是個免費軟體,居然還有繁中語系,下載回來試看看。
感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這一個嗎?
專門檢查光碟片檔案好壞的....

PS~~數字就是助撤~~~因該看的董吧~~~~

网友(2010-04-11):
雖然已經過這麼久啦
還是來插花一下
我之前會跟W大一樣
燒錄完再跟資料比對
不過 現在都沒有在用啦
因為光碟出廠前會經過TEST一下
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光碟原理據印象中好像是利用雷射光在光碟中刻印出坑洞
取光碟在會還原成0和1
另外還會有所謂校正碼(CRC)避免資料有錯誤 可利用校正碼修正錯誤
這還好有規定是一定值 超出後 就是不良品或打為次級品
最好在要買空白光碟片找較大間廠牌
因為第一片光碟是菲力普做出來的,有能力作光碟片染料的就飛利浦和日本太陽能誘電 最為出名
重要資料保存 建議W大還是買日本光碟片
如果是一般資料或影像檔 可用國內大廠 中環或錸德  其他也可以(價格導向)
另外就是燒錄速度要配合空白光碟片本身可燒錄速度(避免燒錄太快 雷射刻印時間不足)
燒錄音樂CD 記得速度別太快 因為萬一有資料MISS會產生(聽音樂時)爆音
拉拉雜雜 打拉一堆   獻醜啦
有錯誤時 請勿見怪  單憑以前看過的雜誌和自己經驗 ^ 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