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輸出不足?

楼主(2010-01-24):
請問各位大大
12V的輸出不足,大約只有11.2~11.3左右
造成電腦常自動關機
請問該如何查修?

网友:
大大您好,多半是輸出的濾波電容故障居多,先檢查之,有異常的話,可以先更換之。
論壇內也有不少案例,可以先爬文瞭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12V的輸出不足,大約只有11.2~11.3左右
造成電腦常自動關機
請問該如何查修?

最近碰到過類似問題,3.3V 不穩,導致電視卡不正常..

解決的方式是,拆開電源供應器,里面有很多電容,看看那些是 "突起"(以你的情況,這個可能性較高) 或是 "開花"(爆開)了,買同樣規格的換上再試試..

楼主:
謝謝兩位
的去有兩個電容「腫一包」了
但換過後還是沒有改善
請問還有哪些零件有可能找麻煩的?
或是必須把所有電容都換了?

网友:
jiaruey大您好,由於這問題牽扯到PC自動關機,我認為首先應該確認故障點

1. 自動關機是怎樣的情況,EX  玩3D高負載時或開機一段時間就關機 等...

2.確認CPU GPU 以及系統溫度是否有異常

3.檢測記憶體是否有異常

4.燒機測試,用OOOC等工具,看燒機測試狀況

5.交換零件測試

另外機殼開關不良也會有這情況,所以都要注意~~

11.2~11.3V還在電源供應器的10%誤差內,所以是否應考慮先查出故障點~~

楼主:
對不起,我沒描述清楚
我所謂的「自動關機」
就像是「忽然停電」那樣
無論電腦正在做什麼事,甚至待機中也一樣
因此除了電源外,我找不出還有哪裡可能有問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你換過電源後OK?

楼主:
換另外一棵的話
測量12V部分可以維持在12.4~12.5左右
不過不確定是否還會自動關機
因為都是隨機性發生的
另一棵電源不能等很久

网友(2010-04-02):
進入bios檢查cpu溫度是否過高
一般cpu溫度過高會自動關機

网友:
何不把電源的內部拍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网友:
我也想了解12V不足.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