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希捷Seagate ST3500630A 500GB +5V電源短路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4):
這顆硬碟是論壇內一位網友說要送我的,這顆硬碟還沒過保,2012.9.27號才過保,他說這顆要給我修修看,其實這顆的難度蠻軟的,非常容易,維修過程簡單。
首先,先看一下(今天下午修的,室內亮度不足,快門慢,手一抖都糊了,還是後來處理照片時才發現,但修好了,也沒辦法重拍),型號為ST3500630A,為500GB的硬碟,但也少見的是IDE介面(當時買這顆應該不少錢)。一上電就短路保護。
背面主機板
很明顯的看到這顆二極體怪怪的。
電表打歐姆檔,紅黑棒量二極體兩端,不管怎麼量,都是短路擊穿的。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拆再說。(可是照片好糊喔! )
拆掉後,再量一下,確定沒有短路。
拆下來的二極體,一量....都短路。
從廢板拆一顆大小相近的換上去(上面的型號好小喔!看不太清楚,能矇到就矇到了!)。
上電測量,沒問題了,電壓有出來了!
BIOS也抓到了。

完修了!但找不到datasheet,這邊就沒有附上來了。

网友:
這種故障滿簡單的~~~一看就知道了~~~我以前也遇過很多~~~~
會燒掉那一顆...通常都是電源供應器在搞鬼....請他把電源供應器也拆下來看看吧....

還有~~~照相機....可不可以~~~換掉.....或是~~用近拍功能..
若沒有~~請用最高解析度拍~~~但請~~~在你的相機液晶畫面..
自動對焦在最清晰的時候才拍~~~~~不然我眼睛近視度數又要增加了

PS~~~或是帶相機來我這~~我直接教你怎摸使用~~~~~~除非你的相機...真的濫的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台相機的感光能力不好(也真的是爛到可以),防手震的能力的確很弱,雖然調近拍了,解析度也調很高了(它又沒有自動對焦的功能),拍的時候,都很吃力。有幾張比較清晰的,還是同一台拍的,能拍漂亮,還真困難。
有時候都乾脆跟妹妹借相機來拍。
謝謝shunxing大您的關心!

PS:2010/1/24 PM 8:18修改
DG-L660A,之前也有PO過它的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22-1-2.html這篇的三樓我有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相機的感光能力不好(也真的是爛到可以),防手震的能力的確很弱,雖然調近拍了,解析度也調很高了(它又沒有自動對焦的功能),拍的時候,都很吃力。有幾張比較清晰的,還是同一台拍的,能拍漂亮,還真困難。
有時候都乾脆跟妹妹借相機 ...

可以給我你的像機型號嗎?~~我去查一下資料看看...

网友:
卯死了,卯死了,500GIDE的硬碟耶,真的是卯死了,好羨慕哦!

网友:
相片的確是有點。。。。。。
不過修硬碟我都沒修過,這樣子就又學到一招了
不過送電就短路的話就是轉一下就自己斷電還是怎樣?
以後如果遇到就可以修了
不然硬碟掛點都不知道如何
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連上電都不給上電,power直接就短路保護了。
我有一台外接硬碟用的電供,那台只要負載有短路情形,它的電源燈會閃爍,而且不會有電壓輸出,還蠻好用的。
其實硬碟能修的東西不多,壞軌幾乎都只能報廢,壞主機板,只要IC被打穿,通常很難找到IC來換,遇到這樣的小問題,能修復的機會才會比較高。

网友:
哈哈~~~這台相機~~~......真的濫的可以~~~
不過有方法解決.....用小檯燈打光~~~~
並且~請勿使用放大功能....
再來就是把閃光燈改成AUTO..請勿更改其他模式
檯燈打光方式..請勿直接對的鏡頭..要有角度的(我拍出來的照片都是檯燈直接打光的)..
ISO直改AUTO..請勿調高~~會產生更高的雜訊....
然後~~~能把全部功能都改AUTO那是最好的....
再來就是對焦模式....你一定~~是設定中心點對焦...所以才產生中間清楚...
周圍模糊.....可以的話看有沒有多重對焦..沒有的話就改廣域對焦...

既然可以把第一張拍的這摸漂亮......其他的一定也可以

网友:
相機如果沒辦法更換的話,
建議弄個小腳架,然後按下定時自拍便可
如此一來便能彌補手搖晃造成的問題.

网友:
真正卯死了,50OG的硬碟一顆不少扣扣呢!

网友:
強烈建議使用"腳架",拍起來跟"手拿"的真的差很多哦。

网友:
http://clivetec.superihost.com/SMD_Codes.htm
這是SMD CODE碼,你可以查看看有沒有你要的型號

网友(2010-03-16):
為了拍照 我還去買了腳架= =:)

网友C:
硬碟壞了,我只會將它拆開,然後取出強力磁鐵來吸螺絲,要修理這些東西,我還要多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碟壞了,我只會將它拆開,然後取出強力磁鐵來吸螺絲,要修理這些東西,我還要多學習學習!

哈哈  我也是這樣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