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CT-722A 無畫面 電源沒反應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4):
新手第一次發文
有錯請指教

這台的狀況是
電源燈不亮沒畫面 按開關也沒反應

先從電源開始
19V
5V
3.3V
都正常

用橡皮擦清一清所有排線重插
在重新上電
狀況還是一樣
但是發現背光會閃一下
把重點放在高壓上面

在重插電一次
哈哈發現了
下面那顆高壓線圈相打電(台語)
看到小小火花

量一下阻值
正常的有

壞掉的就開路了

換掉下面那顆
正常了

請問大大們要如何插圖
小弟不會啦

网友:
居然有線圈可換…
每次修到cmv 跟 viewsonic ,如果遇到線圈壞掉
如果沒拆機品,都只能換通用高壓板
網路上都只有賣 benq 的…

网友:
是阿~~請問板大的線圈是殺肉的嗎
還一樣型號的~~~
感謝分享阿~~

楼主:
網路上都只有賣benq的
我這個線圈也是殺肉來的
反正壞掉的板子留下來準沒錯
殺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