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華碩獨立顯卡或晶片

楼主(2010-01-25):
請教誰有這片華碩筆電的獨立顯卡,或上面ATI顯示晶片?請報價一下!

网友:
...........瞎輝....這是ATI的????
請問大大~~你這塊為何故障?
怎摸知道是晶片故障?....我剛好也一台...
正在懷疑這張卡片故障.....就是招雷擊的那台...
現在只差開機之後沒畫面....想知道你的故障原因是不是跟我這台一樣..

PS~~~貼圖..請看一下版規..以免被刪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擊喔  開機無畫面 你先往MOS方向查 還有貫穿物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圖檔太大了 先生 一一 你怎不打詳細點一一 拍的反光  看不到晶片那各一一 你要看是那台筆電上的獨立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