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90-9 12V短路

楼主(2010-01-25):
如圖.已經將CPU供電的MOS跟電源管理晶片拆光了.
12V短路還是存在.IO是ITE IT8705AF.
使用5V並沒有用到12V.詭異....

976.31 KB, 下載次數: 62

网友A:
請問...4隻腳都短路嗎?
如果有2隻腳沒短路..........
那因該是~~~你量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4隻腳都短路嗎?
如果有2隻腳沒短路..........
那因該是~~~你量錯了....

四隻腳都短路.黃色線12V確定短路.
連電感也量了.打算打電容給拆了.

网友A:
那記得~~~也把貼片電容給拆了~~這樣比較容易查出哪個東西壞了.....

楼主:
那麼..........
這樣算正常嗎?電容是6.3V 3300uf
電容壞了真的會造成12V短路嗎?
剩下的明天在拆.天色已晚

网友B:
把4個電感都拆下來吧,如果短路未消除,那就可能是mosfet附近短路。
若短路消除,則有很大可能是北橋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還是有可能會的。
它不能夠充放電,進而變成類似電阻的型態,甚至漏電,那皆有可能會造成短路的情形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記得~~~也把貼片電容給拆了~~這樣比較容易查出哪個東西壞了.....

真的也要把貼片電容給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個電感都拆下來吧,如果短路未消除,那就可能是mosfet附近短路。
若短路消除,則有很大可能是北橋短路

我發現我的烙鐵沒辦法將電感的錫容掉......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打最大檔位 , 量到 -697 , 這代表什麼意思 ???

不知道你的 atx 的電源是否還插著 !!! (不是指電源開著哦 !!)

但不管如何你這樣會量到電容放的電吧 !!!

一般只要用 20k 以下的檔位量 , 量到阻抗不要太低 !!

應該都是正常的 !!!

建議可使 BB 檔來試一下 , 就可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打最大檔位 , 量到 -697 , 這代表什麼意思 ???

不知道你的 atx 的電源是否還插著 !!! (不是指電源開著哦 !!)

但不管如何你這樣會量到電容放的電吧 !!!

一般只要用 20k 以下的檔位量 , 量到阻抗不要太低 !!

應 ...

我ATX電源沒有插.已經先用BB檔量過.有時短路有時沒有短路.
時好時壞.這塊主機板是我朋友正常使用下.拿去用空壓機吹.
第一次開起來.再來就再也開不起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量測時,用手摸看看貼片元件、壓一壓IC,看有沒有阻值變化。
目視板上有無缺件、脫焊現象。
空壓機打的氣壓不要超過6kg/cm,這樣的氣壓已經很大了,否則容易將貼片元件給吹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先仔細 觀看 主機板上是否有零件被吹到假焊了939 這片 長碰到假焊
切忌 用放大鏡時好時壞 你應該要檢查 南北橋 是否被封槍吹入異物 引起短路

网友:
電感是一個不容易壞的元件.況且電感本來就是短路的元件阿?(漆包線纏繞在鐵芯上)
W大有發過一篇有關於短路的文章.請擅用搜索
我建議還是爬文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拆電感是為了將pwm ic +mosfet 端 與 南北橋+cpu端斷開
用來確認短路情況是發生在哪邊用的
若是前者短路,那就用力找mosfet部分的電容或其他小零件
若是後者,就找北橋附近的電容與ic座附近的電容
甚至是ic座塑膠蓋白色部份可拆開來看是否有短路..
不是要量電感是否損壞的....

題外話...
那四顆電感都長的那麼粗勇..
要壞也不容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發現我的烙鐵沒辦法將電感的錫容掉......

跟我依樣的耶~~~~~不過無法熔錫????因該沒加錫上去吧..溫度請開到最大....至少要400度以上...

楼主:
剛剛測試了12V短路.發現用手壓壓CPU座.
短路就不見了.過一下子在測試又短路了.
壓一壓短路又不見了.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玄機.
希望是CPU座下方的排容壞掉.如果是CPU座跑異物進去.
就不知道怎麼處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了12V短路.發現用手壓壓CPU座.
短路就不見了.過一下子在測試又短路了.
壓一壓短路又不見了.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玄機.
希望是CPU座下方的排容壞掉.如果是CPU座跑異物進去.
就不知道怎麼處理了... ...

CPU座要加焊囉,有虛焊..,有帶燈假負載裝上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先把CPU座那個白色的蓋子拿掉,先目視有無異物跑進去。
如法炮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831&highlight=478

网友:
你用的工具跟我的一樣,我全部都拆下來了。除了加錫外先用風槍吹個1,2分鐘讓主機板先熱了在用烙鐵(400)解焊。還有電感真的不用拆,除非妨礙要拆下檢修的零件,除了檢查MOSFET外PWM,RS232,也是方向,依前言CPU座脫焊要加焊可裝CPU風扇後加助焊劑用風槍在底部加熱3~5分鐘試看看。

楼主:
如果是CPU座.北橋南橋跑進異物.要怎麼處理.
PWM.RS232早就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