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敏電阻TTC 103的替代品

楼主(2010-01-25):
熱敏電阻TTC 103這一顆是貼在散熱片上(找不到TTC 103規格), 找了材料行沒在賣, 只有賣NTC的, 不知道那種NTC可替換?
感謝各位解答

网友:
NTC 的標示組合是外徑 電阻 電流,
103 可能是10 ohm, 3A

网友(2011-01-10):
你指的因該是這個系列的產品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2360
最近剛修好IBM的power supply
風扇卡死導致這顆用在限流用的熱敏電阻燒毀
規格因該是10k歐姆
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2011-10-07):
25度室溫為10K歐
溫度上升則阻值下降

檢測時可以先量一下阻值
再用烙鐵加熱三秒,再量一下阻值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