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350W 改造成 1000W 能改造成ㄇ?

楼主(2010-01-25):
將兩個或多個電源供應器 只做部份的修改
但在輸出的部份做併連輸出

這個方法可行嗎?

新手的想法,不知道的部份還請諸位前輩指教
謝謝了...

网友:
要把裕隆想改保時捷有可能嗎?

网友:
最多讓你改成 400w, 450W ,已經很猛,1000W太誇張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遵守版規勿發注音文,自己改一下好嗎?

网友:
350w X 3 =1050W
體積 這麼大 要安置有點麻煩
曾並聯250W X 2 正常

网友:
個人是使用兩個電源供應器400w+350w,分別供應主機板顯示卡等用400W,
硬碟、光碟、風扇等用350W。別以為瓦數很高了,其實都是老舊的產品
輸出不足瓦的啦(400W+350W≠750W)。
使用"連動接線"讓你在啟動電腦的同時,可以同時啟動兩個POWER,個別負擔一部分週邊設備比較好。(如果自製連動接線的話,應可以連動更多個POWER)
但 前提是你的外殼放的下才行,不然 就得自行挖洞,拉線到內部去。
記得看過其他論壇的人說過,最好不要將電源輸出的地方做成並聯。
無奈 小弟電子方面知識還不夠強,所以不知其原因為何(指 輸出並聯)

楼主:
SORRY.會改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