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SONY KV-34FS12T全平面電視開機三秒有聲後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5):
維修日期:2010年01月21日
完修日期:2010年01月23日
產品:SONY
型號:KV-34FS12T
故障原因:開機三秒有聲後自動關機
維修概述:
這台SONY  KV-34FS12T全平面彩色電視是自家在用的,幾天前老婆在欣賞節目中突然關機,
再開機三秒有聲後又自動關機,叫我看看怎麼回事!
試了幾次狀況一樣,研判八成掛了。
想想這台再過三個月就九年,那時全平面彩色電視34吋大機型剛生產,SONY又大、又重、而且又貴花了我六萬多買的,從沒送修過報廢可惜、送修不划算(根據以往經驗每半年就要送修一次) 。
心想乾脆自己修好了比較實在,於是開始工作--------(圖一)
開啟外蓋先作高壓帽放電,內部機板總共七片,主要的有五片A、CA、D、MA、VA(圖二)
開機三秒有聲後自動關機是SONY的通病,水平、垂直電路保護。
先目視各機板無異常燒燬或凸頂元件,對地阻值測試水平、垂直電路各電阻元件均正常,
隨即解焊A機板Q502 D2580水平電晶體及IC502 STV9379垂直偏向昇壓IC,檢測D2580双向導通被擊穿、STV9379正常。由於元件使用時間那麼長也差不多該老化了,一併更換新品!
STV9379以STV9379A代用,另外發現電解電容耐溫都是85℃,一併全解焊(除了那最大顆820uf/250V )更換新品為105℃日系黑金鋼及SANYO為搭配,自己用一勞永逸。(圖三、四、五)
拆解下來的電容其中一顆C510  2.2uf/250V 外包皮變成凹凸不平,測容質為0.533nf異常(圖六、七)
這是全部換好的樣子(圖八、九)
上電作短路測試正常(圖十)
急著上市電忘了作最後檢查,開啟電源只聽到答答的玻璃聲,立即斷電----
一看頭昏高壓帽忘了裝上去掛在消磁線,真是錯誤的離譜 (圖十一是錯誤的示範)
心想又不保了,還是掛上試試看,開機三秒後自動斷電!
拆下來再去檢查還是D2580被擊穿,更換新品後裝機按順利一步步正常走,這次不能再出錯--------
上市電再檢查一遍開啟電源,有視訊及聲音----顏色失真(圖十二)
拆下檢查MA板積成電路IC301 CXA2154S 在56腳處X301 OSCILLATOR CRYSTAL晶震二腳都鬆動
假焊,這是跟視訊有關聯。(圖十三、十四、十五)
重新補焊後上市電開啟電源,顏色出來了,難怪以前就感覺顏色淡淡的還以為正常呢?
(圖十六)重見天日試機二天一切正常OK 完修!

网友:
挖~~好有耐心的維修~~~~~~
利害~~~~還把電路圖~~~~線路給PO出來了..
我很好奇~~~那線路圖~~~怎摸有彩色板的

楼主:
線路圖是有顏色 ,它標示流向及高壓區
另還提供電容、IC各腳電壓及波形圖
這是維修手冊的資料

网友:
 又有高手出現了,謝謝大大分享,如此耐心又詳細的維修過程 ^^

网友:
 好精采的電視維修實例!從頭到尾一氣呵成,檢查問題就像喝水一樣簡單,不加思索。
父親也有幾本電視的電路圖,他說他以前學修電視時買的(就好像現在對岸的維修補習班一樣。)

网友:
哇 !! ~~ 好強的維修 !!

要是換成我來修可能會修個一年半載吧 !!

网友:
很棒的維修文,能找到電路圖算運氣好,有些早期的電視可能要買一本超貴

的電視電路圖(買不下手),早期可能因為電腦不普及,所以沒有pdf檔...

http://www.go-gddq.com/html/s914/2009-11/474677.htm

网友:
又有高手出沒,很強的維修案例.
換成是我看到這麼笨重的怪物我會頭殼暈暈的!

网友:
好強的大師阿

我聽到CRT就放棄一半了n_136|

网友:
真的事難得一件的CRT維修
講解也滿清楚的
感謝分享阿

网友:
真厲害,連線路圖都找得到,有線路圖可事半功倍,不然現在修理電視真的很難,遇到IC找不到資料,連要測試那幾隻都不知道,大大真的厲害。

网友:
厲害!

敢問 I120 大~ 當高壓帽對玻璃喀喀做響時, 那顆燈泡有發揮保護的作用麼?

放電確實只對 D2580 造成損壞而已麼? 還有損壞其他周邊元件麼?

還有大大說 "積成電路", 請問大大是大陸人麼? 謝謝!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燈泡只是作短路測試,當電路有短路回流時燈泡就會亮,那就要再做電路檢查
如沒亮就可打開開關送上正常電壓
高壓帽外圈是膠皮並未接觸到,正常電壓昇壓到高壓啟動電子槍把電子束打到顯像管,實際情形也看不到
不過卻是把顯像管外層打出一個影子,我的手隨時放在座開關上(以前有過經驗燒掉電源線)還好沒射破
一聽到答答聲就斷電,確實只對 D2580 造成損壞
"積成電路"實在也有很多人在用不足為奇!
H大你也不錯看到不少的文章及大作,還要多跟你學習呢-----

网友:
真是高手 佩服 我也有一台sony-kv-xf25n90情況也是剛開機3秒有聲音然後就關機
改天來試試並且請教大師

网友: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厲害!!厲害!!...感謝分享!!

网友(2010-03-17):
很寶貴的維修經驗,謝謝分享。

网友:
看樣子版大也是個維修高手
維修經驗老到
依照故障原因
直接的點出故障點
一點都不浪費時間

网友:
讚~
很棒的維修 ~通常想到 CRT 我就軟了一半囉n_151|

网友:
@@~~~~~原廠的電路圖~~~莫非大大是原廠的維修工程師

网友:
哇高手高手~~精采的實戰.我來這偷學來對了

网友:
節奏紮實又緊湊哦!
(又是一篇讓人覺得維修還真不容易的文章。。。。)

网友:
crt的維修真少見了,好厲害。

网友:
太...太... 強大了
小弟我雙腳微微發抖(看到CRT)
兩眼無神外加嘴巴微張(只差沒流口水)
怎麼會有這麼強的維修呀
行雲流水. 太棒了~
請大大受小弟一拜~

网友:
好利害的維修功夫,一般人可能做不到(因為要換這麼多零件,更何況還不一定找的到故障點或是修的好)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2010-10-28):
我也修好了東元、國際、普騰、三洋、SONY等七八台電視,怎麼修的?
答案是上來這裡找前輩們所PO的維修實例,給我很大的啟發引導作用,這個園地最棒的就是眾位前輩的無私分享啦! 在這裡跟前輩們說聲感謝!

网友:
厲害  又有電路圖  詳細維修流程

网友:
真的是很詳細的實例,還有線路圖來對照!
通常遇到CRT的,我都直接放棄!
大大真的是太強了!

网友:
看到燈泡就知道來者工夫了得,加上圖文並茂的解說,很棒的修復範例,為你鼓掌喝采。

网友:
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通常我遇到CRT的就有些怕 , 近日舅舅家的 SANYO 電視水平 IC 又掛了  , 看來又要把放電起子拿出來插高壓帽了 ! 有點怕怕 !

网友(2011-07-05):
請問大大:
              我的sony kv-ef29n90 我發現水平公律晶體燒毀不知那裡短路請大大告知謝謝

网友:
看到一堆更換後的電容及晶體,大大您的耐心及技術真是驚人啊,真是佩服又羨幕

网友:
好厲害一些crt東西我都不敢摸 怕被電

网友:
贊啦~~~
有功夫底子~~~

网友(2011-08-07):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