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DVB-J25DVD無法讀取維修參考

楼主(2010-01-25):
聲寶DVB-J25DVD無法讀取維修參考!
故障情形:
讀不到資料,只有聽到雷射頭在動的聲音.
維修過程:

网友:
現在修理DVD划算嗎?新的大賣場才賣一千元左右,真的讓維修人員都不修了。

大大真厲害,連DVD都在修,佩服,佩服。

网友A:
呵.這個事我常做。

其實, 不用那樣量啦。
要是馬達不轉,那顆控制馬達的ic會發燙。平時只是發燒。
摸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要上油了。

你這個算是嚴重的。
要是輕微的卡住,轉速上不去,會無法讀碟。
也是一樣上個油就好了,不用換雷射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有遇到類似狀況.....結果渾然不知是馬達的問題(用手撥動還蠻會轉的啊!),還拼命擦雷射頭.....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雷射頭是dvd中....最難故障的.
不過, 是最常被說要換的.

网友:
維修是技術!

感謝滷大的分享! 學習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學習了!

网友:
這種直流主軸馬達已經很少見了,現在的DVD大多是步進馬達,請問有辦法通電給他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這個事我常做。

其實, 不用那樣量啦。
要是馬達不轉,那顆控制馬達的ic會發燙。平時只是發燒。
摸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要上油了。

你這個算是嚴重的。
要是輕微的卡住,轉速上不去,會無法讀碟。
也是一樣上個油 ...

請教上油要把馬達分解螞? 還是在軸心處上油不用分解馬達?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教學
趕快…偷偷學起來
只可惜之前丟了3、4台了說。
再次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應該有的!
不過小的還沒有遇到過去!

回复 网友E:
我是在軸心處上油不用分解馬達.
再空載試運轉.

网友:
不知電腦用的光碟機是不是也是一樣,哇咧~
丟了蠻多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些是一樣的 !! 但通常是不一樣的比較多 !!

最大的不同是訊號接口 !!!

電腦用的一般是 IDE !!

而DVD 播放機則是整合在控制板上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步進馬達?????跑不了這麼快啦.而且...成本也太高了吧.
你應說是"無刷馬達"吧.

馬達不用拆出來,以我拆過上百台/次的經驗。
要噴wd40之前.先用個布,紙....等等. 把雷射頭"蓋"起來,
然後噴一下。就可以了。

切記,一定要"蓋雷射頭"

网友:
原來是這樣
以前都直接回收
有機會碰到再來試修看看

网友:
多謝滷大的分享
以前還搞不清楚以為壞了
剛好床頭音響的CD也掛了,有機會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射頭是dvd中....最難故障的.
不過, 是最常被說要換的.

請教前輩
以前輩所言
應該是(雷射頭旁邊的模組)
所以才會說
要換雷射頭???

网友:
 真的給它加油就可以讀得比較順了耶..........

 太神了~

网友:
我看到聯發科的ic了........=.=....

网友:
請問大家
為什麼馬達會不轉呢   束心的原因是什麼呢?

W*40    跟   恐X  192    哪個效果好   可以維持比較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個人認為是運轉太久過熱及灰塵造成!
至於加那種油比較好.........
我習慣用*D40除垢後加一點針車油,*D40味道也比恐*好一點!

网友:
圖中  馬達中心是柱狀

我拆兩條光碟機    一台中心是柱狀    一台中心是平底
平底的我噴 *D40  無法滲入   滿了出來

請問  平底的是不是不適用  *D 40呢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滲透進去的油有限!
所以我會讓它反覆運轉一下再加油!

网友(2010-10-10):
一個小問題請教,我有一台DVD 空片進去時,讀寫頭一直往外退,退到有喀喀聲音,把讀寫頭往內扳又正常,但只要空片進去就會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片子進去能讀出來就好!

网友:
有空準備來拆那台有點年紀的JVC音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