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求救

楼主(2010-01-25):
各位大大們,754主板的總線電壓為多少,我拿萬用表測試了一下,只有1.2V,系統還未出現畫面它就藍屏重啟

网友:
請問大大你要哪總線呢
有1.地址總線2.數據總線3.控制總線
總線還有分類喔1.片內總現2.片外總線
還有結構劃分
1.CPU總線2.記憶體總線3.系統總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籃底白字 應該一一排除 記憶體 顯卡 硬碟 光碟機 軟碟機 CPU的問題阿一一 問的沒頭沒尾

网友:
看看是不是記憶體供電的問題. 之前遇到兩張ASUS的板子都是那邊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