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01-26):
小弟想把電源供應器改成萬用充電器
在這網站也看到有人這樣玩 不過他的是濫POWER沒有保護裝置的
http://forum.jorsindo.com/viewthread.php?tid=2116843&highlight=%E9%9B%BB%E8%85%A6POWER
知道裡面有個電阻是改變電壓的
把那拆了改成RV調整 最多能調整正負1V而已
後來上網查原來現在的都有保護IC 看IC技術手冊最大限制2.5%
也試過保護IC腳位附近改變電阻大小 電壓還是不會變要不然就是跳掉(保護機制)
也試過把整顆保護IC拔掉開機 哈哈 開不了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她可以調到16V左右

另外請教 為什麼要濾波 車上發電機電源都很髒可是電器不是都正常可以使用嗎?
只知道日光燈會影響閃阿閃才需要濾波

网友:
找個相近POWER
把不需要的零件拆掉

网友:
我也是看那個網站的內容後,自己也改了一個來玩玩了,
最高可調到30v左右唷。
曾拿來用在機車電瓶上充電,很正常的呢。

楼主:
是不是有保護IC的 就非常困難了
需要相當電子能力背景的才有辦法

网友:
就我的改裝經驗來說,大都是每個人使用的 power並非同廠牌、同型號,
所以並不能""完全"" 照那網頁上所寫的來改,
而且像我的就不是改" TL494 腳1 旁的那一個電阻",而是該電阻
再往後 "接地"的那一個電阻才是。等我找個電路圖來看看吧。
附帶一提的是
6V~15V 要接在 +12V 及 GND 就可以有 約6V ~ 15V的變化。
12V~30V左右的話 要接在 +12V 及 -12V ,就可以有了。

楼主:
有TL494的好像都沒設計保護IC
晚點照相 分享一個線路設計蠻棒的老power
他是八九年前IBM SERVER拆下來的
沒看過有上下兩層 還用銅片散熱的
滿滿的用料 就是看他用料好 想說 丟了又可惜 才想拿來運用

楼主:
上面第一層板 左下方vr電阻是調整3.3v變化  藍色線是給我改出來調整12v變化 不過-+不到1v就會跳掉

紅框裡面有lm339n

下層板大散熱鋁片

分開鋁片 左上方emi還有鐵殼包住

功率晶片還用紅銅做散熱導體 那個包起來的有ic在裡面 要解悍才可以拿出來看

上下層都有功率晶體各三顆 這顆power才2x0瓦 用料真是好 還很重
就是想用這顆來改 基本上ic附近的電阻 我全都改變看看 會不會有電壓變化 都沒效0.0

网友(2010-06-20):
現在的POWER還能這樣做嗎?? 試了幾顆POWER 能調的幅度很小 多1V就停止運轉了  有成功經驗的 可以提供依下經驗嗎  是沒有保護的才能改嗎?

网友:
要沒有OVP保護的才可這樣改,一般有OVP的要先跳過OVP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