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D DVD讀不到

楼主(2010-01-26):
現在dvd很便宜.有時小問題就丟.有些是可以修復.如有遇到讀不到片子.可先把雷射頭擦一下.在不行請用吹風機熱風吹頭約10秒試試..有救過好幾台.....

网友:
吹風機熱風吹
這個原理是?

网友A:
真是可怕的想法。應該請大家最好不要這樣做。

用久了,要做的應該是調整雷射頭的功率。至於光學頭的話,稍微弄乾浄倒是無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DVD 是不讀取 轉軸不會轉動  開電源時會轉一下子 放光碟片就不轉了
可以用這個方法嗎?

网友:
你的應該是馬達軸心卡住,用wd40潤滑一下試試,

网友:
我用wd40噴一噴 還是一樣不轉動

网友:
應該超過你的能力範圍了。。。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就很可能是雷射頭衰弱的情形 !!!

站內也有教學請自行找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可怕的想法。應該請大家最好不要這樣做。

用久了,要做的應該是調整雷射頭的功率。至於光學頭的話,稍微弄乾浄倒是無妨。

{{{{請不要一口就否定我的方法.試過在來評論.不知你所說如何可怕?????}}}}調整雷射功率也是一種方法.但調整後並不保證不挑片.{原廠如設定挑調百分之80以上.自己調可能30..如真不行就考慮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DVD 是不讀取 轉軸不會轉動  開電源時會轉一下子 放光碟片就不轉了
可以用這個方法嗎?

轉一下代表馬達沒壞.剛開會轉代表雷射頭測試有無光碟片.無片.或是讀不到就會停止.熱風吹為把雷射頭濕氣吹乾.不會燒掉.{為某知名電腦公司技術人員所教}本人也攪好幾台.有問題再發問..但不保證每台都有效.....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是皮帶鬆掉...

COSTDOWN真是維修的好朋友~~

感謝分享方法,多一招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是皮帶鬆掉...

COSTDOWN真是維修的好朋友~~

感謝分享方法,多一招可用了

皮帶鬆掉有時會進去又退出來.或是退不出來等等.千萬不要用橡皮筋.必畢竟拆一次比拆兩次以上省麻煩

网友B:
剛剛有用吹風機吹一吹 還是不行 調光學頭那 調好有時會轉 按退出再進去又不轉了
會轉的時候 速度忽快忽慢 光學頭那一直往上往下的 每一次往上往下讀取速度都會變快有時會變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表是你的雷射頭一直捉不到正確的訊號 !!!

這個有很多原因 , 很可能你的雷射頭真的掛了 !!

也有可能你的排線有問題 !!!

這些都要用示波器查看訊號才能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有用吹風機吹一吹 還是不行 調光學頭那 調好有時會轉 按退出再進去又不轉了
會轉的時候 速度忽快忽慢 光學頭那一直往上往下的 每一次往上往下讀取速度都會變快有時會變慢 ...

雷射頭壞了...不知是什麼牌子.一個頭約400-600元{看頭的型號}機器如無其他問題可買回自己換...新頭上有一防電點需先悍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有用吹風機吹一吹 還是不行 調光學頭那 調好有時會轉 按退出再進去又不轉了
會轉的時候 速度忽快忽慢 光學頭那一直往上往下的 每一次往上往下讀取速度都會變快有時會變慢 ...

雷射頭中間有出紅光嗎,沒有的話就節哀了,大多是雷射頭掛掉

网友B:
有出紅光    他往下在往上時會出現紅光

网友:
那你要量一下主軸馬達就是轉動光碟那一個
如果阻抗過高就不
噴一些WD40在另外共電讓馬達轉一下洗一洗馬達內碳刷的積碳
再試機看有沒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出紅光    他往下在往上時會出現紅光

這種狀況應該是聚焦的問題 可用光諜消磁片消磁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雷射頭的設計,是會自動調焦的。
我有上傳過光碟雷射頭用的ic的資料。可以去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小弟修過(惡搞)VCD與CD
無法修復DVD
通常都只會調整功率(應該是功率)
左右轉不超過一度
通常都可以撐一下

PS:用熱風吹雷頭.小弟會用看看
謝謝...

网友G:
用吹風機吹雷射頭是有學理根據的,為了吹跑內部的溼氣。

雷射頭內部的鏡組(聚焦鏡與反射鏡)是從外部清不到的因為您根本拆不開,即使努力拆開後也一定會”走鐘“掛掉。
台灣海島氣候濕氣重,不常使用開機的光碟設備就容易感染到,又有些廠商做的雷射模組密封不好就會比較容易潮濕。
用吹風機吹的確是好辦法,要讓雷射頭有溫溫的感覺還要多吹幾次,這個動作很簡單多試一下也無彷。
以前修過幾台客戶的專業用 MD 錄音機,最後也是用吹風機搞定,要換 MD 頭的話五千台幣跑不掉。

清潔雷射頭我都是用無水酒精這在化工材料行可買到,以前玩高功率舞台雷射(3~7W)時需要清潔保養所有的鏡組(約有一兩百片)都要用無水酒精才能清洗乾淨,原因就是無水酒精不會殘流水漬。
我的經驗中挑片跳針的約八成的機器洗洗鏡頭吹吹熱風就能正常播放,只有兩成的機器需要調雷射功率。

剛好我也有雷射頭的問題要請問大家,以前因為不常修都是亂調,請教一些技巧。
1. 雷射頭上面有兩個 VR 要怎麼分辨那顆是調 DVD 又那顆是調 CD 的,是不是有固定的位置(例如左邊是 DVD 右邊就是 CD)
2. 調整時有什麼技巧?
3. 用哪種的片子來測最好?壓製片、燒錄片、刮傷片。

在這論壇看過許多調雷射頭的帖子,但是都看不到要領(可能也是我爬文太少),可否分享一下或貼出連結來,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5840-1-1.html

我有貼過了呀。
你要查它的vr, 你由它的線去查就可以查到了。
我看到的大多數的低價dvd, 雷射頭都用這個排線數驅動了。
我貼不了雷射頭的文件。只貼得上驅動ic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雷射頭上面有兩個 VR 要怎麼分辨那顆是調 DVD 又那顆是調 CD 的,是不是有固定的位置(例如左邊是 DVD 右邊就是 CD)
2. 調整時有什麼技巧?
3. 用哪種的片子來測最好?壓製片、燒錄片、刮傷片。

好像電阻比較小的是DVD。先用電表量好未調整時的阻值。再來就把電阻調小2~3成,應該就可以了。
只有轉一點點而已,大概順時鐘轉不到1mm就降2~3成了。

怎麼測呢?

我有一台狂操過的DVD,一寫入開頭就掛,已經無法燒片了。調好以後,可以燒片了。就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吹風機吹雷射頭是有學理根據的,為了吹跑內部的溼氣。

雷射頭內部的鏡組(聚焦鏡與反射鏡)是從外部清不到的因為您根本拆不開,即使努力拆開後也一定會”走鐘“掛掉。
台灣海島氣候濕氣重,不常使用開機的光碟設備就容易感 ...

如果是要除水氣的話,那不如把DVD跟乾燥劑包在一起。空氣愈少愈好。
這樣除水氣應該比吹風機還澈底。不過可能不快就是了。

网友:
這方法沒試過

有機會試看看

网友:
覺得, 只要是方法. 都可以去試試。

但是,如果跟我說這個理由。我就不太能接受了。
除非這台機器很久沒用。
不然的話雷射頭在讀的時候,本身不就會發熱了嗎?
它的熱還不夠趕走那些濕氣嗎?

應該是有其它的理由吧。

网友:
請問是用一般的吹風機就可以了嗎,冷風或熱風呢?
用有負離子的吹風機可以嗎

請問 chdk 大
救起來的光碟機,大約可以再用多久呢?      謝謝

順便再問,清潔保養後,對燒錄品質會有改善嗎?
或者說   讀片跟燒片是兩回事呢?

楼主:
原本只是提出供各位大大參考'此為某大電腦代理技術人員告知.它們‘保內光碟機換回後約一半都以此法修復.但我發現本區很多號人物出都只是會出一張嘴.批評人.自己試都沒試過就便評論.甚至
還出一些自己想的怪招.讓人啼笑皆非.算了我只是好心提供.信也好不信就當看看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謝 chgk 大的分享! 但也請您息怒, 我覺得您會生氣也是應該的! 因為我剛開始看到這版分享的方式時, 也是覺得有點荒謬! 但整串討論看下來後, 瞭解其方法原理, 才知之方法是解決透鏡內水氣影響雷射問題! 謝謝分享!

回复 网友I:
感謝 k 大的解說!

其實我自己也還有疑問, 就逃大所說, 雷射頭自己不就會產生熱? 我在猜, 可能雷射頭啟動運作不過, IC 就把它給停了, 可能因此不會熱!
我也在想電腦機殼中溫度也不低, 可是並無法將悶在裡面的濕氣帶走! 像我有一個淨水器的紫外燈管有跑水進去, 我把它放在飲水機的熱膽上面與電視機上面蒸了好幾天, 也都蒸不掉水氣, 所以代表溫度不夠高吧? 我也不確定!

謝謝分享!

网友J:
回复 网友K:

你提供的方法我有在想, 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

乾燥劑的吸水能力真的有這麼強麼? 如果真的把乾燥劑整個與 DVD 機包覆, 然後放到防潮箱中, 真的能吸收到透鏡內的水氣麼?

如果真的可行! 那這種做法就是一種好方法, 我想如: 手錶進水 ... 等之類的問題,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決!

不知是否有人真正嘗試過, 可以分享一下心得?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L:

應該是可以.但比較慢~~
我是提供較快速..不錯用.....自己也有到回收場買過幾台試過..約一半可救回......

网友(2010-03-09):
引用 网友J:
你提供的方法我有在想, 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

乾燥劑的吸水能力真的有這麼強麼? 如果真的把乾燥劑整個與 DVD 機包覆, 然後放到防潮箱中, 真的能吸收到透鏡內的水氣麼?

如果真的可行! 那這種做法就是一種好方法,  ...

這是水蒸氣的物理原理。比乾燥劑更好的方法是「真空」。

只要有水,就一定會有該溫度下的水氣。只要一直把水氣拿走了,水就會一直生成水氣,直到沒水。

問題來了。。。。洞愈小,水氣就比較不容易跑掉;空氣愈乾,水氣就跑得愈快。

講白了,原理就是這樣。你能製造夠乾的空氣嗎?(你確定夠乾?防潮箱就夠乾嗎?)

网友:
我也來試試看,真得行嗎?
我有一台dvd燒錄掛了

网友:
用吹風機這方法確實在某些服務站是會用的方法
但這是偷吃步主要是針對雷射頭那個凸透鏡旁連到線圈會活動那個地方
有的是四根金屬游絲有的是塑膠彈片輔助讓它可以上下動
用吹風機吹塑膠彈片構造的雷射頭讓(kss-210/212/213等都是此構造)其稍微有點軟化又不能太軟讓其可否稍微恢復彈性
在吹之前可先看一定會比水平線稍微低  吹之後看救不救得回來
(通常某些服務站用這種方法是不想換新品偷吃步的)
再者溼氣個人覺得不太會發生
反到是灰塵因為常時間使用的關係會附著在鏡面及雷射頭內菱鏡上(以手提cd上掀式的最容易積灰塵)
鏡面我都用乾的棉花擦(決不沾任何揮發性的液體含酒精等)
至於雷射頭內菱鏡可用空氣機把灰塵吹掉但不可太大力以免把游絲吹短斷
在來就是主軸馬達內碳刷積碳過多或磨損(通常經驗久啦就知道放CD/DVD片讀曲轉速夠不夠大概就知曉)
橫向馬達卡住
因讀曲時雷射頭除上下動之外還會前進後退等等動作才算完成
攪到最後只有換雷射頭一途現在大部份的雷射頭都有含馬達一整組
所以初步檢查後都直接換新的雷射頭較省事
共大家參考

网友(2010-05-20):
呵呵....這個好

感謝CHGK大.....收下囉..

网友:
雷射頭與光碟距離不對也會讀不到,遇到HITACHE夾持光碟哪塊轉盤與馬達軸心不夠緊,上的膠鬆了,聲音很大聲(磨盤,看光碟應該是磨到雷射頭了),雷射頭與光碟距離被改變而讀不到碟片,現在用熱熔膠固定讀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