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時北橋故障的檢測實例

楼主(2010-01-2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酷喔! 其實還有一種是量北橋上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喔! 其實還有一種是量北橋上的電容.

本來就是要發怎摸測量北橋電容來判斷北橋故障的....
但由於數值都不一樣~~所以很難判斷.....也會有這種數值不同~~~讓大家誤判的...

网友:
北橋故障可以從背面或周遭的貼片電容來量測得知。
我不打蜂鳴檔,直接打歐姆檔,正逆向都測過,沒問題才罷手。

最簡單的是打AGP的AD線阻抗也可得知(或PCI-E),但之前shunxing大您說過也有壞內建顯卡的,所以從AGP也沒辦法找到問題,還是要回頭找貼片電容。

网友:
喔喔!!看了下去,也想敗一台好的電表來用!可惜要好多大洋.
ㄏㄏ 我的兩台電表常常也數值不一樣,不知要相信哪台,因為兩台都是便宜貨.

网友:
我是同一台電表,但是不同組的探棒,測出來的電阻值就有差別了.

网友:
我剛好有2顆類似電錶,但我覺得不錯用....

實在看不出用這樣測北橋好壞,是否太容易了.....

楼主:
回覆7#....

確實不好測量~~畢竟...這種要壞不壞的....
根本查不出來~~~~要不是有2塊一樣的板子~~~
還真看不出來北橋已經掛了....
不過新電表....真的很容易測出來耶...一堆掛北橋的板子....
尤其都是有內建顯卡的....真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難怪有些板子根本查不到故障原因....

還有~~P大~~~你不是很忙?好幾天沒看到你了~~怎摸突然出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好啊..快過年有一點忙,一年比一年差....

往後日子不知要怎麼混...

老實說...修主機板的話電錶好壞不是很重要,示波器的好壞就有差...

我外出現在都用這種袖珍型電錶,也是可以修,不外乎就是二極體檔跟電壓檔..

网友:
有好的工具對師父來說才是更重要的左右手

那個新的電錶要多少錢啊?

想買來用

网友(2010-03-16):
越來越多人競爭了
明明就少子化了
怎麼還是一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