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100 SATA硬碟插槽會搖晃

楼主(2010-01-26):
我的筆電是Toshiba Satellite M100 PSMA1T-01D006(橘色)
前陣子拿回原廠回復OS時.發現我主機板上的SATA硬碟接腳會搖晃.但不會影響筆電操作功能.
原廠並告之只能換整片板子.原廠不會用維修的方式處理此故障問題(報價一萬多)
害我從此把筆電當桌上型電腦在用~不太敢帶出門.因深怕硬碟插槽搖斷
高雄有高手能幫忙解決此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問shunxing看看有沒有空修?如果他肯接,記得要他交維修實例。

网友:
shunxing~~~~~

客人在找你~~~

楼主:
shunxing
麻煩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 你信箱給我 我傳A6VVC 的線路圖給你 跟A6VM 一樣

网友C:
wish大~~你故意的喔.......我要的電路圖拉~~~~~還是沒有嗎?....那台雷擊的板子
我找了另一塊一樣的~~但是它的故障很特別~~~需要線路圖拉.....
不然一樣開不了機阿....

那個座.....該不會也是塑膠的....

楼主:
shunxing兄~方便與您連絡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發短消息電他!

回复 网友E:
SATA座本來就是塑膠的......難道還有金屬座的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你故意的喔.......我要的電路圖拉~~~~~還是沒有嗎?....那台雷擊的板子
我找了另一塊一樣的~~但是它的故障很特別~~~需要線路圖拉.....
不然一樣開不了機阿....

那個座.....該不會也是塑膠的.... ...

sorry~不知您是在問我
NB的主機板硬碟插槽是與一般主機板相同都是用料件焊接至主機板上
外觀並無故障破裂等狀況(可正常使用中)
只是與機版之間已不是很牢固,已經會搖晃
深怕硬碟插槽會脫離主機板

网友:
期待又有一篇版文可看!

网友:
呵.shunxing 加油勒.
w 大交作業下來了。

网友C:
AB膠就能解決問題了~~~~
要方便點~~我都直接換座~~~~但是~~~筆電全拆~~~~~.....工錢不便宜~~~

PS~~~你在高雄耶~~~~我人在彰化~~~你要特地跑上來???
雖然初3我會去高雄一趟~~但是那天的行程滿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膠就能解決問題了~~~~
要方便點~~我都直接換座~~~~但是~~~筆電全拆~~~~~.....工錢不便宜~~~

PS~~~你在高雄耶~~~~我人在彰化~~~你要特地跑上來???
雖然初3我會去高雄一趟~~但是那天的行程滿檔了... ...

如果我初三把筆電給您帶至彰化測試修復
你修完再宅配至高雄給我~運費我自行吸收
這樣ok嗎(初三是指2月3號或大年初三呢?)

网友C:
大年初三...我會去高雄~~~~~
不是2月3號...如果你2月3號要帶來~~~說不定我用好之後去高雄的時候你就可以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年初三...我會去高雄~~~~~
不是2月3號...如果你2月3號要帶來~~~說不定我用好之後去高雄的時候你就可以拿到了

那麻煩您把收件資料與連絡方式給我吧
我把筆電用宅配方式寄給您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麻煩您把收件資料與連絡方式給我吧
我把筆電用宅配方式寄給您
^^

不怕寄壞的話~~~我是沒差拉...

网友F:
記得好像筆電的SATA都可以上下動..因為為了方便取出硬碟..比較新型的筆電硬碟座都會做的很密(一拜).台語.....如果真的左右搖晃也可以硬泡棉剪裁塞在旁邊.又不怕掉也有點防震.而且不會破壞任何東西........希望可以幫到你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寄壞的話~~~我是沒差拉...

我就是有點擔心.所以這幾天在找包裝的材料
寄出後會與您連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得好像筆電的SATA都可以上下動..因為為了方便取出硬碟..比較新型的筆電硬碟座都會做的很密(一拜).台語.....如果真的左右搖晃也可以硬泡棉剪裁塞在旁邊.又不怕掉也有點防震.而且不會破壞任何東西........希望可以幫 ...

謝謝您的建議~但我有送原廠檢查
原廠檢查後~說是沒焊接完全

网友:
懶一點加悍一下就好了
原廠跟你說要多少錢壓-.-

网友(2011-06-10):
shunxing大大好久沒看到維修實例大作很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