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M2N-LA 接上除錯卡顯示00

楼主(2010-01-26):
這是HP品牌電腦的版子,ASUS代工,接上除錯卡顯示00,接上24pin電源但不接上4pin 12V電源頭,主機會直接開機(這部份還在找問題)
但是找到以下這一篇,檢測了一下記憶體那邊(主機板有蜂鳴器,但是不會叫)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45-1-3.html

記憶體那邊一樣使用RT9173A,開機量了一下電壓
第一腳:1.78v
第二腳:GND
第三腳:5.06v
第四腳:0.89v
第五腳:0.89v

關機後量RT9173A第一腳和第二腳是導通的,這樣RT9173A是不是有問題,謝謝!

网友:
除錯卡顯示00先看CPU座是否有虛焊問題再來用假負載看CPU供電復位及時鐘和PG信號是否正常再來一步一步往下查

网友:
接上主電源會自動開機可以查bios裡的設定,華碩的板子有的預證值是一上電就自動開機。
b大,目前小弟也再檢修此板,也是hp機器上拆下來的,可否請你檢修板子時順便幫我查cpu電源管理ic  RT9245a的pwgood電壓及vid0~vid5數據是多少呢?謝謝?

楼主:
謝謝大家,該板子應該是南橋掛了,另外RT9173A也有問題,目前手邊沒有熱風槍,所以板子已經報廢掉了

jackchen681兄,抱歉沒幫上您的忙 m(_ _)m

這一塊板子好像問題不少??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367

网友:
barbarian兄,你板子報廢掉了可賣給我嗎?謝謝

楼主:
已留訊息給 jackchen681兄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