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B6030L場效應管

楼主(2010-01-26):
請問各位大大我今天研究了一張P3板子,一開始開機瞬斷,也就是短路
後來看到FDB6030L有焦黑,找了MTB1306來代換(不知道是否可以==)
後來連續燒了2顆CPU,就不敢再做測試了,因為沒有假負載
主機板是技嘉GA-6VXE7 3.0
請問各位大大手邊有這顆場效應管嘛??還是能用哪個型號代替呢??我住台中大里
拜託一下
還有這開場效應管三支腳正常的電壓是多少呢??
感謝你們~~

网友:
不要急著送電測試!

先確短路的電路,再對可疑的元件下手,認清元件的特性,再行檢測及更換.

若需要協助,請依版規,表達所遇到的問題,(想想看,連面都沒見過,又不是原廠服務,若不明確的說明,怎可能講得明白?)

加油 !

楼主:
大大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想跟有的人買,或哪裡有再賣,我確定是那一顆壞掉

网友:
FDB603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CHILD/FDB6030.html
30V / 40A / 60W / 0.018R

MTB1306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OROLA/MTB1306.html
30V / 75A / 150W / 6.5mR

原則上是可以替代~但是要再量其他的地方是否有問題喔~加油^o^b

网友:
回复 网友A:

p3 的電腦 cpu 電源輸出 ,  有些不用上 cpu 就可以量測了 !!!

一般如果有手動調整電壓的 pin 就有可能不用上 cpu !!

請先試試不上 cpu 是否可量到電壓 !!

楼主:
不知道位神麼??裝上好得CPU幾秒鐘就會自動關機,而且不跑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