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記憶體問題

楼主(2010-01-26):
把好的記憶體插上它顯示記憶體沒插好..重插十多次後正常,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主版是GA M52L S3

网友:
請先將 記憶體及記憶體插座清一清,再來試試吧。

网友:
記憶體沒插好~~記憶體清一清~~主版插槽清一清

网友:
應該監測主板記憶體供電情形,某零件說不定已經倒數計時快壞了,以致供電不穩。電容可能性最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容表面沒有問題,插槽和記過體也清過, 電壓也沒問題..但是問題依舊

网友:
我有遇過電壓正常電容也好的結果仔細看插槽裡的針腳變形導致接觸不好.你可以檢查看看喔希望對你有點小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幾根移位了.. 要換嗎?

网友:
試著用小聶子(頭很尖的那種)把他橋回來.但是要非常小心.如果不行就把他上刑場囉.用大支熱風槍比較會快.記的周遭小東西用隔熱貼紙貼起來以免....吹跑..

楼主:
修好了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