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NER的POWER SUPPL故障

楼主(2010-01-26):
SCANNER的POWER SUPPL故障
原廠無庫存無法維修
power on 後 led 指示燈會閃爍 電壓輸出有+5v  +24v  +15v   -15v   +5v
電壓輸出使用電表量也不穩 會飄 ?
可能是哪個零件出問題呢?
EMI(電磁干擾)Filter(濾波器)?
負溫度係數電阻(NTC)?
橋式整流器?
變壓器?
二極體?
電感器?
電容器?
場效電晶體 SSS6N60A ?

請教高手可能是哪個零件出問題呢?

网友:
電容! 還有請先看版規與多爬文! 希望不是來這邊求的答案而已! 歡迎共同討論分享多多交流! 謝謝!

楼主:
是電容!喔!
試試看

楼主:
剛換掉場效電晶體 SSS6N60A

剛換掉場效電晶體 SSS6N60A
電源指示LED不再閃爍
但電壓+5v (紅)在3.8~6.2v之間跳動
+24v(紫)亦是跳動
+15v(黃)亦是跳動
-15v(橘)亦是跳動

電容最大的一顆 是日立 150uF 400vcd  HP3 85度C
是這顆電容掛了嗎?

楼主:
POWER SUPPL 型號是KTX-3326-2A

POWER SUPPL 型號是KTX-3326-2A
公司 KENTEX 似乎是
公司名稱 信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KENTEX ELECTRONIC CO., LTD.
公司電話 886-2-22215252
公司傳真 886-2-22225948
電子郵件 kentex@ms3.hinet.net
公司網址 www.kentex.com.tw
公司簡述 主要產品︰
整流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電池充電器。

但是這家廠商似乎收到了 找不到資料
只好發揮DIY精神 死馬當活馬醫了

楼主:
換掉場效電晶體 SSS6N60A

換掉場效電晶體 SSS6N60A
接上掃瞄器 冷陰極管閃爍不完全亮
其餘也無開機掃瞄的動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電源管理IC(PWM IC)是好的還是壞的
不然就是查光耦是否正常

楼主:
查電源管理IC(PWM IC)是好的還是壞的

1. 電源管理IC(PWM IC)
KA3842B  PWM Controller,Current Mode,500KHz,1000mA,DIP8
2. 光耦 4N35  Industry Standard Single Channel 6 Pin DIP Optocoupler

找時間換掉 試試看

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