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歌林30吋LCD-TV(NLC30C1A)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7):
前幾天一個客人送來一台歌林30"LCD(NLC30C1A),主述:電視看一看會有聲無影,再開有時會好有時不會好,現在完全是有聲無影的狀態,仔細看了面板一下,沒破(這很重要,以免萬一面板是破的,客人又走了,這個責任該誰扛)接信號後送電,正如客人所講得一樣:有聲無影,OK!知道了大概的方向。心裡暗爽,今天的生活費又有了。送走客人後,二話不說,立刻拆機
這就是拆開後的背板

高壓板在鐵板裡面

再把鐵框拆開就看到高壓板全貌

因為幾乎已經確定是高壓板的問題,所以重點集中在高壓板,先從高壓板的外觀判斷,沒有零件爆掉,PCB沒有焦黃,會高熱的部分檢查是否有冷焊的情形,以上的初步目視檢查都OK!

拿出我的新寶貝:UT61C數字電錶撥到歐姆檔,先從變壓器開始量起,運氣真好,第二個變壓器就抓到了

拆下後用電錶再確定一次
這一組是好的

這一組是壞的

在台灣的拍賣上,找不到此型的變壓器,上到敵岸的淘寶網搜尋,結果有一缸子變壓器跑出來,對岸真是維修者的天堂啊!,但是2個變壓器要RMB$25元,再加上運費RMB$35元,合起來將近NT$300元,太貴了
只好向在媽咪的同好們求助,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18607-1-1.html,馬上就有〝playart〞大大伸出援手,願意無償割愛2個變壓器 ,聯絡了playart大大,地址給了他,果然第二天就收到東西了,十分的高興,我將兩個變壓器放在一起比較,雖然編號不是一模一樣,但是應該可以代用

換好之後,趕緊將AD板、TUNER及電源板插好,鎖回去,滿心期待的送電試機,果然螢幕亮了起來,但是..............但是...

那三個黑圈不是我做的特殊效果,是...............真的面板壞了, 哇!心情沮喪到了極點,真想拿把錘子把它給砸了。把它全部組立回去,心存僥倖的想說會不會全部組裝好後它就好了,答案是:

唉!這下別玩了,跟客戶有的盧了
這個案例明確的告訴我們:.....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今天的生活費又飛了
PS:辜負了playart大大的一番美意,但是還是要很大聲的告訴playart:   ..........................
PS2:想起了shunxing的這個案例http://bbs.pigoo.com/thread-18540-1-1.html我還虧他:〝可以放在門口當成警告客人要小心面板碰撞的活廣告〞這下子我放在門口的比你還大台哩!南北亨哈二將

网友A:
唉~忙了這麼久結果是面板故障!!!建議還是要先試看看是否為面板故障?才值得維修
掏寶~~太貴了算起來比買一快新品來拆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忙了這麼久結果是面板故障!!!建議還是要先試看看是否為面板故障?才值得維修
掏寶~~太貴了算起來比買一快新品來拆還貴!!!

1.我也是想先看看面板有無故障,但奈何手上沒有可替換的高壓板,只好先修好再看看喽
2.在掏寶~~太貴了算起來比買一快新品來拆還貴!!! ............但是新品沒那麼便宜啦,一片普通報價大概都要大約RMB$200元,如果playart大大沒有伸出援手的話,我應該會買一片新品來拆,剩下的材料當備品了

网友:
客人自己載的嗎?如果是的話.....那真的有的盧了
有可能客人在運送過程壓到了......
我勸你先把故障復原把..然後跟客戶說~~
有用好的電子版測試過..但你的面板有問題阿(把有問題的照片給他看).
請他搬回吧..反正也拿不到工錢...除非你有辦法硬凹.....凹到檢測費...

网友B:
問一下,我也有修到這個情形,不過我把它放著2-3天,黑色竟然會變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一下,我也有修到這個情形,不過我把它放著2-3天,黑色竟然會變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那市面板壓壞了或是撞壞了......你可以拿有畫面的面板然後送電...
再來值要大力的把面板壓下去...就會造成這種故障了....
所以~~我再維修的時候下面都有放毛毯..我的維修實例都可以看到....
避免下面有異物..造成把面板壓壞了...

如果是客人自己載來的..你想他的面板會如何放...
一定是面版向下的..如果下面有東西~~這種內傷~~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真有你的,這也不失是一個辦法,待我激動的心情平復後,再來考慮,我現在還是滿嘴的XXX(你知道XXX是啥意思吧!
另外t56uig大大說放個2-3天黑色會變少耶!我也來試試看(你趕緊去看看你的天狗日全食把太陽吐出來了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真有你的,這也不失是一個辦法,待我激動的心情平復後,再來考慮,我現在還是滿嘴的XXX(你知道XXX是啥意思吧!
另外t56uig大大說放個2-3天黑色會變少耶!我也來試試看(你趕緊去看看你的天狗日全食把太陽吐出來了 ...

我知道你的XXX是什摸意思~~~~
會變少?也只有一點點吧....別想太多了~~~那種狀況是不會好的.....
而且我的天狗日食沒把太陽給吐出來耶(吐出來還得了..變白屏嗎....)

网友:
天狗日食~ 肯定是沒救了~不用試了(我這裡好多啊n_028| )

网友:
換變壓器時,打阻值確定個繞阻的阻抗相近,代換上就沒什麼疑慮。
之前shunxing大曾說過。

面板壞這樣,跟客戶硬ㄠ了。那是面板內部那部分顯示單元的電晶體被壓爆了、液晶被壓散了,沒轍!

网友:
在問一下,如果本來是好的面板,會不會因為我們在測試時,面板向下,
測試太久,而導至溫度太高,而變黑,都沒壓到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沒遇過這種情形,你偷偷的問一下shunxing大大看看,要不請他幫你試試看,悶它個2天看會不會變黑,再來寫一個實驗案例,嘉惠我們這些後進

网友:
不會變黑.....只要不去壓到面板..向下反而不會發燙....因為熱源是從燈管來的....
面板本身不會發燙.....

所以我才說面板都用毛毯保護...就算壓下去(不能太大力耶)~~也有柔軟度保護面板...

楼主:
照片又放太大了,還好wish大大不在家沒看到,要不然又要我去.......

网友:
我例!修到這第步,看到面板這樣可真會吐血,這台沒救了。

网友:
沒看到不敢確定,不過要壓成這樣,裡面的SPACER、TFT跟CF的線路可能都壓傷了...

用FULL SCREEN RGB看看是不是有暈開的圓形狀,不過這麼嚴重,大概沒救了...

可以用15X放大鏡看~~

楼主:
嗚嗚嗚.............你們不要再說了,嗚嗚嗚.............不要再說了,讓我去死吧...........
.
.
.
.
.
.
好了!擦乾眼淚,-收拾好心情,該幹嘛還得幹嘛,工作去喽,要不然今天沒飯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以說你要準備能點一根燈管的INVERTER阿,拆下外殼後可以馬上點來看~~

不過TV我沒有可以只點一根燈管的INVERTER,點兩根的有

MONITER我很多,有需要我可以送你一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小弟在此先向suneku大大表示感謝,等下次去台南的蓮霧鄉拔蓮霧時,一定彎過去跟您拿一根燈管的,真好,又賺到一根燈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  現在很少白蓮霧了  以前還看到很多~~

其實阿~ 如果這面板不是壓傷而是裡面有氣泡的話,是可以嘗試修復的

不過那要工廠才有~~ 真空脫泡機~~  當然也要脫得掉才行...

网友:
ㄏㄏ~~~~這高壓版~ 問題真多~~~

网友:
請教suneku 大,什麼原因會造成"面板不是壓傷而是裡面有氣泡"這樣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1. 液晶外漏
2.液晶滴量過低
3.製程殘留物因高熱造成液晶起泡

网友:
這台跟奇美n-5301一模一樣..

网友:
基本上在LCD廠, 在檢測的時候就會把面內bubble 給打掉了
因為真空加壓脫泡加oven 能夠成功把面內bubble 給脫掉的.
我目前在廠內還沒看到過; 但之前有看過把CF和TFT 拆開的樣子.

真空加壓脫泡在偏光板部份成功率比較高. 面內bubble的要rework 成本太高了
CostDown 當道之下, 不如加強檢測, 將loss減到最低

网友:
笑出來了哈哈~~~ 變壓器應該是 前面寫 4009就可以代用了... 之前有換過

网友:
阿Ben大修到這一台還真的是無言了
這樣是不是只能退休了~~(白工)
不過還是感些分享這一些
讓有在執業的同仁可以多注意

网友:
大大主機板還在嗎~~

网友(2010-07-05):
嘩,我的Roger 30" LCD TV和你的是差不多一樣的,但壞的地方好像和你的不一樣。

网友:
我現在學你一樣檢查一下各個變壓器,希望可以好似你咁看到壞的部分。

网友(2010-11-23):
液晶bubble,這種現象是沒救的,不可能會恢復的啦~面板沒救了...

网友:
液晶bubble,面板沒救了...

网友(2010-12-25):
哇,收客人送修這一台,沒聲沒影的,開機要等老半天.現在己經不開了.
很難查的說.
大大有沒有人有AD板可以借測的?
有比較才能修的出來啊

网友(2011-09-09):
感謝這麼多的先進發表宏論  無私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還有這麼圓的面板故障,還一次3個,真的不能修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試過是不會,但是我底下有墊東西,可能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