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unview 32吋 高壓

楼主(2010-01-27):
有聲無影,

挖不到 390歐 只好架一個粗又勇的

挖不到 390歐 只好架一個粗又勇的

翻來測一下 ok

翻來測一下 ok

网友:
感謝BIG_OLD_2大您分享的維修實例。

圖片記得改為800*600規格。

网友:
怎麼  查到要接  390歐母的呢  沒說明一下

网友:
對呀
我也很想知到

楼主:
旁邊焦掉 隱約看到39後面看不見 直接用猜的 矇重了

网友:
這樣也行~~
大大這麼大個電阻實在非常突兀阿
感謝分享阿

网友:
大大運氣真好,還可以矇到電阻故障。
換大顆一點的電阻,下次應該就不會再故障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如果是我的話 , 我會串上一電流錶 !!!

看一下這裡的電流是多少 ???

如果電流有明顯的偏高 , 那表示其他的地方可能也可問題 !!!

楼主:
說真的我很想測電流,只是很麻煩 ,目前考慮想買的是鉤式A DC電流表,價錢實在 做到現在工具一直買 ,越買越貴 最盡量好像變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說量測電流會很麻煩 ???

這裡的電路是 DC 的電壓吧 !!

直接用三用電錶串在這電阻上 !!!

這樣就可看出電流是多少了 !!!

楼主:
抱歉我是想測整體的耗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應該不用測吧 !!!

機台後殼上就會有標明了 !!!

楼主:
不確定 ,我只是對整體的耗電比較有興趣 ,至於那顆電阻的電流,太小了應該也只是訊號電壓的問題,CCFL EEFL  LED 驅動新管跟舊管,耗電差異,這些我比較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