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b-4開機電源燈有亮無畫面液晶螢幕維修

楼主(2010-01-27):
維修日期:2010年01月11日
完修日期:2010年01月13日
產品:ViewSonic
型號:VA1912wb-4
故障原因:開機電源燈有亮無畫面
維修概述:
這台ViewSonic VA1912wb-4是一個住校生趁放寒假返家抱回來修的,又是剛從戰場上英勇作戰負傷後送的夜鷹(三隻鳥),
值得表揚身為醫護的人就要盡全力的搶救了。
看出廠日期應該尚未過保,不過聽客戶說已註冊的資料查不到乾脆送修(圖一) ,
初步檢測開機電源燈有亮無畫面,無訊號時燈由綠轉為橘,當接收到訊號時再由橘轉為綠,概略了解維修方向。
開始動工開啟後外蓋這是奇美代工的板子電源高壓板DAC-19M005,理應可以與奇美CMV 938A,CMV 946A 共用(圖二、三、四)
目視發現P+I有二顆C204、CE101  220uf/25V 凸頂,解焊下測其容質各為2.4uf及0.5uf失容。(圖五)
更換新品(圖六)
更換新品為220uf/35V後,上市電測通往AD的5V及13.8V確實是有,正確電壓值(由於整理資料太晚手抄紙不知丟到那理去了)
趨近於5V及13.8V,可以確定AD沒問題。
針對P+I高壓部分作檢測由5V及13.8V依線路反向追查,測來測去眼一花、手一抖誰知道將5V及13.8V
搭到一條線上,造成5V短路沒了。又多加了一項工作,再找5V發現F101保險絲斷路,更換新品後測5V出來了。(圖七)
繼續前項工作測至高壓區沒電壓發現F200保險絲斷路(圖八)
更換新品後測高壓區有電壓了,接上視訊上市電開啟電源畫面出來了(圖九)
畫面顏色是正常的,因面板上加層護片,照相反光所造成的。
OK 完修---------又可以上戰場繼續作戰------------------

PS:此篇維修文因一時筆誤,將斷路誤寫為短路,
   經Jeanshyen大指點有重新修正過,見諒!

网友:
很好的實例說明 !!!

不過以下有些問題想問你 !!!

[再找5V發現F101保險絲短路]

[繼續前項工作測至高壓區沒電壓發現F200保險絲短路]

這個指的是 ???

网友:
應該是筆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概述的不清楚
測棒測5V那支腳時斜碰到13.8V
F101保險絲是5V前方一個保護元件,所以它斷路了。
另外高壓區沒電壓才查到F200保險絲斷路

PS:因J大提醒修正了短路為斷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正確的說法是 [斷路] 哦 !!!

因為保險絲本來就是導通的狀態 !!!

你再你細想一想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搞錯了
正確的說法是 [斷路]
謝謝J大指點
趕快重新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故意找碴哦 !!!

只是論壇上有很多人分不清楚 !!!

短路 , 斷路 , 開路 , 閉路 !!! (這個比較少用) !!

[ 短路 ] 我個人對電路的解釋是  [ 不該導通而導通 ]

[ 斷路 ]  [ 該導通而沒有導通 ]

開路 = 斷路
短路 = 閉路

楼主:
對不起先閱覽過的大大們!
斷路與短路是很清楚,一時搞混
原先還不知J大提醒"短路"兩字
現在已重新修正好了
再次說聲對不起

网友:
恭喜樓主維修好了....現在基板做的很細...一個不小心(其實修理時是真的粉小心)但是.運氣有時還真的不好...一抖...就親倒了...都有機會發生...很棒的維修實例.....

网友:
年紀大了想不抖都很難

网友:
感謝分享這麼棒的維修流程&經驗

楼主:
唉!人上了年紀要服輸----
眼花要掛眼鏡才能看清楚
心不專、氣不定手就抖起來
腦袋想的,手又不聽指揮糊亂敲
一字之差就差了十萬八千里
校稿時眼、腦又不盡職
經前輩指點腦袋又不清(糊了),再加上眼睛又看花
這次真是糗大了--------------------------------
以後還是要專心點-----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 5 年級的 , 應該也算是老字輩了吧 !!
我通常不會明白的指正錯誤的地方 !!
但會用重點的提示的方式 , 這樣應該印象比較深刻吧 !!
而且聽的懂得的人, 應該也算是內行人吧 !!
希望你不要見怪 !!!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比起老就不好意思,我是四年級生
說實在多虧J大你第一時間先提醒我
否則誤導了其他人的思路就不好了,
那就失去參考價值,還是說聲謝謝!

网友:
維修時的確要看清楚小心為上~~不然就是幫自己加做免錢的工作了
感謝大大分享說明的很清楚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說明的很清楚
圖文並茂

网友:
F101, F200 FUSE 其耐電流是多少呢?! 如沒有怎麼替代,請那位大大告知一下3Q!!

网友(2010-05-17):
回复 网友G:

這一台跟奇美 cmv 946a 是一樣的,常壞的就是電容 220uf/25V跟40t03gp以及f200保險絲,

算是通病...f200當時我是用保險電阻2a取代,因為不是貼片所以很小心做了絕緣處理,

至今已快一年還未回修過,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比起老就不好意思,我是四年級生
.
.
那就失去參考價值,還是說聲謝謝!

吼!都快一甲子了?
想必您玩電也玩了n年了!
圖文並茂又學到了!
謝謝您的分享哦!

网友:
測量電壓時要注意表棒的絕緣,避免碰觸其他線路或接腳。

网友(2010-07-05):
請問大大F200保險私規格是多少的嗎?
P大說的2A,請問您的伏特數是多少的嗎?
感謝喔!

网友:
恭喜完修喔~哇這麼小的保險絲都被你找出來.功力真好n_148|

网友(2010-08-09):
請問~
我有兩台 946A 都是壞 40T03GP 30V/28A 燒毀
因為我附近電料行問了很多家幾乎都沒賣~連同電壓同規格都沒有
但有一顆安培數超大不知道是否能拿來代用
STP80NE06-10 60V/80A
謝謝~

网友:
規格高的可代規格低的,要確認包裝是否一樣,可試試看

网友:
C204、CE101、F200更換後就正常了。
測出來5V約5.01V
13V約12.28V

网友(2010-10-29):
謝謝分享這麼好的圖片解說、感謝!再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夠精彩!!
   很好玩吧?!
       給它越玩越大!!

网友:
這一款的大致故障點均同~~~
多爬文多學習~~

网友:
這台好像都會有此問題~故障點相同

网友(2011-02-08):
之前小弟有一篇也是一樣問題想說再拿出來看看,
沒想到和大大一樣,不小心去把13.5V和5V接觸到,現在沒有5V,而13.5V也變成8.5V..
小弟有按照文章中的方法去找保險絲,但我保險絲(F100.F101.F200)都沒有斷耶...
可以請問一下大大會是?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那13.8V的電壓可能本來就不足,現在沒有5V,而13.8V也變成8.5V
方向先解決 P+I 檢測正面電容容質有不足的,最好我都是拆下來就換新品
13.8V的電壓仍沒出來,就要從背面13.8V、5V 反向追查了
那二個 40T03GP  MOSFET  也很容易壞拆下來量看看-------加油

网友(2011-06-17):
本來對三支鳥的有好印象,但一看原來也是奇美作的,還好大家都有好的修理,而且都修成功,恭喜大家。

网友:
大大這帖造福好多人!!謝謝!!

网友:
LCD 銀幕越來越普及,多一相知識多一項技能

网友(2011-10-31):
這一台都一定爆C204&CE101這兩顆電容
如果不想再爆可以找耐壓和容量稍微大一點
爆掉之後負載電流過高就把高壓的貼片保險絲F200燒掉
也有可能會把Q205&Q206 燒壞
主要故障問題都是背光不亮 高壓部分的電路零件電容故障造成電晶體和保險絲燒毀:)

网友(2012-01-11):
我也完修一台~一樣是F200的保險絲斷路!
感謝樓主發這麼實用的文~

网友(2012-03-21):
恭喜完修^^  量測電壓都要注意  = =如果是液晶電視  這樣抖到 = =通常都燒一堆

网友:
爬了此文.功力倍增..
之前都是電容換調不亮就直接換版子..
浪費了資源.功力也只是如此..
此版真的受益良多..比起拜師學藝學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