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

楼主(2010-01-27):
ST公司都不知道!這是什麼零件!是用在power spl175的電路上,我是想知道是這什麼型號!這樣才能買零件!因為上面的號碼只是mark 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始在PCB板上的印刷是什麼呢?Q?D?還是其他?
有可能是電晶體,也有可能是共陰蕭特基之類的,都有可能。

网友:
ST原廠都不知道的東西...
難道是仿貨

网友:
查不到耶~~~這是從什摸東西拆下來的?

网友:
可以來張電晶體附近的正反面電路圖嗎??
以及簡述負載端控制蝦米東西~
這顆真的找不到...連google都出動了~點到20幾頁都看到差不多的東西

网友:
相關資料:
http://www.haifeng.idv.tw/leo/cgi-bin/topic.cgi?forum=114&topic=372

所以應該是電源版在用的零件?

楼主:
我當然知道是用在電源電路上,但是查不到DATASHEET

网友:
您可以提供這是什麼東西內用的元件麼? 廠牌? 型號? 電路板照片正反面?
以利大家幫助你解決您的問題!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然知道是用在電源電路上,但是查不到DATASHEET

電源...該不會是BENQ的吧....
如果是在主電源部分的話~~~那這東西就是MOSFET阿.....
如果以MOSFET的檢查方式確認他是壞的在來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也未必是MOS,很難講。有可能是BJT、蕭特基、MOS,都有可能。
shunxing大您說用MOS的檢測方式......或許真的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左G、中D、右S,未觸發G之前D、S不能通.......MOS
左B、中C、右E,無論如何C、E不能通..........BJT
左A、中K、右A,無論如何兩側的A絕對不會導通,個別和中間的K單向導通.....共陰蕭特基
 僅能就這些方式慢慢篩檢。

网友(2010-04-22):
看起來像二極體,如有PCB圖片比較好判定

网友:
用交流矽控管 方式量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