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您的除濕機安檢了嗎!

楼主(2010-01-27):
您的除濕機安檢了嗎!

网友:
挖~~~~KJ-K50B這台我修過耶....壓縮機的線路壓接要是沒換新會影起電線走火
鋁銅排..也是很慘~~卡納摸厚的贓東西...還能運轉..夠神奇的

楼主:
最進一個月在雲林燒了兩台!
原廠可以免費檢查.

网友:
好幾年前滴事嘞.還好本人販賣滴都有做客戶資料叫原廠去到府更換零件

网友:
又累死人啦
又要幫客人轉送回原廠
:Q

网友:
大同的除濕機有四型要安檢:
型號分別是---->>>TWD-660B
                                TWD-500B
                                TWD-510B
                                TWD-511B
                                TWD-711B
請各位檢查一下自家的除濕機吧!!

网友(2010-02-28):
  這麼多家廠商除濕機火燒,其原因是基板上的電容器發生短路,為何同時會有這麼多家,因為都是同一家公司做的OEM產品,現在該電容已改成安規電容,有異常時電容本身會開路,必免火燒

楼主(2010-05-29):
這幾天消保官又發佈除濕機安檢訊息!
您家的除濕機安檢了嗎!

网友:
前陣子也是因為看到這篇,趕快叫修,
看他只換了上面的一塊電路板
後來才敢放心的開下去除溼。
感謝大大的告知。

网友:
新聞有報導喔!!

好像繼電器和電容出狀況,無法承受瞬間大電流而造成短路,進而引發燒機..

而一般消費者把除溼機打開,也不太去注意它運轉的狀況,就把它丟著,才會造成危險....

梅雨季節快到了,如有要用除溼機,最好先查一下是否在檢測之列了!!

网友:
其實~~~~這些低價的除濕機.....就算那些東西都換了~~還是會燒機.......
畢竟用的東西.......嚴格來說~~~都不是在標準規範裡面.....
電容換的話~~還可以在規範里...但~~繼電器這種東西....這麼大的啟動電流...
居然只使用這麼小一顆的傳統繼電器...而不是使用冷氣在用的那種比較大型的繼電器...
這就跟我之前遇到的那台冷凍庫差不多了阿~~~
只差別那台是被我判斷保養之後進水引起~~
如果不是進水引起...我看~~~以後冷凍庫的便宜電控~~也要安檢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38-1-2.html

网友:
我應該把家裡那台日本進口三菱除濕機拆開來看
看日本貨用的料有沒有比較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怕燒機機的話,是否要自行更換電容和繼電器
原廠更換的不知是否就可能解決問題,真的很怕燒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怕燒機機的話,是否要自行更換電容和繼電器
原廠更換的不知是否就可能解決問題,真的很怕燒起來

你怕燒~~~那你改成電磁接觸器就不會燒了~~~~只是~~~很大聲就是了....
說實在的~這種東西~~正常來說~~~因該會有安裝一顆慢熔保險絲...
遇到因接點異常~啟動電流再長時間過大會燒毀阿~~~怎麼不見這設計呢??
該不會怕消費說~~這產品怎摸設計的這濫吧....
真的要安全~~~現在都有貼片式的溫度保險絲~~怎麼不見安裝在易燃位置??

网友(2011-02-19):
好可怕喔!! 電容&繼電器都會花火,那還有瞎咪東西保險?

网友:
替除濕機加個過載保護斷路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