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播放畫面黑白跳動--發問

楼主(2010-01-27):
在待機時(片子未放入)畫面就會一直跳動

要是挑片的問題應該是播放影片才會這樣吧

可是我在待機畫面就是黑白然後一直在跳動

經過上網查了一下因該是格式跑掉的問題....但是原本大同的遙控器壞掉了  只好拿別台的遙控器亂按看看
沒想到有一顆按鍵調回NTSC就部會跳動了。
現在的問題是....畫面依然是黑白的  只是不跳動了  ......=.=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一下呢

网友:
這個還是設定的問題再試看看

网友:
如果選在PAL就會黑白上下跳動
,選在NTSC就不會了。
您可以再按按那個鍵看看能不能選到<自動>,
一般都是<PAL ><NTSC><自動>三種再循環的。

恢復出廠設定值也是可以一試的方法.....

网友:
進入目錄選單-視頻輸出- 不同廠牌 選項不相同- 有的是視頻分量開即可  .有的是要看你接到對應的電視接輸入端  例如 S端子  YUV   RGB  VGA    如果還不知道那就一個一個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