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集極電路、提昇電阻、高阻抗

楼主(2010-01-28):
開集極電路、提昇電阻、高阻抗
在很多電子的說明文件裏都會看到"開集極"這樣的名詞。
非本科系的人看到十個有九個都不懂。

今天來說明一下開集極電路。
電晶體之前 W 大有講過了,開集極電路就是它的一種應用。

一顆電晶體有三極 B,E,C
開集極電路,就是把 E 直接連到地,B 是你的控制。

這會不會很奇怪?
一個電晶體有三腳,卻只接了2腳。
沒錯,這就是最基本的開集極電路。
而這沒接的c, 就直接拉到ic外面讓你使用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 B 讓電晶體導通時,
C 是等於直接接到地去。這時電流可以由外面流到 E (接地了)去。
這時,相對於輸出來說,就是 0(low).

那如果 B 讓電晶體不通時呢?
C 這點,等於"浮接",什麼都不是。而這個有一個名詞叫做高阻抗(Hi-Z)
那如果我想要讓c點在這時候的輸出, 對我有 1(HI)的意義時,我怎麼辦?
就"拉一支電阻"到 VCC 去。
那是不是當電晶體不通時,c這點的電壓就是 VCC 了?
而這支電阻. 就叫"提昇電阻"

ps. 在數位的領域使用電晶體, 都不是用在"線性區"

网友A:
這學期學單晶片......還好是用實習板....廠商都做好了!就沒那問題。
不然,真的班上沒幾個同學知道開集極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開汲極是什麼東西,用P0真的會搞不清楚狀況(開汲極),沒加提升電阻,然後跟老師說為什麼電路不會動。
開集極:
開汲極:
印象中三態閘也有用到開集極。

楼主:
哈. 你都說到三態了n_131|
1.什麼叫做三態?
2.分別有什麼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學期學單晶片......還好是用實習板....廠商都做好了!就沒那問題。
不然,真的班上沒幾個同學知道開集極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開汲極是什麼東西,用P0真的會搞不清楚狀況(開汲極),沒加提升電阻,然後跟老師說為什麼電路不會動。

當學生的可能只有幾個人懂拉~~其他的~~我感保證都在混日子的.....
遇到太多了......
不過說真的~~~~我好多~~~看不懂~~~雖然學過~~我都忘了.....
我只知道電要怎摸跑~~~~還有就是~~學校教的東西~~有些東西會害死人
例如電路圖...我感保證~~第2張圖一定一大堆人不會接線....要是照你的電路圖接下去..
不知道會燒掉什摸東西.....
第一張還好~~至少是標準的...因為有"限流電阻"阿..要是沒那顆電阻~~下面電路一樣燒光光....
很多人都會把"限流電阻"給忘了~~~~說真的~~我也忘光了~~~~但還是知道有這樣東西存在...

网友:
感謝逃兵大與 s 大的分享! 讓大家多多吸收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面那張圖的邏輯閘就是三態閘,所謂三態有:1.high 2.low 3.高阻抗共三種狀態。
圖中1為輸入、2為控制腳(當為低電位時則3輸出為高阻抗狀態,高電位時則允許1輸入的狀態由3輸出,這時整個等效圖就如同第二張圖,為一個緩衝器buffer)、3為邏輯輸出。
圖一                                                圖二(1為輸入,3為輸出)
功用啊!目前我是想到記憶體顆粒單元的選擇在使用。用多工器控制每個記憶單元的三態閘,再用三態閘控制記憶體單元。粗略像下圖畫的,一定有地方畫錯,但不影響基本精神。

突然讓我又想到數位邏輯....原本以為這學期會被當掉數位邏輯,沒想到出乎意料的高分9X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不不.
我想 Hi, Low 這兩態,對入門的新手都不會有問題。
可是那個 Hi-Z 是什麼東西?
在電路上,會有什麼地方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Hi-Z?
逃兵大您說的在我圖中的哪個地方啊?
圖三的圖肯定有地方錯,但不會影響基本概念的,藍色框的就是三態閘,綠色框的就是記憶體顆粒1K*8,我是畫簡圖的,我假定資料匯流排為八條線,所以三態閘在每個記憶體顆粒底下就會有八顆,但我只畫一顆。
假設我們要存取1號記憶體,那我們就令1號記憶體底下的三態閘enable(令控制腳致能),這時1號記憶體的資料就會從三態閘輸出,送到資料匯流排。

三態一般都用在當緩衝器使用,還有沒有其他應用......還沒看過其它應用面,想不到耶!

楼主:
三態. 是 Hi, Low, Hi-Z 三態.
那 Hi, 跟 Low 各有它的功用為 enable 跟 disable 或是 input 跟 output 的"對比"
那中間有個 Hi-Z 呢?
它在控制上代表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態. 是 Hi, Low, Hi-Z 三態.
那 Hi, 跟 Low 各有它的功用為 enable 跟 disable 或是 input 跟 output 的"對比"
那中間有個 Hi-Z 呢?
它在控制上代表什麼呢?

逃兵大.....你~~~~該不會在出題目吧??

我已經看的很暈了.....在看下去我的頭快發燒了.....

网友:
嗯,這個我也不會
但可以參考看看LS245反而會讓人看的更清楚一點
為什麼會有三態的存在
尤其是一個BUS上,使用LS244和LS245會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只有一條BUS卻有一堆輸入,用什麼方式來隔離呢

以下純屬猜測
高阻抗可以讓他的輸出形同斷路
通常用於兩個以上輸出接在同一個BUS的情況
做為來源切換
可進行雙向匯流排作為匯流排隔離避免衝突
請參考LS245的圖形就會比較了解

但真要使用的話,可以拿來作很多另類用途的,
如LED或小型繼電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喔!了解了!原來高阻抗也叫做Hi-Z state!
Hi-Z也是一樣,只有high、low準位,有分兩種,一種是低態致能、另外一種是高態致能,我上面畫的就是高態致能囉.....
---------------------給大家看的---------------------------------------------------------
下圖是高態(high)致能的三態閘,當Hi-Z控制腳為高準位時,整個三態閘就變成是一個單純的緩衝器(buffer),反之,則輸出為高阻抗。
當變為緩衝器時,就把它當成一條導線;當變為高阻抗時,這時就把它當成一條斷掉的線就好了。
下圖則是低態(low)致能的三態閘,當當Hi-Z控制腳為低準位時,整個三態閘就變成是一個單純的緩衝器(buffer),反之,則輸出為高阻抗。
當變為緩衝器時,就把它當成一條導線;當變為高阻抗時,這時就把它當成一條斷掉的線就好了。

楼主:
在這邊的 Hi-Z 是  legion 說的情況。

想一下在開關,有 ON-OFF 兩態,那第三態是什麼?
第三態就是"沒接"。

我在以前的觀念是:沒接,那不就等於 LOW 嗎?(或是說 OFF)
其實在數位裏,除了 0/1 之外,就這個"沒接"的 Hi-Z 的狀態。
很多人沒搞懂,也許連聽都沒聽過。

以  legion 所舉的例子就很好。以 LS245 來看。
bus 不是向左,就是向右。那我如果要"斷開"呢?就讓它"浮接"也就是 Hi-Z, 高阻抗。也就是你的開集極輸出,而電晶體關閉不導通,卻沒有接上"提昇電阻"的時候的狀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為你提到了"喔!了解了!原來高阻抗也叫做Hi-Z state!"

那這又生另一個問題。
什麼叫"阻抗",能用比較簡單的解釋法來解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阻抗.....就是電阻囉!......電流流過去的阻力,如同河流,越寬的河道,單位時間流過去的水就越多,但越窄的河道(或是河道內石頭一大堆),這時單位時間能夠流過去的水就比較少了,就出現「阻抗」了。

那高阻抗就等於遇到一顆歐姆數非常大的電阻,甚至趨近於無窮大,電流流不過去,就會如同沒接通一樣(斷路)。

楼主:
其實,你在電子學中,你只會看到"電阻"這個名詞。
到了電路學,你才會看到"阻抗"這個名詞。

而電阻,我們通常會寫 R
阻抗,我們會寫 Z

R 是固定的值。
Z 是不變的值。

再來,找一下資料,什麼情況下 Z 是會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交流......虛功!或是震盪。印象最深的只記得教我們基本電學的老師說過.....P是消耗在電阻上、Q是消耗在L或C上面,P+Q就是Z(實功+虛功=總功率)。
Z的阻值會變動是因為頻率的關係。

网友:
阻抗 = 電路中電阻、電感、電容對交流電路的阻礙作用

既然提到電容跟電感就有容抗跟感抗,當訊號頻率上升,

容抗就會降低而感抗會升高,頻率不同就會有不同阻抗(Z),

而純電阻的阻抗不隨頻率變化...隨便說說...."緊酸"...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不錯喔。
消失一段時間後重新出關的P大果然說得很清楚喔。

可是普通看到的書,你會看到”大訊號”跟”小訊號”這也是說在阻值的看法,要看電阻還是阻抗的用詞上要體會一下的。

网友(2011-01-02):
立論精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