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震盪器的良與故障?

楼主(2010-01-28):
石英震盪器
請問!!要怎樣知道一個震盪器的好壞!!

网友:
兩端的電壓差距,不能過大、也不能過小。(要依經驗判斷,也很難說!在沒有示波器的情況下,只能夠這樣粗略判斷,但有時也會遇到有電壓、無波形的情況。)
下面是有關石英震盪器的一些原理。用三用電表打歐姆檔量晶振,絕對不能夠出現阻抗,有阻抗.....晶振損毀。
http://www.go-gddq.com/html/2006-01/393355.htm

楼主:
如果用示波器量的話呢???
我該怎樣接!!
要看哪些數據!!
(我連示波器的用法都有點生疏@@搞不懂之前在量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電壓先調小、時基也是一樣。但前提是你要量多少的頻率(頻率太高,示波器量不到)。
這時晶振一定不能拆下來,需在電路板上活電量測。
示波器探棒(也有可能是鱷魚夾、或是用勾的)的負極接地(找雜訊干擾最小的接地),正極則接震盪器任一腳,便可以量出你要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壓先調小、時基也是一樣。但前提是你要量多少的頻率(頻率太高,示波器量不到)。
這時晶振一定不能拆下來,需在電路板上活電量測。
示波器探棒(也有可能是鱷魚夾、或是用勾的)的負極接地(找雜訊干擾最小的接地),正極則接震盪器 ...

一般石英晶體頻率很少高於 50MHz 用示波噐怎會量不到, 只是有些電路 (或者Q值太高) 在示波器探棒接觸剎那就停止震盪, 那時只可以用頻譜分析儀在近距離但不接觸情况下測試.
還有如果有高頻訊號產生器亦可以除下石英晶體後將相同頻率注入電路 (石英其中一脚為輸入) 如果電路恢復正常則為石英晶體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謝謝大大您的指正!
測晶振可以頻譜分析儀的探棒隔空近距離測試?.........不知道有這樣玩的耶!

网友:
你誤解了,
頻譜分析儀和示波器是不同的東西.

网友:
頻譜分析,就是分析你現在探針所接收進來的訊號在那個頻率。
比較像你用傅立葉轉過的那個意思。
不過,它的那個 peak 看起來比較像波德圖。

手上有一台,輸出要接到示波器的頻譜。
可是我只有一台 TDS2022 的示波器。要拆來拆去很麻煩,很少去使用它了。

那為什麼說示波器無法量這個振盪?
因為示波器的探棒裏面有個電容。
雖然很小。也因為它很小,所以在高頻時,會造成振盪的頻點跑掉。也就讓你量測造成不確定了。

而頻譜或是計頻器本身的探棒或是天線是採用無線接收,或是一個"無限大的阻抗"造成的輸入端。
沒有電容的影響,所以可以量到它的正確的頻率(假設不計較"誤差"[註1])。

所以,如果以後有人考你,你的石英頻率怎麼量。除非你有在你的線路經過隔離,如not gate
不然你說你是用示波器量測的話,這一題就沒有分了。

註1. 為什麼我把"誤差"括號起來?
這是因為誤差的定義是"量測值-真值"
問題就在我們根本無法取得"真值"所以只能說不確定度
所以我把它括起來。因為它不是一個較正確的說法,但卻是個讓人比較容易了解的名詞。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示波器本身的先天條件問題,不能直接量晶振,那我們可以調整示波器的那個電容嗎?或是將它消掉?還是要改探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石英晶體頻率很少高於 50MHz 用示波噐怎會量不到, 只是有些電路 (或者Q值太高) 在示波器探棒接觸剎那就停止震盪, 那時只可以用頻譜分析儀在近距離但不接觸情况下測試.
還有如果有高頻訊號產生器亦可以除下石英 ...

說實在的~~~我如果沒有敗那台100MZ的示波器...還用20MZ的....幾乎是量不到...
因為主機板幾乎都是24MZ的阿.....除了2個..一個32KZ..另一個是14.318MZ.....
其他的~~~~量不到...筆電的話~就有6MZ跟8MZ的....
說真的~~~我敗了那台~~電表..可以量到220MZ...示波器....只能拿來量動作了...
因為~~那電表~~居然還可以測量動作頻率(只能看數字變化)......
要看波形~~還是示波器好用...另外~~~~在補充一下喔~~
我買的那台新示波器..他送的探棒....干擾程度..比我20MZ的探棒還嚴重...

楼主:
挖!!小小的震盪器就這樣有學問!!
不過好複雜!!看不懂@@

网友C:
示波噐如果用 10X 探棒效果會比較好. 另外今天的頻譜分析儀大多會連顯示面板已經不雖要配搭示波噐一起使用, 還有一種通訊用的儀器己經將各種功能集合在一起叫 Service Monitor 裡面包含示波噐, 頻譜分析, 高頻訊號產生及接收, 音頻訊號產生, 各種電話訊號產生及分析等, 在高頻接收部份測試 1GHz 以下頻率只有 5Hz 誤差, 可以話十分準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示波噐如果用 10X 探棒效果會比較好. 另外今天的頻譜分析儀大多會連顯示面板已經不雖要配搭示波噐一起使用, 還有一種通訊用的儀器己經將各種功能集合在一起叫 Service Monitor 裡面包含示波噐, 頻譜分析, 高頻訊號產 ...

讓人想起10幾年前在使用的marconi的測試儀,都快完全忘記了,
現在家里只留一台頻譜及SG,偶爾打開熱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讓人想起10幾年前在使用的marconi的測試儀,都快完全忘記了,
現在家里只留一台頻譜及SG,偶爾打開熱機一下,.

那你還好我自已的工作室己有四, 五年無用過現在變成雜物房, 現在只有在公司工作時間才和儀器打交道.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小聲點,別說那麼多骨董機。
W 大的骨董機還很多沒照給我們看勒。

网友(2010-05-17):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蠻有用的謝謝囉!

网友(2010-07-27):
有一個疑問

石英震盪器的良與故障?

看了一下是不是用三用電表  量只要有導通就壞掉阿

不知道這樣的概念對不對????

网友:
石英震盪器用三用電表量測實際上大多數是量不出好壞的...
示波器量測會比較準確,但是僅止於判斷好壞,並無法真正量測出震盪,
要準確量測,還是要如逃兵大說的,用頻譜分析儀,
不過現今的頻譜分析儀也都已經有顯示面板了,
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樣要接上示波器才能顯示頻率了...
至於MSC大說的Service Monitor ....我只聽說過有類似這樣的設備,還沒見過,沒辦法給意見,
不過對於有需求的人來說,應該是個不錯用的設備...

网友:
石英晶體直流是絕緣的...
如果可以量到阻值時...的確是有問題的...
而量不到阻值時...也不能判他是正常的...

石英晶體需要提供他一個負電阻...
通常是一放大器...然後用石英晶體回授...
負阻值至少大於石英晶體的ESR才會起振...

用SA量測時也是需要注意SA的阻抗...
50ohm直接點測是很容易讓他不振...

隔空近距離測試...
的確是可以這麼做...
用漆包線繞一繞...再接上量測儀器...
靠近待測物...
將信號藕合到線圈上...
這方法在高頻很常用...

常見的石英震盪器...有兩種...
考畢茲和皮爾斯
如果是一點接到IC...另一點接到地...
應該是考畢茲...
如果是兩點都接到IC...
應該是皮爾斯...
皮爾斯兩點通常偏壓在同個電位...

市面上也有賣另外一種是...
把負阻的放大器和石英晶體整在一起...
輸出會加buffer...
這就可以直接點測...
電源...接地...輸出...
另外一個輸入電壓可以微調頻率...

還有一種...OCXO...
因為震盪頻率是有溫度係數的...
所以使用時會把石英震盪器加熱到固定的溫度...
讓頻率固定...
一些儀器的10MHz ref 就是這種...

呃...好像扯遠了...
呼~~~最近搞DCXO搞到快瘋了...
以上...有錯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