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4p800 se agp 8x 顯示 FF

楼主(2010-01-28):
華碩 p4p800 se 顯示卡使用TI4200 (4x) 一切正常.進xp系統也沒問題.
使用 5700或6600GT高階顯卡(8x) 變成無法開機.post ff
請問是否北橋掛了.還是有哪裡是我沒注意到的.請高手指點..

网友:
1.到華碩官網看看主機板支援度及修正問題,更新BIOS。
2.8X吃電較重,電源供不上、換電源供應器。
3.主板供電AGP電源,檢查是否3.3V正常否。
4.有些AGP8X的顯卡需外接電源,有接否。
5.去看板卡文章其多看幾篇文章有助檢修方向。
6.北橋掛了,連4X都開不了也無法開機。
7.具了解華碩一些板子478(AGP)的對高階的顯卡有相容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