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是否有 MSI M510A 電源部的Layout

楼主(2010-01-28):
小弟是個新手, 先跟大家問個好~ ^^"

首先是我以經壞了一年的MSI M510A 的筆電, 雖然不是很強大
但是對於文書作業上也有不錯的表現, 卻苦於常常無法開機(不上電)
但只要開了機就會很穩定. 我想應該是電源電路上的問題
可是微星卻說沒有料了無法幫我更換, 卻也不跟我說是什麼樣的料件. >"<

AC to DC 外部已經確認過沒有問題了, 看來是要拆開看主板了
不知是否有那位大大有此款機型的維修經驗. 可以指點小弟一番

======== 續 =================
我剛把整個電腦都拆了.

首先一個感想. 筆電的線路有夠難跑的, 還好只是電源的部份從源頭慢慢查
終於被我找到一顆FDS 6982S MOSFET IC 有問題
DSG都是短路的狀態. 可惜不知道要去那裡買. 明天去長明街問看看好了
或者有高雄的大大可以提供, 小弟買個幾顆來備存. (這款筆電一推出就有電源上的問題了)

對了下面那一個是電容嗎?

网友:
保護隔離~檢查一下~有一個壞掉就有可能會這樣~最簡單的問題就是電源頭加悍

网友:
如果會拆的話~先檢查主版電源接頭~又或者電源開關部分有無高低高電壓~保護隔離電路也檢查看看八~既然開機之後很穩應該就不是什麼大問題~~有時候原廠沒有主版換可能就會說沒料了~小弟淺見

网友:
妳是把MOS拆下來量嗎?因為有可能是版子上短路而不是芯片問題~~MOS拆下來量才準
對那是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另外框起的那個是鉭質電容。
MOS您在板子上量到(打歐姆檔最小量程),如果有短路,拆下來再進一步檢測。

网友(2010-04-01):
你把myra拔掉找一下零件位址,找一下PU5這個地方,有熱風槍的話加熱一下看看,記得再把myra貼回去歐

网友:
源來鉭質電容長這樣子阿!!

网友:
早期SMD 鉭質電容 (有鉛的),現在的無鉛製程的SMD鉭質電容像跟電解電容外觀上很像。

网友:
PU5那個位址我查了一下是一個MAX1999的電壓控制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