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吋lcd tv 電腦畫面沒有問題但電視...(已退修)

楼主(2010-01-28):
20吋lcd  tv   電腦畫面沒有問題但電視畫面呈現橫向波紋狀

vga畫面正常清晰

vga畫面正常清晰

tuner的畫面有橫向條紋

tuner的畫面有橫向條紋

原判斷為tuner損壞

原判斷為tuner損壞

楼主:
更換新的電視盒結果故障點無法排除,請各位大大幫忙,集思廣益

网友:
走電視和輸出的訊號線,到AD板主控IC之間有沒有綠波電容故障等!
感覺好像水波紋的故障。

网友:
用示波器檢查Video訊號是否衰減(video 1Vp-p),或Video訊號端子接地不良

网友:
我也覺得往 s10274chen 大大提供的方向查  小濾波電容外觀很難察覺故障~~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大大提供的維修思路,正努力在查修中

网友:
變壓器要不要試換一顆看看會不會改善

网友:
AV訊號正常嗎?~~
這狀況因該很明顯了
下面這區域的電容掛了(紅框).....

楼主:
s大的思路跟我很接近,等會我來試試,不過我對外接電視盒的接口還是有虛焊的疑慮

楼主:
這個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