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P95F+的無訊號輸入

楼主(2010-01-28):
請問各位前輩
小弟有台VIEWSONIC P95F+ (CRT螢幕)
前陣子偶而會發生突然訊號不見,螢幕出現請檢查訊號線(螢幕有出現藍色小方塊,表示"無訊號,五秒後關閉")
遊戲中而遊戲聲音正常非當機,但只要重開機就好

但隨著使用時間,發生的機率越來越高
有時後重開機也不見得有用,右邊45度角敲打一下,有時OK,有時候也無效

經過爬文學習下,文中有部分提到,偶而發生有時後敲打又OK的話
有可能是焊接點的問題,可以捕焊點試試看

第一次拆螢幕
在小弟拆開補焊完最大塊的機板(映像管後方的小機版,因有鐵殼焊住,不知如何下手 )
補焊同時有發現一顆2.2UF 25V的電容爆了,買新的換掉
但是問題還是存在
(螢幕出現藍色小方塊,提示無訊號輸入,五秒後關閉)
(剛開機,螢幕為綠燈,五秒後變橘燈)

第二次拆螢幕
買了電容錶
同時也沿上次爆電容的那顆附近的線路大概的把附近的解悍下來量測
(非本科系畢業,只會量測電容量及其他零件通或不通)

PS:因為照片剛好不在手邊,有目測機版背面無特別焦黑的部份,只有個整流二極體的機版背面有微黃的情形(不特地注意看,看不太出來的程度)
目前有先特別補焊(吸掉原本舊焊,上新焊),三用電錶(指針)測量是單向導通,有需要換掉嗎?

想請教前輩們
不知道有哪裡趁還沒裝回去之前,還需要特別注意或檢查過的嗎?
或是提示朝哪方面去下手找資料
在此先謝謝各位

网友:
大大您好,先檢查信號線有無斷線、接觸不良之類的狀況。
若可以的話,也可嘗試拆不要的CRT信號線來調包,或許問題真的是出現在VGA線。

网友:
映像管後方的小機板. 要將鐵殼四角與中間的支柱銲點吸掉 .即可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