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AMPO PD-70FA的背光不亮("暫時"完修)

楼主(2010-01-28):
小弟有台朋友的螢幕剛好壞掉
拿回來練習

發現是燈管不會亮,開機有畫面,但無亮度
訊號線拔掉,綠燈變橘燈
訊號線插著,綠燈恆亮

在拆掉用電錶把電解電容檢查一遍
把有問題的電容換掉(無爆掉的電解電容,但過高過低超過5%都換掉)
然後焊點全補焊
但狀況還是一樣

照片剛好不在手邊
借sonyskyboy大的圖一下(如有不恰當之處,馬上移除掉)
圖中的左邊5PIN端子,黑、白色線(編號1.2.),通電後會有電通往高壓版,但有時候會過3~5秒後,電就沒了(通電三次約兩次會這樣)
圖中的左邊5PIN端子,紅色線(編號3.),通電後會有電通往高壓版,都會有電,電壓也不會跳

應該是保護裝置的關係??

有把面板的排線跟通到高壓版的線都給拔掉
還是會有此狀況(圖中的左邊5PIN端子,黑、白色線,電突然消失)

還有只拔面板的排線,高壓版的線接通
有時後面板會白屏(出現白屏機率不高)
這樣是否代表燈管沒壞(第一次接觸修LCD,無良品燈管可交叉測試)
有拔到抽出燈管,燈管兩端無特別明顯黑掉

請問這樣是AD版的的問題嗎

不知道是否有前輩可以提示可往哪部分檢查或是找些資料

网友:
應該往高壓方向處理喔,有影像通常ad都沒有問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 還有只拔面板的排線,高壓版的線接通
有時後面板會白屏(出現白屏機率不高) ]

當你拔掉面板的排線 , 出現白屏 , 這是正常的現象 !! (VGA 訊號線接上有訊號時)

反之則表示不正常 !!!

這表示你的高壓板可能有問題 , 建議直接換掉高壓板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還有只拔面板的排線,高壓版的線接通
有時後面板會白屏(出現白屏機率不高) ]

當你拔掉面板的排線 , 出現白屏 , 這是正常的現象 !! (VGA 訊號線接上有訊號時)

反之則表示不正常 !!!

這表示你的高壓板可能有問題 , ...

嗯~之前有爬文看到
排線拔掉會出現白屏

所以想說測試看看是否因為面板的問題
導致保護裝置啟動,斷電
順便測試看看,如果有白屏出現
代表燈管及高壓板沒壞
(第一次嘗試維修螢幕,手邊無可交叉測試的量品 )

但白屏出現的機率又不高
(另外請問,要白屏,電腦及螢幕的訊號線D-SUB雙方要接上嗎?還是拔掉排線就可以了)

有個不太了解的部份
因為想說是否高壓版有出問題導致保護啟動(斷電)
拔掉往高壓版的接端及面板排線,但圖中1.2的部分還是會偶發出現斷電
(剛開開關,會有電,但幾秒後,1.跟2.降為0V)

之前爬文有提到高壓版的電壓有問題,AD版會自我保護,斷電
拔掉AD版往高壓版接端,可測試是否是高壓版的問題
但經過拔掉測試,還是會斷電,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還是我會錯意了

网友:
有時後面板會白屏(出現白屏機率不高),通常有這個現象,都是高壓部分有虛焊的現象,因為你開機有影像,ad部分應該沒有問題,燈管有時會亮(白屏),表示高壓線路應有虛焊的現象,大功率元件在補焊一下,就可以了,自我保護的作用,應該是開機後出現影像(白屏)幾秒後自動熄滅變黑屏,所以應為虛焊的現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應該要拍高壓版 你拍AD版 何解????? 高壓板上 查找有無c5706 or c5707有的話 更換下來
檢測是否貫穿
再來 9024 也請一並拆下檢測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阿國大大 !!

不是所有的液晶螢幕都有 c5706 or c5707 的晶體 !!!

及 9024 mosfet  !!

這一款是聲寶的 !!!  不會有這幾個元件的 !!!

回 # 4

當 ad 板沒訊號輸入時 , 會關閉 高壓板電源 !!!

1. 你可以從燈號判斷 !!! 一般沒訊號大概三秒鐘後會呈現橘燈 !!

   所以你只要指示燈是綠色時 , 正常高壓板就會有電源輸入 !!!

或是你直接用跳線的方式給高壓板電源 !!!

怎麼使用請自行參閱本站內文章 !!!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外接電源 用同規格的交叉比對.看是否變壓器的問題.
建議拍張高壓版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要拍高壓版 你拍AD版 何解????? 高壓板上 查找有無c5706 or c5707有的話 更換下來
檢測是否貫穿
再來 9024 也請一並拆下檢測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PO此文的同時,手邊剛好沒有之前拍好的照片
所以看到 sonyskyboy大有PO過此台的問題
剛好看到AD版剛好與小弟的相同(看過挺多張PD-70FA的照片,內部機版好像都有點不太相同)
想說借一下sonyskyboy大的照片(原文出處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949&highlight=70FA
小弟晚點會補上自己親手拍的

造成誤會真的很不好意思
阿國大所以提供的建議,我也會吸收以供之後有遇到同樣情況,才有辦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 ad 板沒訊號輸入時 , 會關閉 高壓板電源 !!!

1. 你可以從燈號判 ...

之前因為不懂,搞錯了一些部份
每次測量照片中編號的1.2.部分,有時候會斷電有時候又不會
所以才想說是否為有問題的狀況
jeanshyen大所提醒的部份
應該是螢幕沒收到訊號,所以就會切電了

至於跳線的部份,因為小弟非本科系畢業
實在不敢在不熟析線路又無熟悉相關專業方面的友人情況下輕易嘗試
造成問題越大洞就不好了
但有看過前輩們PO文關於跳線相關的經驗分享
會找時間吸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外接電源 用同規格的交叉比對.看是否變壓器的問題.
建議拍張高壓版的照片

有考慮到外接電源(變壓器)是否有問題
因為有看過經驗分享的文章
是因為變壓器出問題,怎麼換元件都還是同樣狀況
所以有在往螢幕插變壓器的接頭基板上面量測電壓是否會飄
但看起來似乎沒有
礙於技術實在不夠成熟
怕變壓器被我越拆越糟,只有全補焊就裝上了

小弟晚點會補上高壓的照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要你找出接線的文章 !! 不知你找到了嗎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8%E5%A3%93%E6%9D%BF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33&highlight=%E9%AB%98%E5%A3%93%E6%9D%BF

這一款我剛好有 , 你的狀況 95% 是高壓板有問題 !!!

你要自己修高壓板嗎 ???

要不然就是上網拍買新品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你找出接線的文章 !! 不知你找到了嗎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8%E5%A3%93%E6%9D%BF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8%E5%A3%93%E6%9D%BF

這一款我剛好 ...

感謝 jeanshyen大還特地幫忙拍照
有看了您所提供的連結
此方法是用在單獨測試高壓版是否正常嗎(單獨使用變壓器啟動)

--------------分隔線--------以下為維修狀況補充---------
目前因為想說會偶而"白屏"
想說高壓是否有焊點虛焊的可能
先試試看盧東佑大所提到的將高壓板上大功率元件給補焊(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大功率元件 )
所以將圖中紅色框框內的綠色框的接腳給確實加熱(有跑出黑褐色的雜質物,用丙酮加牙刷給刷乾淨)

捕高壓板上大功率元件的焊點

捕高壓板上大功率元件的焊點

補焊完,上機,燈管亮了
目前算是"暫時"完修了

亮是亮了,但燈管不會暗了
不管關機還是關螢幕電源,燈管都是恆亮的(如圖,等個一分鐘會由半白變成全白)
爬文後,應該是控制元件出問題了
找時間在拆殼了

他亮了暗不下來

他亮了暗不下來

楼主:
維修過程整理一下
經盧東佑大所提醒,因為白屏為不經意的發生(故意拔排線要測試燈管是否會亮,沒插D-SUB)
可能是高壓版的大功率元件有噓焊
經過補焊(圖中紅色框內的綠色焊腳)
補焊完,插電測試(依然是拔排線測試,看是否有白屏出現)
確實OK會亮了,組裝回去
插上訊號線,上機測試,變成恆亮
關機及關螢幕電源都是燈管都是亮的
只好找時間在拆開量測控制元件了
目前在不使用時,變壓器拔掉

以下為有換過元件的部份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大大您好,找出高壓板上控制ON/OFF的信號線(先量那條信號線是否會跟著您開、關顯示器而有電壓變動),若有,沿著信號線慢慢抓線,途中應會經過電晶體之類的開關元件。
若沒有,查AD板上ON/OFF控制線的迴路,有異常。

會這樣白屏是因為螢幕關機時,燈管並未被關閉,故恆亮。

网友A:
回复 网友H:

看了你的敘述怎麼每次都不一樣 ???

1. [ 插電測試  (依然是拔排線測試,看是否有白屏出現) ]
     我一再強調如果只是拔排線出現白屏是正常的現象 !!!!
2. [ 關機及關螢幕電源都是燈管都是亮的 ]
     你不是有量測 ad 板 連到高壓板的接線端 , 是否會隨著訊號 ON/OFF  !!

還有你說的開機跟關機會出現白屏 , 看你的圖片 , 下燈管是沒亮的 !!!!

要你先測高壓板及燈管是否正常  , 目的是要找出問題點 , 你都沒做這樣不知如何修理 ?

你可否重新說明你的狀態 !!!

能否把你正常使用下的狀態說明一下 !!!

1.  你正常使用下螢幕出現狀況時為何 ???
     指示燈號為何  ???
2. 正常狀態下故意拔訊號 等三秒後 螢幕的狀況為何 ????

网友I:
挺15樓s大的意見喔,d大應該去把lcd的原理圖在看一下,就知道on/off是哪裡控制的,照著追查就知道了

网友:
燈管恆亮就是ON/OFF 電壓異常了,假設這版子是高電位→ON的話

你可以先排除GND 跟 Vcc (應該是12V左右),剩下的兩PIN ,一條是ADJ、一條是ON/OFF

沒意外的話,應該如 12# 大大的帖子,+5V那PIN就是ON/OFF,可以量測看看是不是關機也在5V

關機也有5V的話,就把INVERTER 電源接頭取下,量測5V是不是A/D板出來的

是就查AD板線路~~  參考看看...

不然...ON/OFF拉個開關到外面吧n_08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台朋友的螢幕剛好壞掉
拿回來練習

發現是燈管不會亮,開機有畫面,但無亮度
訊號線拔掉,綠燈變橘燈
訊號線插著,綠燈恆亮

在拆掉用電錶把電解電容檢查一遍
把有問題的電容換掉(無爆掉的電解電容,但過高過低超過5%都 ...

[還有只拔面板的排線,高壓版的線接通
有時後面板會白屏(出現白屏機率不高)
這樣是否代表燈管沒壞(第一次接觸修LCD,無良品燈管可交叉測試)
有拔到抽出燈管,燈管兩端無特別明顯黑掉
]

1. 由第一段敘述應該是高壓板故障 !!!

2. 由第二段來看如果[燈管沒壞]的話還是高壓板故障 !!!

建議你先換個 [高壓板] 吧 !!!

网友J:
這一台就算高壓修好也沒用

這台15寸就算把高壓修好撐不久面板就買單白屏要改DC TO 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敘述怎麼每次都不一樣 ???
真的很不好意思~沒有描述好情況
1. [ 插電測試  (依然是拔排線測試,看是否有白屏出現) ]
     我一再強調如果只是拔排線出現白屏是正常的現象 !!!!
恩~我知道拔排線會白屏是正常的^^,會故意拔排線是因為電腦的訊號線離維修的地方有點遠,拉不到
在我不知道這台螢幕在接訊號線的情況下,會出現多大的藍色方塊寫著無訊號的情況下
只好想說拔排線,讓螢幕特地白屏,只要將螢幕插電開開關,輕抬螢幕幾度角,低頭比較容易看螢幕的燈管是否會亮

2. [ 關機及關螢幕電源都是燈管都是亮的 ]
     你不是有量測 ad 板 連到高壓板的接線端 , 是否會隨著訊號 ON/OFF  !!
不好意思,這點我會在量測看看:)

還有你說的開機跟關機會出現白屏 , 看你的圖片 , 下燈管是沒亮的 !!!!
一開始也以為只有亮上燈管,而且亮度只是小亮而已,看著不會暗的螢幕發呆,想著"那ㄟ安內"
過約一分鐘,就全亮了

要你先測高壓板及燈管是否正常  , 目的是要找出問題點 , 你都沒做這樣不知如何修理 ?
燈管應該是上下管正常,因為我目前是正使用著這個螢幕,請教各位前輩們的
亮度上也是正常,只是OSD選單能叫出,但是方向鍵無法左右及選擇,會去買按鍵換上新的
高壓版的問題,我會照著各位前輩所提供的方式,找出問題點並試著解決,因為第一次摸索LCD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還請見諒

你可否重新說明你的狀態 !!!

能否把你正常使用下的狀態說明一下 !!!

1.  你正常使用下螢幕出現狀況時為何 ???
     指示燈號為何  ???
正常使用下,插訊號線開機,會有畫面,但無背光
指示燈在有插訊號線,開螢幕開關過電,恆亮綠燈
指示燈在無插訊號線,開螢幕開關過量,先亮綠燈過幾秒跳橘燈(因螢幕偵測不到訊號,跳橘燈)

2. 正常狀態下故意拔訊號 等三秒後 螢幕的狀況為何 ????
指示燈在無插訊號線,開螢幕開關過量,先亮綠燈過幾秒跳橘燈(因螢幕偵測不到訊號,跳橘燈)

真的很抱歉,因為第一次摸索維修螢幕,很多不懂的地方
還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您好,找出高壓板上控制ON/OFF的信號線(先量那條信號線是否會跟著您開、關顯示器而有電壓變動),若有,沿著信號線慢慢抓線,途中應會經過電晶體之類的開關元件。
若沒有,查AD板上ON/OFF控制線的迴路,有異常。

會這樣白屏是 ...

好的
我會照此方向去嘗試維修,找出問題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15樓s大的意見喔,d大應該去把lcd的原理圖在看一下,就知道on/off是哪裡控制的,照著追查就知道了

恩,我會再去複習LCD的原理圖
之前沒拆過,看了也不是很了解
摸索過一些元件,希望複習原理圖,會再有所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只拔面板的排線,高壓版的線接通
有時後面板會白屏(出現白屏機率不高)
這樣是否代表燈管沒壞(第一次接觸修LCD,無良品燈管可交叉測試)
有拔到抽出燈管,燈管兩端無特別明顯黑掉]

1. 由第一段敘述應該是高壓板故障 ...

恩~其實在確定AD版應該沒問題的情況下
有考慮買高壓板來換,試試看,畢竟在什麼良品零件都沒有的狀態下
不交叉測試,問題點也有點拿抓
目前會再試試看大家所提供的方向去抓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台15寸就算把高壓修好撐不久面板就買單白屏要改DC TO DC

其實我也知道這台修好,應該也不能撐多久
只是在於來源是朋友提供故障螢幕
才想說當做練習,學到的就是無價
不然所花的精力還挺多的

楼主:
補目前的狀況照片
使用中的燈管及螢幕狀況

叫的出OSD,但選擇鍵及方向鍵無反應,會把有問題按鍵換新

螢幕關機後的恆亮情況,肉眼看的時候是上下燈管皆恆亮,但拍攝後的照片看似下燈管似乎沒亮??
剛關機
關機約一分鐘

网友J:
這是控制亮度的MOST快壞了

引用 楼主:
補目前的狀況照片
使用中的燈管及螢幕狀況

叫的出OSD,但選擇鍵及方向鍵無反應,會把有問題按鍵換新

螢幕關機後的恆亮情況,肉眼看的時候是上下燈管皆恆亮,但拍攝後的照片看似下燈管似乎沒亮??
剛關機

這可能是控制亮度的MOST快壞了,沒辦法控制亮度所以關機後恆亮或者是面板的DC TO DC壞了也有可能
我覺得你學習的精神的態度都很好每個人回答你的問題都會看完仔細回復 ,維修液晶螢幕每個人維修的手法都不同,不一定適用你
建議你可以買書回來看,邊看做邊做,理論跟實際操作並行,找出適合自己的維修方法 ,下面這兩本書我都有買,不是打廣告 ,論壇有一些
文章也是拮取此書 ,你可以參考看看【WeWin簡體書】003A616D81 液晶彩電:維修代換技法揭秘,
【WeWin簡體書】003A64CC8C 液晶顯示器維修代換技法揭密

网友A:
回复 网友K:

1 . 如果你不關機會不會出現白屏呢 ???
2 . 當你正常情形下使用 , 故意拔除 [訊號線] , 會不會出現白屏呢 ??
3.  關機後出現白屏時 , 請用電錶測試 , ad 板連接到高壓板的 [青色](由上往下第 1 PIN) 的線 , 是否有 5v 存在 !!!

如果你測完第三點的結果是無 5 v 的話 !!!  那肯定是高壓板故障  !!!

(你提到 拔訊號會出現 藍色的方塊  這正好可說明 你的 ad 板及面板是正常的 )

如果你的 ad 板及面板有問題 ,  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提示畫面了

其實你的學習態度還不錯 !!!

像這樣你才有機會學到更多 !!!

不過建議你一些基本的原理一定要有 , 剛開始學習一定要有正確的觀念 !!!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要不要拿來一起研究阿黑黑 但是要請俺喝飲料+ㄐ牌CCCCCCCCCC

网友L:
剩下關機時燈管恆亮的小問題,>>>>>高壓板con1上 Backlight ON/OFF 腳PIN這一路而已--------------加油。

网友M:
回复 网友H:

查這2顆PNP電晶體(AGXX)Q5?/Q6?,可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可能是控制亮度的MOST快壞了,沒辦法控制亮度所以關機後恆亮或者是面板的DC TO DC壞了也有可能
我覺得你學習的精神的態度都很好每個人回答你的問題都會看完仔細回復 ,維修液晶螢幕每個人維修的手法都不同,不一定適用你
建議你可以買書回來看,邊看做邊做,理論跟實際操作並行,找出適合自己的維修方法 ,下面這兩本書我都有買,不是打廣告 ,論壇有一些
文章也是拮取此書 ,你可以參考看看【WeWin簡體書】003A616D81 液晶彩電:維修代換技法揭秘,
【WeWin簡體書】003A64CC8C 液晶顯示器維修代換技法揭密

如果是控制亮度的MOST或面板的DC TO DC壞了快壞掉的情況下,這下子就頭大了

仔細的回答是小弟該做的,畢竟每位大大都是很認真看完,也很熱心的分享自己的經驗
每個人都有自己所累積的經驗,手法不盡相同,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很值得學習的
playart大所提供的兩本書,有機會的話,我會買來看好好的去吸收打好基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如果你不關機會不會出現白屏呢 ???
不關螢幕電源,而只單獨PC關機,會出現藍色小方塊寫著"SIGNAL",藍色方塊出現時,藍色方塊以外其他部分是黑的,過約3~5秒就跳恆亮了
2 . 當你正常情形下使用 , 故意拔除 [訊號線] , 會不會出現白屏呢 ??
正常使用此螢幕下,故意拔除訊號線,會出現"CABLE NO CONNECTED",過約3~5秒一樣就跳恆亮
3.  關機後出現白屏時 , 請用電錶測試 , ad 板連接到高壓板的 [青色](由上往下第 1 PIN) 的線 , 是否有 5v 存在 !!!
此部份會在拆螢幕的時候,會好好的朝這方向檢查一下

如果你測完第三點的結果是無 5 v 的話 !!!  那肯定是高壓板故障  !!!
請問這是指如果螢幕關機卻出現白屏,但此PIN卻無5V的情況下,就是高壓版故障??

(你提到 拔訊號會出現 藍色的方塊  這正好可說明 你的 ad 板及面板是正常的 )

如果你的 ad 板及面板有問題 ,  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提示畫面了

很感謝大大們的分享經驗
我會努力的把基本原理給學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拿來一起研究阿黑黑 但是要請俺喝飲料+ㄐ牌CCCCCCCCCC

研究怎麼敢當
偷偷學習倒是可以:)

希望有機會請阿國請俺喝飲料+ㄐ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剩下關機時燈管恆亮的小問題,>>>>>高壓板con1上 Backlight ON/OFF 腳PIN這一路而已--------------加油。

謝謝~我會加油的
如果沒有各位前輩這樣的分享經驗
還真是殺攏謀,只能對著電路板"你看我,我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查這2顆PNP電晶體(AGXX)Q5?/Q6?,可能有問題。

請問是紅框內的那顆嗎(其中一顆),兩端各有一顆

拆螢幕時會一併檢查看看,這幾天放假,比沒放假還忙

网友:
回复 网友N:

是的。原來是Q4喔。猜錯一顆。

网友:
回复 网友O:

1 . 如果你不關機會不會出現白屏呢 ???  (也就是正常使用的狀態下)

不關螢幕電源,而只單獨PC關機,會出現藍色小方塊寫著"SIGNAL",藍色方塊出現時,藍色方塊以外其他部分是黑的,過約3~5秒就跳恆亮了

主要是了解 你的面板 (DC - DC ) 是否正常  !!  (你只要回答會或不會即可) !!!

因為你用上述的方法 , 就跟我問你的第二個測試一樣 !!!

2 . 當你正常情形下使用 , 故意拔除 [訊號線] , 會不會出現白屏呢 ??

正常使用此螢幕下,故意拔除訊號線,會出現"CABLE NO CONNECTED",過約3~5秒一樣就跳恆亮

3.  關機後出現白屏時 , 請用電錶測試 , ad 板連接到高壓板的 [青色](由上往下第 1 PIN) 的線 , 是否有 5v 存在 !!!

此部份會在拆螢幕的時候,會好好的朝這方向檢查一下

如果你測完第三點的結果是無 5 v 的話 !!!  那肯定是高壓板故障  !!!
請問這是指如果螢幕關機卻出現白屏,但此PIN卻無5V的情況下,就是高壓版故障?? (此時不應有電壓存在)

主要用來區分是 AD 控制有問題 , 還是高壓板本身的問題 !!!

正常的話是 ad 板連至高板的輸出端 , 這時候不該有電壓存在 !!!

(你提到 拔訊號會出現 藍色的方塊  這正好可說明 你的 ad 板及面板是正常的 )

如果你的 ad 板及面板有問題 ,  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提示畫面了

因為你沒測我說的第三點 , 我無法正確的判斷真正問題的所在 !!

而且高壓板直接跳線你也沒試 !!!

只能跟你說  [高壓板]  的故障 可能性是很高的 !!!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把整個控制的相關搞清楚 !!! 所以有時你會不明白我說的用意 !!!

1. 當有訊號 ------> 指示燈亮綠燈 -----> 面板正常顯示
2. 當無訊號 ------>(三秒後) 指示燈亮橘燈 -----> 面板顯示黑屏 (無畫面無背光) !!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高壓部分adj 跟on  off的腳位接相反了換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P:

 不會這麼誇張吧?裝錯!不會去動亂排線的位置吧!

网友:
樓上的大大要吐要吐乾淨一點,
第一  版大有拆高壓部分下來補焊,且有跳線的動作,所以連接線接錯的機會是有的
第二  由ad版到高壓部分的四條連接線,能夠啟動背光的有12v  adj  on/off
第三  不受到按鍵控制的只有adj  跟12v
第四  12v接上去的機率比較少(也可能造成電晶體故障,背光還是沒有辦法啟動),
     所以只有adj接上去才會出現上電源,背光恆亮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