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2個電子是什麼及作用為何?(已了解)

楼主(2010-01-28):
請問下面這2個電子是叫做什麼及作用為何?

麻煩各位大大 ^0^
新手發問有不對的地方請多多指教

网友:
我只知道第二張是線圈~
第一張看不出來是什麼?
可以拍清楚一點嗎?

网友:
第一個應該是是電感吧.
至於數值的看法,忘了.

网友A:
第一張圖是電感線阻.........第二張圖是梳型濾波器...

网友:
抱歉...補充一下
電感器通常稱為“交流電阻”。電感器最主要的特性是抵抗電流變化的能力和儲存能量在其磁場。電流穿過電感會產生磁場。變化的磁場誘發電壓並抑制電流產生。此抑制電流變化的屬性被稱為電感。

濾波的使用可以讓訊號中的某些頻率成分不失真的通過系統,而將其他的頻率濾除,可以
完成這個運算的系統就稱為濾波器。

楼主:
感謝wsc880的詳細説明
我了解了
也感謝legion和好奇:)
因現在正在被一台CRT螢幕電源困擾中
電源部份的零件都拆測了好幾遍~就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圖是電感線阻.........第二張圖是梳型濾波器...

第二張圖應該係梳型濾波電路中的一個零件 "超聲波延遲器" 裡面是多邊型石英晶體两角有"電->聲"交換器, 訊號轉為超聲頻後响晶體內部傳送經幾次反射後再轉回電訊號, 轉做超聲頻是因為超聲頻傳送過程比電慢得多延遲效果顯著.

楼主:
如msc所說的
我有打開來看裡面有個多邊型半透明的東西(應該就是石英晶體)
感謝msc

网友(2010-05-17):
感謝大大提供如此詳細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