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機板 NCCH-DL 無法開機

楼主(2010-01-29):
開機一秒時間後断電,CPU風扇轉動一秒,更換Power一樣断電
請大大們如何處理(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1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8596-1-1.html
主機板維修裡面的維修討論文很多 , 這幾篇你可參考看看
若是還是無法解決 , 就要先爬爬舊文 , 你提供的主機板狀況的訊息、資料及實際照片越多 (回覆10篇以上回文才能貼圖)
網路上的大大前輩們能幫到你的機會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