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手邊有黑晶爐的進來一下~~~

楼主(2010-01-29):
我想知道黑晶爐的溫度範圍....
也就是表面溫度可達幾度....我要實際測試的
另外~~我還想要知道
表面離1CM的高度可達幾度.....
因為我所知道的~~~目前黑晶爐表面溫度可達700度....
但是~~~這是DM資料~~我要實際溫度....
另外~~我還想知道的~~黑晶爐的發熱範圍~~是直徑幾公分....

我在考慮我的反修台~~是要由現成的黑晶爐下去改裝~~~
還是使用冰箱的石英管下去做

由於考慮到BGA直球必須用到平面的發熱器...
所以我想使用黑晶爐更方便

网友:
我有我有,但....我沒溫度錶可以測試
我也是看了站上的大大用了之前才把家中躲很久的黑晶爐給找出來,目前是買了一個像是鍋子裡在蒸肉粽的鐵盤架高使用。晚點再補照片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i-house.com.tw/product/detail/id/250755
都要改裝了, 要不要考慮改大一點?
用這個玩具來玩?

楼主:
這個會比黑晶爐大嗎?.溫度有比黑晶爐高??
有的話~~那還比黑晶爐便宜耶....

网友:
哇啊栽, 你可以看它的規格呀。
上次在逛的時候有看到。
開起來試試,熱得還很快。
要是要玩這種"重金屬"的。我會把食器跟工具分開。
有空去看看吧。

网友:
陶瓷電暖器是熱風機,出風面積大風量也大,效果可能會比吹風機好一點吧!(但是風溫可能不會超過200度C)
加熱的方式不外是用熱風或是發熱体幅射加熱.溫差要夠才能在要求的時間內完成加熱升溫.
W大的ATTN 小預熱台也是熱風機但是風溫度應有350度C,才有可能在指定的短時間將BGA銲錫鎔合.

另外還有均勺加熱電路板的問題,正規的BGA台下方加熱有分內心外圓兩層,減少電路板溫差問題.
黑晶爐是燈管加熱,加熱速度快,有一點擔心各燈管之間會有不均勺的問題;烤箱只有兩條電熱棒,可能會嚴重加熱不均.

楼主:
給各位看一下我的實際測試....
還在考慮要用的材料~~~
目前感覺~~還是黑晶爐會比較好用
先看冰箱的石英管..發熱效率不錯
熱轉換率還滿高的~~但是...它的輻射熱..距離太短了...
真的要用這個來作....勢必要把預熱物品放的離石英管越近越好
看了上面的圖~~~它的電流都固定在1.3A溫度又高~~裝個5隻就夠用了
加起來的電流也才6.5A...裡面最省電的材料......
下面是我老媽淘汰的電熱鍋......
要用也可以~~~但是~~~熱曲線太慢了...不只如此....吃電..超級重....
天阿~~~10A耶....而且...我測試到130度的時候...已經過了3分鐘.....邀受喔..電費又不是不用錢的.....
但是它可以~~達到500度的高溫....問題~~是熱傳導太慢了....電費也太貴了....
就連降溫....至少要等10幾分鐘.....降溫速度也超級慢....最後~~~這東西~~我用不著....
下面這張圖...是我熱風槍的電流...小小一隻也要5A......不過橫溫之後就不會吃電了...
因該說~~省電設計做的不錯

PS~~~那隻溫度探棒...可以買一台溫度感應器了....超貴的~~~我已經在對岸多買一隻備品了..價錢差太多了...

网友:
來看看我的黑晶爐
放入烤盤的樣子
因為找不到別的方法可固定,只好先這樣子。
烤盤高度。
開火!!!
關燈再看一次,可惜我沒溫度錶可幫S大測量溫度!
和主機板合體!!

目前大約就這樣用,等有想到好方法固定再來修改!

网友:
挖 烤主機板~~~   超蠟的~~~不知道 幾度c

网友:
 不知道耶,溫度錶我已經買了,但要過兩天才寄來,到時再PO。

网友:
網路找到的OK 公司 APR-5000-XLS 的資料,供大家參考.
要造飛機總要看一下目前飛機的構造.想想如何逹到該有的效果.

例如均溫,升溫,降溫,定位及夾持等等...問題 OKI006tr-APR-5000XL.rar (106.46 KB, 下載次數: 223)

楼主:
阿水大耶~~~~我就是想要這樣用~~~~~
這台不但省電還比我PO出來的東西更方便
只差溫度而已了
我想知道...你這樣烤主機板..要幾分鐘才能把IC拿下來?

說真的我會想要用黑晶爐來改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BGA值球的時候.要烤BGA必須要有一個平台..
黑晶爐是首選阿~~~~~~
因為~~論壇上面有BGA值球示範..就是使用像是黑晶爐的東西下去烤的...

网友B:
好像只要發熱體能夠熱到發光,幅射熱溫度才夠高。
用電暖器應該也可以................ ,只是耗電量不知道會不會比黑晶爐來的高(家裡沒有黑晶爐這種東西),它的加熱面積能夠達到全板加熱,板子變形的機會不知道會不會降低一些。

烤箱也可以.......http://bbs.pigoo.com/thread-17821-1-2.html

网友:
我記得逃兵大大也有用這個方法,可以問他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別把我供出來。。。。。。很高興你做出來了。
千萬別說我也有這樣做。

网友:
 逃兵大來了!
感謝你提供的好方法,比我的吹風機好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要發熱體能夠熱到發光,幅射熱溫度才夠高。
用電暖器應該也可以................ ,只是耗電量不知道會不會比黑晶爐來的高(家裡沒有黑晶爐這種東西),它的加熱面積能夠達到全板加熱,板子變形的機會不知道會不會 ...

好箱可以~~~但是必須把燈管給拆出來......因為~~~~
這樣熱轉換率才夠阿....說真的...烤箱更耗電.....主要是無法控制功率...跟電暖爐差不多了
還是得實際實驗之後才知道......但我肯定的~~~~只要黑晶爐那塊板子表面溫度能達600度
就絕對夠用了只要改裝一下就能做到橫溫的功能了..

我現在只要知道溫度就夠了...看了阿水大的照片就知道夠我們使用了...範圍夠大了..
我現在比較煩惱的是上面的加熱問題.....我不想使用熱風的..因為會把晶片吹跑
用紅外線的發熱頭..又貴.....而且~~~也不知道要用哪一種的...
之前逃兵大有提供一個~~但是~~怎摸看~~~都不知道溫度夠不夠高...

楼主:
瞎咪~~~逃兵大在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在,我不在。你沒看到我,你沒看到我。。。。。。。
用黑晶爐的話,技術要更好。也就是時間控制要更好。
因為它的溫度階梯較大。
我們要的是板子下方的溫度在溶錫的-40度。
這樣如果下方有物件,也不會掉下來。
再者,你在下方預熱了,以熱漲冷縮的情況,不會讓上方在加熱時有"局部"像點狀加熱那樣造成板子的劇烈變形。

而上方為了補這40度的溫差所給的熱,也不用太大。所以風力不用開太大。
溫溫的吹就好了。像春天的和風,像夏天的溫度,那樣就不會影響到其它的元件了。
因為你要的是補那40度。不是要由 30 加到220度。
所以你上面的風力就不用開那麼大了。
你要的是溫度,不是風力。

記住,我不在這裏,你沒看到我,沒看到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你這麼一說~就表示黑晶爐溫度夠高囉~~~~~
那就是改裝首選拉......這樣我不就要在去敗一支熱風槍.....
還比紅外線省電.......
剛剛收到改裝用的支架了嘿嘿~~~~~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要是你會把它拆出來, 然後再加上溫控....那就更美好了。
直接用是方便,但是它的曲線比較不好控制在一個理想的點。
而它又不像電磁爐, 可以用"滑"的去控溫。
說好用,是不錯用。說討厭,也很討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你會把它拆出來, 然後再加上溫控....那就更美好了。
直接用是方便,但是它的曲線比較不好控制在一個理想的點。
而它又不像電磁爐, 可以用"滑"的去控溫。
說好用,是不錯用。說討厭,也很討厭。 ...

哈哈~~~~我就是要把一部分電路改調.....
這樣果然會更完美....那我可以買黑晶爐來玩了....
剛剛看了收到的物品.....好在我沒幫你這家的~~運費高的下死人...
跟我說1KG30RMB的運費....第2KG也才60RMB..他跟我收120RMB...東西收到了~~也該理論一下了
我再想會收這摸貴該不會是因為我浪費他們太多時間???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深奧 ~~輝殺殺~
-40 如果 ~200度溶化 ~那下面 也要達到160度嗎?
是這意思 阿?

网友:
嗯啊!看了逃兵大的解說真的要看溫度才行。

我是試沒幾次,只拆過一個cpu座練習,拆完後才發現旁邊的電容居然可以輕輕的取下n_067|
溫度的話我是火力全開....不知道是不是太高了n_045|
 真想看看S大的支架和改裝後的樣子!
黑晶爐的話現在在網拍上還滿便宜的,之前想買時還看到二手的只要五百元。

网友:
回复 网友H:

記得, 你下面的爐子是"預熱爐"不是"加熱爐"
這兩個是有差的。

換個說法就是預熱爐就像你要游泳前的暖身而已。
它不做事的。

而預熱,是讓整個板子的溫度提高,並不是要用這個預熱爐加熱到可以拆零件。

板子溫度提高會怎樣?
我們換個思考方向。如果沒預熱會怎樣?
是不是只有加熱"晶片"大小的範圍?
那是不是會造成局部的溫度上升很多?以熱漲冷縮是不是會讓這個地方跟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差異?造成"應力"或"撕裂"?
所以我們就玩"階段"性的。
由下面給個較大面積的"局部"加溫。
而再由上面給它最後的溫度。

這樣,邊邊冷的部份,跟你預熱的地方。是不是溫差就沒那麼大?
就算有,也因為爐子是一個較大面積的加熱,它們的應力就分散了。

那最後再由上給晶片的熱呢。。。也因為跟下面給的熱的差距由百度變成40度左右。
那是不是晶片跟它周邊的應力也變小了?

應力來自於熱漲冷縮。

不了解的話,去玩一玩玻璃的局部加熱跟大面積加熱,看它怎麼破就知道了。

网友F:
那再來,為什麼說黑晶爐固定熱不好用?
這是因為你較難去控制板子下緣的溫度曲線。

要去控制它。要去調整爐子跟板子之間的距離,比較容易取得最後的恒定溫。

楼主:
ㄟㄟ~~我都看到新的~~~~沒看到2手的阿~~~~
要用支架~~~我都考慮買我之前貼的那台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9682347
這台還比較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再來,為什麼說黑晶爐固定熱不好用?
這是因為你較難去控制板子下緣的溫度曲線。

要去控制它。要去調整爐子跟板子之間的距離,比較容易取得最後的恒定溫。 ...

把它的發熱電路...再用一組溫控一去控制~~~不就可以橫溫了?.....

网友F:
那是你想拆了黑晶爐呀。我可不想拆它。
拆了又要找個殼裝它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你想拆了黑晶爐呀。我可不想拆它。
拆了又要找個殼裝它很累。

不用拆阿....
旁邊挖一個洞....接2條控制線進去就好了....

网友:
這個行不行!

楼主:
進化版的電熱鍋..........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是啥!!好帥氣哦!!

原來滷雞蛋大也在嘉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的!
記得您不是去澎湖嗎!
怎麼來嘉義了!
還是本來就在!

网友:
黑金爐我也在試驗中 ,我無法測溫 我的溫度計會OVER ,確定直接容錫沒問題,殷紅外線的問題黑色加熱效率較好,上不加熱原本想買HAKKO 現在想嘗試燈泡加溫的方式,我已是過下部黑金爐,上面用50W鹵素燈近距離照射,BGA記憶IC確定可以取下,若下部用紅外線控制在200以下,上部若加大到150W應該就全部搞定,我看過YOUTUBE國外有一套大概也是如此,下部紅外線加熱用手持是紅外線溫度計量測,上部用燈泡加熱只是他做的比較精緻小型化 ,外形象大頭的熱風槍,售價經濟型 x x x 不便宜http://www.youtube.com/watch?v=VySTIRoPtt4&feature=fvw

楼主:
回覆35#

其實~~~黑晶爐真的很好用~~~只不過要改依部分電路~~~
並且改用~~~溫控儀控制~~~~
今天一台黑晶爐沒買到~~~~
不然就只剩下SSR控制器...跟一台衡溫熱風槍.....
這幾樣工具到手之後~~就可以改裝了

网友K:
滿有趣的就是即然都要作溫控了
怎麼沒想說作個可以設定曲線的溫控裝置
依自己設定的時間段來改變溫控,
只要能在按下時便能依自己設定的曲線來跑,
那不就是更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滿有趣的就是即然都要作溫控了
怎麼沒想說作個可以設定曲線的溫控裝置
依自己設定的時間段來改變溫控,
只要能在按下時便能依自己設定的曲線來跑,
那不就是更完善了 ...

曲線溫控儀對岸的我買不到阿~~~
因為無法運送過來...不然我好想買有曲線控制的溫控儀..
台灣的~~~看到之後~~~連摸都不能摸的...1顆要價快上萬.....
今天收到的4顆溫控儀...我差點傻眼~~~不愧是便宜貨...
裡面的電路~~故障了都能自己換了...因為都是常見的零件...
但比起國內的~~~便宜太多了....雖然不能分段控制..
不過要改調裡面的電路加個定時器也能多段控制了...
因為裡面的電路~~好簡單...可以直接改調...

网友:
其實在控制這段就自己作個控制系統便可以了,
作個
1.有自己計時功能,便能依時間改變不同溫段
2.有記憶功能,便能作不同組別的曲線功能,
單純說說而已,不過其實應該不難,
不知道台灣的有曲線控制的溫控儀是有什麼功能,
也許有空時,自己也可以來設計一個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我...我一直在嘉義啊!
那幾天是去那玩啦,玩一玩後就忘了改回來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M:

快點, 等你把電路貼上來看看。
我沒玩過 K-Type 這類的溫度計線路。
聽說自己玩它都會有阿飄的情況。

网友:
應該 招論壇的高手   設計 一個可以 控溫外加曲線的線路
會不會異想天開囉 `
這裡會設計電路的大大應該很多 ~
這樣 w大的論壇應該會很有名 ~ 可以 讓一些人圓  土炮的夢~~  ....畢竟 pid控溫 一台還漫貴的 ~

楼主:
回覆41#

你要失望了~~~~我不會畫線路圖拉~~~~~
(說實在的~~我懶的畫.......)

网友:
maxthermo PID 程控溫控器 MC-2_series_catalog_C.pdf (299.42 KB, 下載次數: 115) MC-2_series_menu.pdf (1.55 MB, 下載次數: 103)

网友(2011-03-24):
回复 楼主:

這位大哥,您好;我手邊有黑晶爐 4412,目前出現一個狀況,不知道您可以幫我解決嗎?是這樣的,我的黑晶爐時好時壞,有時候一開機(六號)就會跳掉,變成高溫指示燈閃爍、風扇運轉,有時候多試幾次就可以上到六檔,但有時候又會無預警跳掉,而每次跳掉後只要在六檔以下都可以穩穩使用。前陣子我有試著清理表面的蟑螂屎,也有將懷疑空焊的地方補焊,有好一陣子,但試過沒兩個禮拜又出現狀況了。請問這是什麼問題?我該如何處理?謝謝。

楼主:
回復  shunxing

這位大哥,您好;我手邊有黑晶爐 4412,目前出現一個狀況,不知道您可以幫我解決嗎?是這 ...
引用 网友N:

    MCU掛了吧......要是內有程式的~~我也沒則~~~

网友N:
MCU掛了吧......要是內有程式的~~我也沒則~~~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適時好時壞,有時候他心情好幾個月都不會有問題,有的時候要煮開一鍋水都要求它別當機了。請問MCU是什麼東西?外型?在那個位置?謝謝~

网友:
只要發熱燈管 沒壞   裝各 ssr 加上 pid 溫控 就可以活起來囉 ~..

楼主:
我的問題適時好時壞,有時候他心情好幾個月都不會有問題,有的時候要煮開一鍋水都要求它別當機了。請問MC ...
引用 网友N:

    MCU就是MCU.....類似89C51那一種的IC...

网友:
MCU = Microprocessor Control Unit微處理機控制單元
MCU本身內部已經具備完整結構,只需最少的外部元件就可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