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門的自來水錶(已解決)

楼主(2010-01-29):
1/27晚 登入作帳,發現前兩個月的水費爆增2倍,昔日約20~23度(2個月),發現前2個月,用了42度的水,天啊!又還沒大掃除,且以前大掃除,用水也沒這麼多. 1/28早 去看自來水錶,XD ,水錶一直轉,不是很快算普通(已先前確認將所有用水開關關閉)(馬桶'水塔'熱水器也都關了),直覺反應,水管破裂(可是怎麼都沒有發生牆壁滲水,時間也有一個月,應該會發生阿!)所以第一步驟先將總開關關閉,可是衰事來了,開關關到底,還是一直轉(速度一樣,順時針轉),心想不會吧!開關壞了....馬上打給自來水公司,水公司說要安排,不能馬上處理,心想真是爛政府,叫人家省水還不馬上派人處理,真是浪費水與錢...   1.29早 出去維修不在家,水公司派人來處理了,換了開關(真厲害!聽內人說不用關水直接換,噴了很多水 )換好後,內人有看了一下水錶,水錶會停止及稍微轉動,因為要照顧小孩沒多看,水公司的人也沒說什麼,只說會轉是水會慢慢滲出的,就這樣回去了.... 1/29午 回到家看到地面濕濕地,心想開關換好了,打開水錶一看, 不會轉,好吧!再來就是處理水管破損問題...進屋後,好笑的事來,看到小孩在洗手,奇怪!不是關了怎麼還會有水,水還是強的,不像水塔的水啊!且也關了,應該沒水阿....見鬼了!再跑出去看水錶,疑!有再轉耶...那表示開關是打關的,過了一下水錶停止了.....啊!那是怎樣阿! 水管沒破損?水錶有問題?還是....最後個人見解,可能水錶有卡住小沙粒,產生持續運轉,因換開關後,小沙粒沖跑了;因不了解水錶內部結構構造,純屬猜想,如有人知道水錶結構可否解說: PS:剛算了一下, XD 才一個月就用了53 度

网友:
哇. 你不就爽到了, 再來都不用繳水費了????
而且,過失不在你。完全無責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樓上的,請看清楚,水錶不是永久停止,是會走走停停(有用水水錶轉,沒用水水錶不轉);原本的是一直轉沒有停(一直算錢的)

网友:
嗯.有一個可能. 管內積空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表示開關是打關的,過了一下水錶停止了.....啊!那是怎樣阿! 水管沒破損?水錶有問題?還是....最後個人見解,可能水錶有卡住小沙粒,產生持續運轉,因換開關後,小沙粒沖跑了;因不了解水錶內部結構構造,純屬猜想,如有人知道水錶結構可否解說:

「水錶有卡住小沙粒,產生持續運轉」,應該沒這回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內積空氣,可是我們這裡一年內沒有發生停過水(水壓減低有發生過),如果說用水用一用,前端有空氣跑到水錶內,那這水錶還有夠爛的(設計真差),一點防呆裝置都沒有,改天來自行加裝電子水錶
並加個警示燈(超過平常月份使用均量時顯示燈會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不可能,純猜想且水錶前置有濾網,如真是卡住應該是不動才對,今早觀察水錶也是很正常阿! 只是發現水錶內有積水耶! 未換開關前沒有說,這樣錶內積水可以嗎?
水錶型號 YT-25B 95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不可能,純猜想且水錶前置有濾網,如真是卡住應該是不動才對,今早觀察水錶也是很正常阿! 只是發現水錶內有積水耶! 未換開關前沒有說,這樣錶內積水可以嗎?
水錶型號 YT-25B 95年的 ...

說到水表....不知道幾年~~水公司會免費更換...
去年11月~~我家的水表才換新的....
換的人還真利害....真不知道他怎摸把水表挖出來了
而且還只用3支工具就解決了...
拔開的時候~水是用噴的...然後就看他不到30秒把水表接上了.....超快的..

你家的自來水..樓下的一定有幾隻水管..直接接通的....
所以才能直接打開水使用..
如果水表旁總開關的關了..水表會跑~~那代表有一支管子是直接接通的....
這種設計...目前好像新的自來水表有這樣設計...它的管子是欄杆型狀的.....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因為我有看過這種設計...把總開關關了..
旁邊還有一道出水口..可以取水....

网友:
錶內積水是正常都會出現的啦。
因為錶內那個轉轉轉的那個"賣啊林哭"有用離形劑當潤滑。本身也不會封得很好。
不用擔心。

那管內積空氣,是你換新錶時跑進去。

楼主:
我家是透天屋的,自來水只有一支管子進入(水公司>>>>總開關>>>>水錶>>>>加壓馬達>>>>屋內牆壁>>>>>)
以下為我家用水記錄 98/7(160-137=23);98/9(181-160=21);98/11(204-181=23);99/1(246-204=42);現在99/1/30(300-246=54)

楼主:
回复 网友D:

換水錶已經很久了的事了

楼主:
最近社會新聞有報導幾則用水水費問題,想想現代科技進步,台水都還再用這種老掉牙的東西,真是沒救!現今電子水錶一大堆,還有無線的,個人去左岸,都拿個水卡(ic晶片卡)一插水就來了,回台時拿卡繳費多方便 落後的台水要加油了

网友:
水錶的下面有埋什麼嗎n_081|

网友:
既然是水表確定壞了,那水公司會退錢,包括前2個月多繳的.從下個月的水費中扣除,如果沒有扣可以去水公司找客服人員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是說私接水管啊! 我家不是工廠且平常用水少,水費還繳得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對不起喔!水錶沒有壞,今早觀察也都正常,經過個人昨天撥空檢視整各用水點及測試水錶運轉情況都正常;概略說一下水錶的運轉(有個紅色像星狀的東東會動);用水大量時 "它"會轉很快 ; 用水普通時 "它" 會轉普通;用水小量時 "它"會轉緩慢;假如馬桶有漏水時 "它"會轉微慢且會停一下,然後再微慢;正常的情況就是沒用水它不會動 ;至於退不退錢是另一回事,個人只想搞懂"它"怎麼會無緣故產生一直轉的情況,不然改天它又給我一直轉,那真的會殺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喔!水錶沒有壞,今早觀察也都正常,經過個人昨天撥空檢視整各用水點及測試水錶運轉情況都正常;概略說一下水錶的運轉(有個紅色像星狀的東東會動);用水大量時 "它"會轉很快 ; 用水普通時 "它" 會轉普通;用水小量時 ...

我有個問題要問你.....你的水管不是經由抽水馬達到水塔嗎?
正常樓下只有1支水管是由表那邊進來的~~~~
主要是要確認有沒有水可以讓抽水機抽.....
然後再由抽水機到水塔~~~~這之間~~因該沒有任何管路到家裡面阿...
所以~~就算馬桶漏水...只要水塔的水位沒降低...抽水馬達不可能抽水..
而你的水表~~也不可能會動.....若真的會動....
那你真的有必要把家裡的管路通通檢查一遍了

网友:
其實水管的配管有點像電路配線一樣.....

前幾天我家的水塔的機械式止水閥的浮桶竟然進水...沒浮力擋水,如果水壓夠就漏給你看..

後來換一個浮桶就OK....

所以水塔有狀況大部份都是零件出狀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把水塔出水口關掉,然後再去看水錶有沒有異常?

我家水塔也該去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各家庭水管佈置不一樣,有概略畫一下水管分佈圖,一開始發現水錶一直轉時後,開始確認將所有開關關閉,除了開關A沒關,它還是一直轉,所以想說牆壁內的水管有漏水,理所當然就是將開關A 關閉,但開關A關到底,它還是一直轉(疑點:轉動速度一樣沒變),故研判開關A壞掉,通知水公司,水公司換了開關A後,它就沒有一直轉,呈現走停走停情形(此時應正當再補水塔的水,這時正是內人觀看水錶的情況),我回來時,水錶沒再轉,以為開關A是關閉的 .....最後竟然是開的,,,,,今早2/1看水錶它也是停的....

网友:
檢查水錶>>>>加壓馬達有沒有漏水(猜測是水錶接頭漏水)

网友:
其他樓層的各個開關都關掉的話,那就剩水塔再補水。
這樣的管線設計蠻頭痛的,不是直接將水送到水塔,再透過管線分到各樓層。
竟然是進來直接分流給各樓層,再分給水塔。
這樣的設計很容易因為水壓不足而造成較高樓層沒水。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都在戶外裸露處,很好觀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水塔進水有關喔!

楼主:
今早水公司有派人來檢查了,一切正常 ,那真是見鬼了! 我就說那可能是土坡鼠挖破水管,然後再補起來的
最後結論就是登記備查,如有再發生就換掉水錶
記得以前在對岸有看過一種電子水錶,它也是插水卡(ic卡)的,有用水時它會閃爍藍色led燈,但這不特殊,它有一個功能,可以設定使用水的警報
,也就是每個月設定用水量,超過此設定值時會出現閃爍紅色led燈,以提醒使用者,可是找了一下,好像沒看到,如果有人有發現pm 一下;目前個人想來diy 一組用水警報器,不然真怕"它"又來鬧一下

网友: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其他樓層的各個開關都關掉,除了水塔再補水外。如果各管線水管內的水是空的話
因為水壓的關係,會把水管的水補滿,所以水表也會繼續走,反之,如果總開關關閉,水龍頭也會繼續出水,那是水管中剩餘的水流出來的,而且樓層越低水量會越大.也就會出現水表不走而水龍頭有水的情形

楼主:
用水量防呆裝置初步規畫好了,分享給各位瞧瞧
參考資料:
另一個感應器資料無法傳上 型號為NFS-P-010CS-010
http://www.dnh-tech.com.tw/1.htm
轉子式流量計 DNFS-P-O10CS-010
我用PVC式的 (因為加壓馬達前面有一小段是PVC水管露出的,未埋入地下)

网友:
   :on_119| :on_119|
太強了吧.....自己做電子水表.....期待你的實品照阿.....

网友:
有現成的counter很方便!
midole大,您的圖我看不太懂意思耶!感應器不知道要裝哪!
不知道要跟哪邊比較,是總線路的管線還是.......
腦筋轉得好慢,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是如此一來不就要先將你家的進水端先切出
然後裝置裝上,裝置出端再進入家中

但如此一來不就得將你家現有的進水水管作破壞行為了
這樣好嗎
而一般透天住宅,主水管進入家中後應該會兩條路徑,
一條進入1F,另一條則進入抽水馬逹進水塔
即使用用到水塔的水,一般1F也會有水而不使用水塔的水
而且只要外部水壓夠,就算馬逹沒動水也能進水塔,
會不會沒人在用水,但因水壓夠大,所以其實水都自己進了水塔了
也因此在認知上沒人使用水,但水表卻一直在跑.
當然啦
裝了這個裝置,從此以後家里誰在用水都能發覺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PVC式的 (因為加壓馬達前面有一小段是PVC水管露出的,未埋入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能各家水路各不同,我家的水路 如上樓層說明了,請參閱

楼主:
回复 网友M:

您說笑!這小菜而已
其實這種事,是可要求水公司改善或賠償的,因為水錶沒有防呆裝置也沒有定期檢驗,只有到期更換,那試問使用水錶期間出錯了怎麼辦(沒有東西是不壞的),也就是說水公司未善盡照護之責及產品有瑕痴風險,而造成人民精神財物之損失;例如最近汽車油門事件一樣,不管它有沒有問題,你總是要有防呆裝置吧!沒有那就該死;那台灣的更好笑,說是腳踏墊蓋住,兩造根本不相關,一個是油路系統,一個是防汙穢系統,假如兩者系統可以相互侵犯,那就是設計有問題,失效模式未考慮.所以啊!研發設計根本不是人XD

楼主(2010-04-18):
補充說明:今天開刀修護破損水管原本經上述事件以為告一段落,沒想到經3月的南部地震,水錶再度轉個不停,關總開關有停,確定水管有破了,不像上次一樣了,2月份從月初觀察到月底,確定正常,沒想到3月的地震,真的震破水管,從3月底到4月中,都在找破損點在哪裡?終於確定今日開挖修護,下面簡單說明找到破損點的: (漏水直接從排水管流出)1.找自來水公司,協助找破損點,牠們叫你先找水電處理,找不到再來找牠們,牠們服務一次1500,還不保證找到,XD 爛公司 ,算了別以為只有你們會2,找了 一週,還沒找到(牆的外表已完全仔細找過了1F~3F),放棄了,找高壓灌注公司,直接用灌注的,可是公司說要確定漏水點在牆壁內,如在土石內是不行的,且費用20000起跳 XD..............X匪3.找A水電說明後牠說會,一定找的到,可是牠很忙,要等他有空再過來處理,XD ...等了10天,打電話過來說他沒空另找他人....XD4.找B水電說明他說先看看,好吧! 看完以後了,還是一樣找不到,最後協議是否找水公司處理,找到後他再來處理5.我就是不爽水公司,於是想了許久終於找到方法了,因為漏水的水會從排水管流出(這點問過很多水電,他們都說不可能,一般會從牆壁滲出,不然就是流入地下土裡,哪裡會從排水管流出,其實當初我也不相信 )既然從排水管流出,那我就從排水管鑽進去看看(說笑了,管徑小,人哪有可能鑽進去),只好學條子特攻隊拿出長長的光纖鏡頭,伸進去瞧瞧,這裡長長的光纖鏡頭,當然不是如電影一樣的,這種東西真實是有的(專門抓漏的),那我只好拿出長長的水管通條,前端綁布條,從3F~1F的排水口一個一個的伸進去瞧瞧(怎麼瞧,當然是去排水溝瞧,一人在水溝看排水管出水是否有汙穢的東西流出,一人用通條通通囉!)這裡重點是看布條有沒有很濕,出水是不是有汙穢物流出,就這樣找到確定的位置以下為修水管水電師傅說的:1.一般漏水點都為接頭(此次也是,但破兩點)2.經他剖析接頭說明,一處是水電膠沒完全沾到,有隙縫(他說這個應該就是上次的邪門事件,隙縫被換總開關的泥土堵住了,所以變成沒有漏了;另一處則是被地震震裂的,有皺褶3.漏水會從排水管流進去,一般是不可能,除非排水管破裂,而我家的是沒有用三通接頭,垂直的中支排水管直接插入最底下橫向大支排水管(惡劣建商,惡劣水電,偷工減料)

楼主:
修好的

爛水管

网友:
挖....破在這種位置..
難怪找不到.........

另外~~這是你自己挖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N:

這不是我挖的,我沒雞絲,不然就自己開工了,這是b水電挖的, 共花費1200

网友:
查不出來還真頭痛阿~~
結果還破兩個地方還好可以一次解決
恭喜完修阿

网友:
水錶是看水流量動的.跟我們的電流是一樣.差在水看得到電流看不到 .水表會轉就表示一定有用水.表開關壞了不會影想水表轉動.只是維修無法關水施工.一般檢測都是用加壓馬達+上一個壓力表.將馬達打開後答到7~8磅後關緊開關.靜看壓力表有沒往回走便可知道家中有沒漏水.如是開關外面漏水.水表是不會轉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不是我挖的,我沒雞絲,不然就自己開工了,這是b水電挖的, 共花費1200

挖~~~幫你挖開再把管線接好~~~~~1200~~便宜了耶....
這種找不到的~~~幫你找出來~~還挖開接水管~~~一搬人~~~根本不想動工...

楼主:
回复 网友O:

s大 ! 不好意思, 因為漏水點是我找到的,師傅只負責挖開接管,不到2小時,所以才收便宜的
不然一般全包作到好3000起跳,所謂全包,找漏水點-開挖-接管-回填-土水貼磚-處理廢棄物

网友:
最累的是打那些水泥.............很硬!
之前大門兩根大柱子要拆掉,換成疊磚頭的(有灰色、紅色的那種大磚頭),想要自己動工,老爸拿工具給我(電動鎚),我打了老半天,水泥也才缺那麼一點點,一來工具很小支,二來打的地方也不對(從中間打),三則當時做那兩根柱子時,聽爸媽在講,水泥不知道是用多少磅的,有夠硬(好像是三千吧!)
後來請人家來用,一天完工,還搭鐵架哩!由上而下,而且電動鎚超大支的。
http://www.powertools.com.tw/html/c/c2-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P:

1.因為漏水的水會從排水管流出(這點問過很多水電,他們都說不可能,一般會從牆壁滲出,不然就是流入地下土裡,哪裡會從排水管流出

疑問1:小弟也是有相同的疑問,如果清水管破裂,一般會從牆壁滲出,不然就是流入地下土裡,您的情況是清水管破裂,污水管也在同一處破裂,清水才會在有水壓的情況之下向污水管破裂之處排水,而且還破的不小,才會讓您可以從排水管出口看到有清水流出

2.那我只好拿出長長的水管通條,前端綁布條,從3F~1F的排水口一個一個的伸進去瞧瞧位置
疑問2:您用布團綁在水管通條的前端,您不怕將通條要抽回時,布團因為太緊抽不回且與水管通條脫離而卡在水管內,造成排水管堵塞?

(怎麼瞧,當然是去排水溝瞧,一人在水溝看排水管出水是否有汙穢的東西流出,一人用通條通通囉!)
疑問3.您如果拿布團向排水管內擠壓,本來就應該會有汙穢物向出水口排出,這樣要如何判定是在汙水管哪一段有破裂

這裡重點是看布條有沒有很濕,出水是不是有汙穢物流出,就這樣找到確定的
疑問4:您的意思是將水管通條每推入一小段距離,就往回抽出,看看布條有沒有很濕,然後再送入水管通條再增加一小段距離,再抽回........九淺一深(有沒有人發現,嘻嘻!),是否這樣才能正確的定位排水管的破損進水處?

米多力大大請勿誤會,小弟資質魯鈍不是來踢館的,小弟只是覺得您的這個方法太神奇了,可以學起來,但是又滿腹的疑問,只好再提出小弟的疑問,盼大大替小弟解惑,感激不盡!

楼主:
回复 网友Q:

Q1:自來水管破損,滲入土石內,再滲入大支排水管內 Q2:布條為什麼就要綁很大呢?我只用一條成人襪子及一根束帶就好了,塞入排水孔又不會很大
Q3:我從3樓到1樓,從後到前的排水孔一個一個順序測試,此時自來水要開著,你用通條約伸入1公尺左右,來回旋轉拉動通條,就會稍微刮除管壁汙穢物,汙穢物會隨破損漏出的水,一直流出到出口點(觀察點),相對你沒有汙穢物流出,就表示該後段沒有水流出啊!  沒有水流出,布條不會很濕地,以上作法,便可抓到約那一段再漏水了
Q4: 如第三點說明 檢附一張圖

网友:
回复 网友R:

感謝您詳盡且用心的回答,小弟受教了!
原來第一個疑問是因為在1F排水管垂直與水平的接頭處沒用三通及PVC膠水接合,致使旁邊的自來水管在破損處漏水後,就近找到排出點而排水,也因為這樣偷工減料,米多力大大才有方法找到自來水管破損處,看來您還得陰錯陽差的感謝當初那個阿賢水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