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F1523 15吋故障簡易判斷方式

楼主(2010-01-30):
這只是教你簡易判斷....因為只要是那顆主IC掛了就不用玩了

我已經遇到2台了~~都掛那一顆主IC
IC編號為ADE3700XT
判斷方式很簡單.~~~在那顆IC的附近有貼片電容...只要周圍的貼片電容其中一顆..
對地短路...那就不用玩了..因為你把他拆下之後..短路就會消失了.....
另一個方式檢查....就是5V供電的輸入端...那一端也會對地短路....
而且神奇的是....不會把保險絲燒了...但是供應電源的那快板子...
有2顆大顆的限流電阻....會發燙.......
我居然還找的到主IC資料~~給大家看看吧...
但是這顆IC也買不到新品了....

502.6 KB, 下載次數: 119

网友A:
shunxing大 現在也有示波器了,能夠檢測訊號

A/D板如果供電正常,卻沒有發出LVDS/TTL訊號,就得要懷疑主IC是否異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 現在也有示波器了,能夠檢測訊號

A/D板如果供電正常,卻沒有發出LVDS/TTL訊號,就得要懷疑主IC是否異常了~~

我偷偷告訴你喔~~~~我買的電表比示波器還方便耶.......
你說的訊號...那電表居然可以量方波頻率......
只要沒有頻率計算...就可以說~~那顆IC掛拉....
當然~~我還沒實際測試過..以計頻的功能來說~~~那個頻率會高低起伏~~~~

网友:
請問ADE3700XT掛掉會出現什麼畫面?
我這也有一台.出現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