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彩晶GF191D 螢幕色澤問題

楼主(2010-01-30):
這台螢幕已經有遇過兩台了

都是一樣的情形

先說明一下它的情形

就是有時還蠻正常的有時就會螢幕顯示很像顯示卡壞掉那樣

顏色就會異常

因為那個問題有時候一下下就消失了

把它拆起來放在那邊要拍照還不一定拍的道

有人有修過這台嘛

正在努力捕捉畫面....

拍到後會盡快傳上來

電源和高壓都沒問題

覺得應該是AD版壞了

网友A:
我有處理過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F199
狀況同試試在顏色變異常時用手輕壓後T-CON軟排
接合處會有改善,那是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
或是軟排線拆下,用酒精清潔處理看看

网友:
可拆下排線用擦子擦金手指那邊再裝回去或許狀況會好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處理過HannStar GF191A LCD 型號F199
狀況同試試在顏色變異常時用手輕壓後T-COM軟排
接合處會有改善,那是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感謝您

我會試試看~!:)

网友:
老大:該不會是VGA的15 pin信號線有問題吧?你要不要把它扭動折一折試試看?(搞不好就是那麼簡單的問題把它給複雜化了!)

网友B:
小技巧:有時外殼拆開畫面是正常的,裝上外殼有時是異常,
    異常時如果不想拆外殼做判定的話,可借由osd的顏色來判定, 正常是前端問題,異常還是Panel排線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技巧:有時外殼拆開畫面是正常的,裝上外殼有時是異常,
    異常時如果不想拆外殼做判定的話,可借由osd的顏色來判定, 正常是前端問題,異常還是Panel排線問題。 ...

嗯!有道理,偷學了一步

网友:
有機會遇到我會試看看B大的方式@@很少遇到這問題的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