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拆MOSFET不會判定好壞(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1-30):
剛剛從壞的主機板拆MOSFET不會判定好壞小MOSFET共6顆
50N024
06 P
△ BT                有4顆(A組)
? L43B(8)看無B還是8

50N024
09 P
△ CT                有2顆(B組)
? L42B(8)看無B還是8
?號符號英文字連在一起看不懂
我有按playx大大方式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G  D  S(我用數位電錶二極檔量)紅棒-正  黑棒-負
1.GD GS  紅黑棒任意對調-顯示1(無限大阻值) 6顆都一樣
2.D-黑棒  S-紅棒 有數值約560-570之間 紅黑棒對調 -顯示1(無限大阻值) 6顆都一樣
3.觸發G-紅棒 D-黑棒
  狀況1: S-紅棒 D-黑棒 紅黑棒對調 短路顯示0   A組有2顆
         數位電錶X200  紅黑棒任意對調 短路顯示0
過20秒恢復為D-黑棒  S-紅棒 有數值約560-570之間 紅黑棒對調 -顯示1(無限大阻值)
狀況2: S-紅棒 D-黑棒 短路顯示0然後數值慢慢增加到500多
         觸發G-紅棒 D-黑棒
             S-黑棒 D-紅棒 短路顯示有數值慢慢增加到顯示1 A組有2顆B組有2顆
4. 越量越奇怪(要壞不壞)請教大大上述狀況1 2哪個有問題,還是全部都有問題
5.判別不出來 爬文wish playx各位大大的文
6.這2組MOSFET編號不知哪家的可待用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1333-1-1.html代用料
第1次拆MOSFET學習 謝謝

网友:
我手上沒這顆東東,只有 NEC 2SK2141 和你的在架構上類似:

1. 面對零件由左自右是 Gate、drain、source 極
2. 在 drain 及 source 間並著一顆 doide(body diode)

測試方法(同樣使用數位三用電表),使用二極體檔:

1. 首先零件先放電
2. 黑棒在 gate,紅棒在 drain 及 source 都不通
3. 由於在 drain 及source 間並著一顆二極體(drain 為負,source 為正極),所以紅棒在 source 黑棒在 drain 會導通,反之不會通
4. 在正常狀況下(記得先放電),紅棒在 drain 黑棒在 source 不會導通
5. 在 gate 為紅棒,source 為黑棒(也就是給零件一個正向偏壓),由於 gae 及 source 間已有電位,所以此時紅棒在 drain 黑棒在 source 應該會導通

關於你的零件,可參考一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00022/VISAY/SUD50N024-0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詳細說明 感恩
我沒短路難怪量錯
我給錯電壓(如大大所述)
5. 在 gate 為紅棒,source 為黑棒(也就是給零件一個正向偏壓),由於 gae 及 source 間已有電位,所以此時紅棒在 drain 黑棒在 source 應該會導通
我那6顆應該沒壞,我自己量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剛換指針電錶量了一次,結果跟數位電表不一樣
1.數位電錶(紅棒-正  黑棒-負)
  紅棒在 source 黑棒在 drain 會導通,反之不會通
2.指針電表(紅棒-負  黑棒-正)
  黑棒在 source 紅棒在 drain 會導通,反接竟然有阻值
    6顆都有阻值,數位電錶二極檔竟然量不到,且越量越奇怪
3.結論:
    a:應該我的數位電表有問題(或數位根本量不準)
    b:6顆全部都壞的(指針電表比較量的出)
4.找到狼大的文他也是用指針量的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350&t=806171&p=13